[PLC]信息快报,馄饨皮基本成形,请大家拍砖!2008-06-06

楼主(2008-06-06):
[PLC]信息快报,馄饨皮基本成形,请大家拍砖!

网友:
不错,这么多东西还是放下了!!!

网友:
哇哈哈哈  顶阿力

网友:
终于有消息啦

网友:
不错,出差刚回来就有好消息。顶

网友:
trinove 阿力,不好意思,最近儿子刚出生,家里没有老人照顾,总有洗不完的尿布,一直没有空做事,上班都请假半个月了,不过个人感觉铺地间隙太小了,我一般是0.4至少,太小容易出问题,也不好查错。

网友:
附儿子照片(出生9天了),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
我圈子的人,凡是以电脑为主要工具的,都生了姑娘!请问qxs5264生儿子有何绝招?

网友:
洗啥尿布,用纸尿裤,多换几次,比尿布好。

网友:
祝贺阿力!辛苦辛苦!

网友:
TO: 【10楼】 cock ,我们家生男孩几率大,我有三个哥哥,还有两个侄儿,只有一个侄女,哈哈。。。
TO: 【11楼】 tidsp ,纸尿裤一个是价格高,小孩一天都要用20来片,一片要1块多,二是纸尿裤不透气容易导致小孩红屁股,所以用尿布。。。

网友:
10楼,我和你正好相反,我圈子的人,凡是以电脑为主要工具的,都生了儿子!11个里头只有两个生了女儿

网友:
PCB我大致修改了一下。。。晚上等钱多多睡着了,再发上来...

网友:
当过老爸的经验就不一样,现在才几天的宝宝,用纸尿裤不会屁股才怪了。

网友:
这个项目怎么了,要么生儿子,要么结婚,都赶在一块了。真是喜事连连啊。恭喜啊!

网友:
布得不错,只是感觉缺少固定PCB的位置,不知跟外壳配合如何

网友:
真是辛苦了
跟上面的问题一样,如何固定PCB,看了下板子上的元件离边缘很近哦,2mm都不到,焊接好后安装不碍事吧

网友:
自动布线的?线有点乱。

敷铜的间距可以稍微大点。

网友:
IO板很整齐。

就是CPU板的走线比较没规律。  辛苦阿力了。

网友:
PCB板安装没问题,PCB板是内嵌式安装的,
不知道STM32抗干扰如何。
先做样再说。

网友:
恭喜下8楼,我儿子当年用一次性尿布也有红屁股,后来改成白天用尿布,晚上采用一次性尿布。

如果碰到红屁股,用点硼酸软膏涂在小PP上,会明显改善,很便宜的。

网友:
对电路图几点疑问
1、光藕输入为什么采用共电源方式?能否引起误动作?
2、24v布线是否细了一些?
3、cpu板大面积覆铜是否有意义?
4、上电复位太简单了。
5、485电源是否需要隔离?
6、交流电源部分,没有emi滤波,缺少保险丝。应该是我看到的图不全吧。
7、acel是什么?扼流圈???
8、全部电容的总容量非常大啊?

网友:
24楼
怎么那么多问题,原理图不是已经讨论过了么。(挑毛病谁都会,还是来点儿实际的吧)

网友:
我昨天才看的电路图,看得不够仔细。不是欢迎拍砖么?我说说我的做法1、采用共地方式2、s7-200的光藕公共地线是1mm的3、大面积覆铜很好看,有必要么?板子会硬一点吧。这个问题反映了整个电路地线的规划方式。既然做的是plc就有必要讨论一下4、上电复位就不讨论了5、我做的485电路都是采用dc-dc的,当然用途不一样,方案也不一样。6、我只能相信看到的图不全,坦白讲,电源部分我觉得不好,缺少emi滤波和电容太多,瞬态响应会受到影响。在plc内部电路的上电次序应考虑电容的影响。

25楼说话自相矛盾,很明显你就是在挑毛病,建议你还是来点实际的吧。能说说你的看法么?

网友:
大面积埔地是我一惯的做法,对抗干扰有好处,如果是我的板,绝对会是全地没有一点空的地方.

说说个人意见:总体感觉以实验板的眼光,这块板已经可以了,以产品的角度,就得推倒重来.

网友:
双面板走这样真是担心稳定性,为何不考虑多层板呀?

网友:
这又不是产品,何必调那么多的刺儿。
产品肯定不会用08的封装(用06的封装),再就是肯定不会留那么多接口(提高抗干扰性)。
本身就是一个初级的编程实验板,然后对SMT32芯片的一个应用研究。
如果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这个项目再有两个月也见不到样品。

网友:
盼了N天,我的板总算到了,
根据实现情况,长度正好,
IO板的宽度可以加宽1MM(两边各0.5MM),
以现在的板宽,如果靠向一边的话,板正好出了支撑架.
考虑到安装,可以加宽0.8MM.

CPU板的宽度可以加宽3MM(两边各1.5MM).

网友:
再接一个问题,我的板上的2576带了一个小散热器了,感觉有点温度(有点暖),上边的板上好像没有散热器,会不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