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上位机梯形图软件,是否可以用现有的三菱软件?

楼主(2008-06-06):
由于我还没具体接触过PLC,所以不知道官方已有的上位机软件是否在生成PLC代码中做了加密算法,如果加密了,那我们基本上就不能使用其上位机软件了.
但如果是开放的,那么我们写的PLC直接按其协议运行,那么设计就变的直接很多.

网友:
我的方案就是用三菱的GX,先出产品,以后开发自己的,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网友:
其实 利用梯形图软件 将梯形图转化为 LD LDI之类的代码 然后把这个代码再用个软件转化为MCU的HEX 不错

楼主:
后期听说西门子的编译后是加密了的~~
如果单纯是LD LDI之类指令,可以很简单地用单片机来解释,当然那些高级指令可能暂时不支持,一步步往高级的指令支持,这样设计出的PLC就可以做出产品来~

网友:
我一直是用三菱的PLC软件,主要把梯形图的指令编码转成C代码,PLC的指令代码已全部做完,还应用到压机厂,西门子的软件虽然很强很好用,但是加密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破解到指令代码

这里的论坛虽然也有什么PLC IDE , 但是根本不能用到商业里,不要说做到像西门子这样了,就算要做到三菱那样,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 不如花时间去研究三菱和西门子的,把C语言优化再优化

楼主:
回楼上的,请问那里有PLC指令的解释?我看过下一些入门的书,PLC还有些什么中断的指令,很是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