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放假前最后半个小时。规划手工焊接一个基于STM32最小系统板的开发板。给提提意

楼主(2008-06-06):
买的是万利的99元48脚STM32+STLINK2的套装。所有的IO都引出来。别的基本什么都没有。
现在把它焊到一个实验班上了。补充一些外围电路。想到什么写什么。希望提意见。实验板挺小。

首先:
USB B口   1个           取电,不能老用仿真器取电啊。
1117   一个             配合上面的弄出3.3V的电源来。
USB B口  又1个          是用来接串口的。比DB9省地方。
USB B口  再来1个        再来个串口,一个做个超级终端,另外一个可以和别的通讯。
MAX3232一个。           2合1的电平转换芯片。

还好我东西还比较全。继续加

HC595+LED1个           接SPI上。
24C081个               接I2C上

其他的接口USB口芯片等不考虑。物尽其用,如果要用USB肯定就选带USB的型号了。

比较郁闷的是想接个液晶,手头1602有几个。12864也有一个。320*240的TFT也有一个。
但是。但是。这个片子我找了半天居然没有一个连续到8个的IO口。让我很郁闷。
偏偏所有的屏都是并口的。专门买一个不值当的。

////////////////////////////////////////////////////
修改1:
添加:          18B20一个。有18B20,更想液晶了。。。

///////////////////////////////////////////////////
修改2:
添加:           按键。这个这个重要,怎么给忘了。地方多可以加够4个。

网友:
楼主考虑热转印制作电路板三,手工焊接比较累哦。

楼主:
谢谢1楼的。
都是串口的器件。没有几根线的。再说好久没有焊东西了。有点手痒。

楼主:
再说我也不会热转印。。。

楼主:
随便翻电脑居然找到一个以前画的开发板,记得有3张分别是51+375的,51+8019的,还有一个51+乱七八糟的。
中间换过一次工作,以为全丢了呢。
看到了51+375那个的原理图和板图。传上来怀念一下。这个做出来过并调过程序。好像没有错。可惜程序都已经没有了。

原理图和板图。板图是没有覆铜的。

51+杂七杂八的就只看到几个图片。

看看时间。要下班了。折腾点事情时间过的果然快。要放假咯。

网友:
我帮你顶下!!!!!!!!

网友:
请问楼主哪里有99元STM32+STLINK2的套装?这么便宜?

楼主:
淘宝上。不过是万利官方卖的。
卖家叫水瓶座的小猴子。

网友:
谢谢楼主 没用过淘宝 能再给个链接吗?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trade_detail.htm?trade_id=836457010&item_id=73cfb6dfe9e716353a6ac21f3adc3c3c&x_id=0db2&snap_id=TXSGVOJ3Q3POC

或者直接搜SK-STM32F
不过推荐买199的套件。我是刚好淘宝上钱不够了才买了个99的。

网友:
1602液晶可以用4位数据宽度的接法啊 我以前有发过STM103VBT6六线驱动1602液晶的程序的。
建议买还是买199的,东西很全,用起来方便。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44:3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