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兄弟请进来看看:M16读写EEPROM程序有什么问题?谢谢了!

楼主(2008-06-06):
发在技术论坛上没有人理,搞了三天没搞定,没办法,厚着脸皮来傻孩子的地盘求救。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eeprom.h"

#pragma data:eeprom
unsigned char tmp[4]={1,2,3,4,};
#pragma data:data
unsigned char tmp1[4];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 b;
        for (a = 1; a < i; a++)
         {
                for (b = 1; b; b++)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_ms(50);                /*启动延时*/

           EEPROMWriteBytes((int)tmp,tmp1,sizeof(tmp1));
           delay_ms(50);

        EEPROMReadBytes((int)tmp,tmp1,sizeof(tmp1));  //

        while(1)
        {
         ;
        }
}

我的目的很简单,将a数组的内容{1,2,3,4},写入到EEPROM,再读出到b[4]中,但仿真不对,数据是错的。

请教各位大师应该怎么写?怎么读?昨天在这搜了好多贴子看了一天,还是不行,真郁闷。

还有,如果写int型的数组,是不是也不一样?

请高手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icc很简单啊
#include <eeprom.h>//一定要啊

  hot_warning[0] = EEPROMread(0x01);  //读取报警温度
  hot_warning[1] = EEPROMread(0x02);
  hot_warning[2] = EEPROMread(0x03); // 读

                                EEPROMwrite(0x01, hot_warning[0]);写
                                delay_nms(5);
                                EEPROMwrite(0x02, hot_warning[1]);
                                delay_nms(5);
                                EEPROMwrite(0x03, hot_warning[2]);
                                delay_nms(5);

网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eeprom.h"

#pragma data:eeprom
unsigned char a[4]={1,2,3,4,};
#pragma data:data
unsigned char b[4] = {0};

读数据的时候用
EEPROM_READ((int)a,b);         //从a中读数据写到b中
EEPROM_WRITE((int)a,b);        //将b中的数据写到a中

注意,如果你使用M48/88/168就要小心了,库函数是错误的。如果你系统时钟大于16M或者接近16M
也建议不要使用库函数。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傻孩子。我明天上班试试。

楼主:
呵呵,也谢谢一楼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