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去买个新硬盘,准备换LINUX了,请各位推荐一下!

楼主(2008-06-06):
想以后主要使用LINUX了! 应用 ,开发,.......
以前也用过一段时间LINUX,那时候还不怎么懂! 只是玩玩!
现在想可能以后会一直使用下去了! 当然,自己的电脑还是用D版的Windows啦!

现在不知道该选择哪个好!
UBUNTU 嘛好像太华丽了! 不像LINUX
RED HAT用来做SERVER不错,桌面用好像我不喜欢
redflag嘛太烂!

我想坛里应该也有好多是用LINUX的,所以发出来问问!

网友:
我现在在FEDORA 8下面回复你的帖子呢,感觉还可以吧,我也是才装的。RED HAT早已经进化成FEDORA了阿

网友:
不喜欢折腾的可以考虑FEDORA,mandriva suse这些,输入法都自带了,喜欢自己折腾的可以DEBIAN,GENTOO这些都很好

楼主:
FEDORA ???? 刚听说!   过两天用用看! 谢谢回复!

网友:
建议用OPENSUSE,我现在就在用,还不错的,安装简单,稳定支持NTFS文件系统。

网友:
又一个。
FEDORA,mandriva suse,还有那个ubxxxx都不错,还没试过,名字都还不会拼写。
debian有啥折腾的,我没怎么折腾呀。装软件也很方便,现在好像linux发行版装软件都很方便了。

网友:
对应一个新手来说,一开始有个图形界面还是比较直观的,DEBIAN下还要配置安装一些东西,新手还是不容易弄

网友:
UBUNTU似乎很不错,据说安装很方便。
华丽一点有什么错,用linux不能像是做苦力,不会有人是这样想的吧。

楼主:
原来坛里用LINUX的也一大群!

那再问一下相关的开发软件!
单片机的
PCB的!

网友:
f8 + avrdude + gcc + kicad + geda + pcb
可惜geda的仿真功能不会用啊

网友:
单片机的应该没问题。
gcc应该能支持相当相当大一部分了。
还有个sdcc。

网友:
呵呵,用了一两个月的ubuntu , 不错,

网友:
用fedora 8吧,现在我正在用,很方便的。
做开发,学习服务器假设,fedora是很好的选择,ubuntu安装简单,适合新手,可以用来作为个人桌面玩

网友:
用了Gentoo版本后,就再也不想用其他版本了,ubuntu opensuse 等我都试过,最后还是定格在gentoo,传一个我gentoo + compiz fusion特效的截图。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03255.png(文件大小:978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wo的gentoo.png)

网友:
装了Red hat 9.0后,找不到中文输入法?

网友:
red hat9.0太老了吧。

我都不记得是哪年出的了。新的各方面支持比较好一些。

网友:
我的感受,
1,linux下面用命令行的机会比windows多,在windows里面,一个鼠标可以走天下了,但是linux里面有些东西必须用命令行。
2,suse 10 里面我安装avr的编译环境搞了好几次都搞不成功,总是编译通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里面的日常工具还是比较多的。系统安装好后,很多东西就已经安装好了。
3,ubuntu,我安装过7.04的cd版本,7。10的dvd版本,8.10的wubi,iso版本,但是奇怪的是,安装好后没有中文输入,也安装不成功,用了几个小时,卸载了。

网友:
很多时候linux的命令行比图形界面方便一些。在windows下我也经常用命令行,ping,grep,gcc,make,处理文本的时候带点
正则表达式,大方便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用自己觉得最简便的方法。

avr的编译环境应该不难装,我是apt-get的,直接就能用了。我觉得一般是个压缩包的话,解压,配置路径就行了。你要从源码编译,
可能会麻烦些。
我也用源码编译过很多东西,有的会出很多问题,要花很长时间解决。除非有特殊需要,我一般先apt-get,没有的话。找tar格式的,
或上官方网站上下。据人说suse的界面挺不错的。很多发行版有很多张盘,大部分都是应用软件。很多人会奇怪windows只要一张盘,
linux怎么会那么多,甚至下载时不知道下哪一张。

中文输入法,运气好的话,很容易就装好,有时候折腾很长时间。现在的情况不太了解,好像很多系统装好就有输入法了。

装好了就好办了,一般情况下不用重新装了。换硬盘也不用重新装。上次我换硬盘就直接把新硬盘挂上,把文件拷过去就OK了。
xp我也这么整,最后没启动起来。只好重新装一遍,还有一堆的软件,加上配置系统,也折腾了很时间。windows很方便,装上就
能用,但你要把它配置舒服了,也要花很多时间的。window有个配置转移向导什么的,没用过,可能会有点用。

windows也很变态,看看那些安全策略之类的,很多也是不知所云,但大部分人不碰这东西,基至做服务器也不动这些东西。

网友:
我帮你装吧,我最喜欢装系统玩了

楼主:
那不用,我装了三年的系统,叫别人安装丢脸!
不过端午节花了很多,透支了,下个月才买硬盘! 呜呜!

网友:
我的串口的硬盘装不上redflag,大概是版本低

楼主:
要用SATA的盘还要搞个什么的,没搞过,反正是安装的时候找不到盘,和安装windows时SCSI盘一样

网友:
SUSE 不错的选择。

网友:
"UBUNTU 嘛好像太华丽了! 不像LINUX "

还有嫌这个的,UBUNTU有好几个版本分支,丰简由人,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网友:
suse 10跑起来太慢了,不知道是自己电脑配置低还是什么原因,用了几天就删了。

网友:
我用fedora 8 ,感觉不错,用的舒服。

网友:
我用的是fedora 8。感觉还不错。还没用过linux系统做开发。

网友:
推荐搂着 使用 Ubuntu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我用了快一年了

聊天 工作 都用

网友:
我只用IAR GCC还不用,所以一直在Windows下工作。
很想安装一个Linux玩玩,不过只能在虚拟机里面搞了

网友:
Centos5.2( Redhat5.2)
Allegro spb
Realview + JlinkV5
Pidgin
stardict
Gedit + Vi
wine

网友(2009-01-13):
arch linux用过都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