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总线的方针问题‘’急‘’

楼主(2008-06-07):
请高手指教为什么IIc总线在proteus上无法仿真;程序有什么问题,用的是24c02。程序发上来了。望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void delay1(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delay()
{;;}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cl=1;
        delay();
        sda=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ds()
{
        uchar i;
        scl=1;
        delay();
        sda=1;
        delay();
        while((sda==1)&&(i<200)) i++;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temp,i;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0;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temp;
        for(i=0;i<8;i++)
        {
                scl=1;
                delay();
                temp=(temp<<1)|sda;
                delay();
                scl=0;
                delay();
        }
        return temp;
}
void write(uchar addr,uchar date)
{
        start();
        responds();
        write_byte(0xa0);
        responds();
        write_byte(addr);
        responds();
        write_byte(date);
        responds();
        stop();
}
uchar read(uchar addr)
{
        uchar date;
        start();
        responds();
        write_byte(0xa0);
        responds();
        write_byte(addr);
        respond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d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
{

        write(0x01,0xaa);
        delay1(100);
        P1=read(0x01);
        delay1(100);

}

网友:
方针? 觉得你的题目不符合规定!

我要去玩了,没空看你的程序

前不久我也在问这个问题,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38445

不过在前天夜里搞定了
发起来给你看看

我这个程序就是从24C256(你用24C02的区别就是地址少一个BYTE)里读出一个数据,然后显示,
再+1,再写入,
再读出来显示
循环!
住址结果为1602上显示屏从0-255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