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AVR芯片检测系列文章1】使用批处理自动测试高压编程的芯片ID是否正确 (附:如何

楼主(2008-06-07):
我在负责检测拆机AVR芯片的质量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与小成果,会慢慢写出来跟大家分享。

在检测拆机的AVR芯片时,我发现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 某些芯片使用ISP或JTAG读ID,从不出错。 但使用高压编程(AVR Dragon)读ID时,可能20次就会出错一两次。

人工去测试的工作是沉闷的并且容易看漏眼。所以,我写了以下的批处理。运行界面如下:

放入一片AVR,自动运行。并且实时显示检测的次数。

当ID出错时,立即报错,并且将显示界面停止

,直至人为干预,按一下回车又重新开始。

批处理的源代码如下:

@echo off
rem Atmega-16的ID是0x-1e 0x-94 0x-03.ATemga-32的ID是0x-1e 0x-95 0x-02。缺省熔丝位均是-f0x99e1。
rem 测试IO扫描时的熔丝位均是:-f0xd9d4
rem 改成ATmega-32时,需要做以下的替换:
rem ATmega.16 -> ATmega.32
rem 0x.94     -> 0x.95
rem 0x.03     -> 0x.02
rem 16K       -> 32K
rem M.16      -> M.32

@echo ****************** 本软件由阿莫编写 2008.06.05 ************
set /a i=1

:start

@echo ---- 正在进行高压并行编程ID校验(ATmega16 0x1e 0x94 0x03) 次数:%i%---
set /a i=%i%+1
AVRDragon.exe -mp  -s -d Atmega16 >d:\avr_test\avr_id.txt
rem avr_id.txt 第1行: Signature bytes: 0x1e 0x94 0x03.
rem avr_id.txt 第2行: Set fuses (high, low) to 0xd9, 0xd4.
for /f "tokens=3 delims= " %%J in (avr_id.txt) do set BIT_1=%%J
for /f "tokens=4 delims= " %%K in (avr_id.txt) do set BIT_2=%%K
for /f "tokens=5 delims= " %%L in (avr_id.txt) do set BIT_3=%%L
if "%BIT_1%" == "0x1e" if "%BIT_2%" == "0x94" if "%BIT_3%" == "0x03." (goto id_success) & (goto id_fail)

:id_fail
@echo ***********************************************************
@echo ****************** 本软件由阿莫编写 2008.06.05 ************
@echo ***********************************************************
@echo ****** 警告!!芯片的Id不对,可能已经损坏或放错型号 *******
@echo *************** 预期ID:ATmega16 0x1e 0x94 0x03. **********
@echo ****************读出ID:          %BIT_1% %BIT_2% %BIT_3% **********
@echo ***********************************************************
@echo ***********************************************************
set /a i=1
pause

:ID_success

@echo ------------------------------------------------------------------------

goto start

效果评估:

效果是比较令我满意的。 放入一片AVR,自动运行。并且实时显示检测的次数。当ID出错时,立即报错,并且将显示界面停止,直至人为干预,按一下回车又重新开始。

存在的问题:

检测速度慢。 由于是DOS里调用 avrdragon.exe, 从运行到出来结果,需要5秒左右。 导致了一次检测需要5秒。

但同样用dragon在  AVR Studio 里测试,每次完成ID检测的速度不到一秒。

那位能提出更快速度的检测方案?

楼主:
我正在下载最新版本的avr studio 4.14 (上面是使用4.13 sp1测试),看看 avr dragon 的版本是否有提高,运行速度是否有加快。

网友:
dos的批处理真好。

楼主:
下载并安装好了 avr studio 4.14, 很失望,命令行的 avrdragon.exe 仍是旧版本V1.00,速度没有提升。

网友:
建议:
站长做如此大量的芯片测试,应做一专用测试板。功能:高压编程,ISP编程,JTAG编程及测试(有可能的话加上JTAG仿真),芯片内部各模块的功能测试。再加上上位机对专用测试板的灵活调用,可快捷方便地对芯片测试。

网友:
Microsoft Windows XP [版本 5.1.2600]
(C) 版权所有 1985-2001 Microsoft Corp.

D:\Documents and Settings\amai>help
有关某个命令的详细信息,请键入 HELP 命令名
ASSOC    显示或修改文件扩展名关联。
AT       计划在计算机上运行的命令和程序。
ATTRIB   显示或更改文件属性。
BREAK    设置或清除扩展式 CTRL+C 检查。
CACLS    显示或修改文件的访问控制列表(ACLs)。
CALL     从另一个批处理程序调用这一个。
CD       显示当前目录的名称或将其更改。
CHCP     显示或设置活动代码页数。
CHDIR    显示当前目录的名称或将其更改。
CHKDSK   检查磁盘并显示状态报告。
CHKNTFS  显示或修改启动时间磁盘检查。
CLS      清除屏幕。
CMD      打开另一个 Windows 命令解释程序窗口。
COLOR    设置默认控制台前景和背景颜色。
COMP     比较两个或两套文件的内容。
COMPACT  显示或更改 NTFS 分区上文件的压缩。
CONVERT  将 FAT 卷转换成 NTFS。您不能转换
         当前驱动器。
COPY     将至少一个文件复制到另一个位置。
DATE     显示或设置日期。
DEL      删除至少一个文件。
DIR      显示一个目录中的文件和子目录。
DISKCOMP 比较两个软盘的内容。
DISKCOPY 将一个软盘的内容复制到另一个软盘。
DOSKEY   编辑命令行、调用 Windows 命令并创建宏。
ECHO     显示消息,或将命令回显打开或关上。
ENDLOCAL 结束批文件中环境更改的本地化。
ERASE    删除至少一个文件。
EXIT     退出 CMD.EXE 程序(命令解释程序)。
FC       比较两个或两套文件,并显示
         不同处。
FIND     在文件中搜索文字字符串。
FINDSTR  在文件中搜索字符串。
FOR      为一套文件中的每个文件运行一个指定的命令。
FORMAT   格式化磁盘,以便跟 Windows 使用。
FTYPE    显示或修改用于文件扩展名关联的文件类型。
GOTO     将 Windows 命令解释程序指向批处理程序
         中某个标明的行。
GRAFTABL 启用 Windows 来以图像模式显示
         扩展字符集。
HELP     提供 Windows 命令的帮助信息。
IF       执行批处理程序中的条件性处理。
LABEL    创建、更改或删除磁盘的卷标。
MD       创建目录。
MKDIR    创建目录。
MODE     配置系统设备。
MORE     一次显示一个结果屏幕。
MOVE     将文件从一个目录移到另一个目录。
PATH     显示或设置可执行文件的搜索路径。
PAUSE    暂停批文件的处理并显示消息。
POPD     还原 PUSHD 保存的当前目录的上一个值。
PRINT    打印文本文件。
PROMPT   更改 Windows 命令提示符。
PUSHD    保存当前目录,然后对其进行更改。
RD       删除目录。
RECOVER  从有问题的磁盘恢复可读信息。
REM      记录批文件或 CONFIG.SYS 中的注释。
REN      重命名文件。
RENAME   重命名文件。
REPLACE  替换文件。
RMDIR    删除目录。
SET      显示、设置或删除 Windows 环境变量。
SETLOCAL 开始批文件中环境更改的本地化。
SHIFT    更换批文件中可替换参数的位置。
SORT     对输入进行分类。
START    启动另一个窗口来运行指定的程序或命令。
SUBST    将路径跟一个驱动器号关联。
TIME     显示或设置系统时间。
TITLE    设置 CMD.EXE 会话的窗口标题。
TREE     以图形模式显示驱动器或路径的目录结构。
TYPE     显示文本文件的内容。
VER      显示 Windows 版本。
VERIFY   告诉 Windows 是否验证文件是否已正确
         写入磁盘。
VOL      显示磁盘卷标和序列号。
XCOPY    复制文件和目录树。

使用小窍门:
保存msdos显示数据:
在任务栏cmd窗口有效情况下,在任务栏对应位子点右键->编辑->

常见文本操作。

-----------
注意,cmd命令行才能翻页数据保存。如果dos程序启动的cmd则只能保存显示页的数据。

楼主: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8-06-13,11:05:3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0]“AVR芯片质量与功能检测器”开源设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