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使用PICC如何自己重定位程序在flash中的位置?

楼主(2008-06-07):
主要是想在PIC16F886上实现bootloader,但不知道应该如何实现程序位置的定位。

小弟对PICC编译的过程理解不深,猜测是不是只要更改PICC的某个文件,就可以自行规定LINKER的行为?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究竟应该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要是PIC分论坛和AVR分论坛一样火该多好啊

网友:
方法是在MPLAB IDE中,从菜单中选择Project->Build Options...->Project,在PICC-18 Linker页标下的Specify offset for ROM(ROM代码偏移量)中输入偏移量XXX(注意这里输入的已经是16进制了,不用在转换)。

重新编译,然后在View->Program Memory就可以看到你的程序已经定位在XXX起始的地址上了.

楼主:
多谢cheungman,再请教一下

PICC18可以向下兼容PIC16的设计吗?

那个Specify offset for ROM是针对一个工程而言吧?
是不是应该创建两个工程分别编写功能程序和引导程序,然后要怎么做?分别将两个工程编译成两个.hex文件,然后手工合为一个.hex文件?
能不能通过链接器将所有的.obj文件链接生成一个.hex文件?(不过好像每一个源文件都会生成一个对应的.obj文件,不知这样操作是否可行)

如果手工将两个.hex合成一个.hex文件,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0000-0003地址的程序会跳转到哪里?(0004是中断向量)功能程序和引导程序分为两个project,各自编译后跳转的地址肯定不一样。0000-0003的跳转程序要在什么地方更改?

网友:
希望这个对你有点启发,我在21IC跟一网友的讨论.
http://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7&page=2&t=2978728&tp=%u60F3%u505A%u4E00%u4E2A%u7A0B%u5E8F%u53EF%u4EE5%u66F4%u65B0%u7684%u7A0B%u5E8F

PICC18可以向下兼容PIC16的设计吗?
答: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清楚,才接触PIC才两个月.

那个Specify offset for ROM是针对一个工程而言吧?
答:是的.

是不是应该创建两个工程分别编写功能程序和引导程序,然后要怎么做?
答:是的,可看链接上的例子,你应该会明白bootloaser是怎么一回事.

分别将两个工程编译成两个.hex文件,然后手工合为一个.hex文件?
答:可以,你可以先了解hex的格式.hex码表达的意思是指某地址上储存的数据(数
据就是程序编译后生成的MCU可执行的机器码),那么引导程序生成的数据位于
0x000-0x4ff地址上,功能程序位于0x500-0x1000地址上,然后我们把两者是可以合
并在一起,即把位于0x500-0x1000地址上数据插入到引导程序的hex文件中,生成一
个hex文件,再通过ICD2直接把这个合并后的hex文件烧写进去.已测试过,绝非乱说
,有空为这个主题写篇blog给大家拍拍砖.

能不能通过链接器将所有的.obj文件链接生成一个.hex文件?(不过好像每一个
源文件都会生成一个对应的.obj文件,不知这样操作是否可行)
答:你可以先了解一下链接器的功能.

如果手工将两个.hex合成一个.hex文件,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0000-0003地址的
程序会跳转到哪里?(0004是中断向量)功能程序和引导程序分为两个project,
各自编译后跳转的地址肯定不一样。0000-0003的跳转程序要在什么地方更改?
答:我们可以重新设置功能程序的中断向量,具体可看链接上说的;
复位向量也可以自己定义,用软跳转的办法,即(*((void(*)(void))Address))();
引导程序不要使用中断,仅采取查询方式.

楼主:
多谢cheungman,太热心了

我先仔细拜读一下您的大作,消化吸收之后,再请教

网友:
这个链接是讲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不是应该创建两个工程分别编写功能程序和引导程序,然后要怎么做?分别将两个工程编译成两个.hex文件,然后手工合为一个.hex文件?"

http://blog.ednchina.com/cheungman/124567/message.aspx

楼主:
仔细看了您写的方法,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写的程序代码4K多一点,用PICC9.5编译后,发现生成的.hex文件不是从头到尾排列的,而是中间空了两块没有程序。

这就很郁闷了,如果我想将两个.hex文件合起来(功能程序和引导程序分别形成一个project编译,再将两个.hex文件手工合起来),那就需要有一块连续的没有写程序的flash。但是现在整个flash空间好像都有代码,而不是将代码从flash的0000位置顺序往下排。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默认情况下PICC编译是如何定位代码在flash中的位置的?有特殊的文件指示编译器如何动作吗?

楼主:
即使不手工合成.hex文件,用引导的方式,也需要有一块空的flash用来存放更新后的程序。
但程序一大了,程序在flash中的定位就感觉“乱了”。

楼主:
今天在Mplab-view-program memory看到了汇编代码,最后面确实都是0x3FF,但.hex文件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有内容呢?

楼主:
.hex文件应该是搞错了,新情况如下:

1、功能程序无偏移时,从0x0000开始可以正常运行。说明功能程序没有问题,也不存在运行过程中堆栈溢出的问题。
2、引导程序,代码如下,跳转和中断重定位经过测试都是正常的。
3、引导程序+功能程序(分别编译,生成两个.hex文件,手工合成后下载),其中功能程序编译时偏移到0x1000,开始功能程序还能运行一段,一旦使能定时器中断,程序就好像复位了,又从头执行。
难道是新增的引导程序加重了堆栈的负担?但引导的代码中也没有CALL和中断啊,应该不会触发压栈啊。

0x0000-0xFFF的代码如下:
0000  MOVLW 0
0001  MOVWF 0xa
0002  GOTO 0x7
0004  BSF 0xa,0x4
0005  BCF 0xa,0x3
0006  GOTO 0x4
0007  BCF 0xa,0x4
0008  BCF 0xa,0x3
0009  GOTO 0x7f9
.
空白
.
07F9  BSF 0xa,0x4
07FA  BCF 0xa,0x3
07FB  GOTO 0
07FC  CLRF 0x3
07FD  BCF 0xa,0x4
07FE  BCF 0xa,0x3
07FF  GOTO 0
.
空白
.
1000  功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