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2008安装成功,截图几个,饱饱眼福,同时问个问题。

楼主(2008-06-07):
上图:

问题:怎么我安装后,进入不了桌面啊?administrator登录后,就看见一个命令行?

网友:
新东西,没试过,我这破机可能用不起,唉
楼主进不了桌面,登录后只有一个命令行,如果是我,我会这样试:
找开浏览器(正好有个命令行,输入explorer试试),看不到桌面很有可能是浏览器没有启动.
如果名字不对,可以试试taskmgr(任务管理器),查看一下进程.
当然,这也只是在xp下的经验,我想2008也不会把主要程序名字改成别的吧

网友:
应该是装错版本了。
2008有一个只带shell,而不包含GUI的版本。你检查是不是装的这个版本。

楼主:
试过了,没有explorer.exe这个文件,c:\windows;c:\windows\system32里面也没这个文件。
我上网搜了搜,说是我只安装了一个核心,没有安装全正在重装ing。

楼主:
哈哈,winavr20070525居然可以在上面装并成功编译。
运行速度似乎比xp还快。

网友:
麻烦试试还有哪些比xp快的!
还有,那些图是怎么截下来的?虚拟机里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