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7b 测电阻不会这么慢吧?

楼主(2008-06-07):
才买的表,以前只用过指针式的。
测一段电炉丝的电阻,无论是自动档还是手动档,每次等了不下十分钟,数字还是大幅度的乱跳,根本稳定不下来。
难道这表有问题?还是都这样?
测电压倒是正常

网友:
呵呵,快没电了,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换了全新的电池了,没有用,还是那样,郁闷

网友:
电炉丝??这个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吗??

建议楼主对比测试一下,比如测测电阻、用指针式的测测电炉丝

我用过17B,测试普通导体的话,几秒就稳定了

网友:
我用过17B,测试普通导体的话,几秒就稳定了 很慢了吧

网友:
如果知道大概的测量范围,用"RANGE"选择就可以测得很快了。

网友:
接触良好吗?

网友(2012-04-14):
首先设置成手动量程就好了!

网友:
这是这类表的通病,测个几欧或是十几欧的电阻,还是自动量程档,那就慢慢等吧。但是十分钟有点夸张了,建议楼主短接两个表棒,看看是多少欧姆,如果是0.4欧以上,还是检查表棒吧,这个表的原装表棒很容易短芯的,一般全新的表棒不会超过0.2欧~

网友:
我的比较幸运,用了四年了,刚才短接了一下,在0.0到0.1之间跳变。

网友:
这个表测电阻是很慢, 表的做工很好,就是测电阻比较慢,如果重新选的话我就不买这个了。

网友:
这个表测试电阻式慢了点,但是也不会到十几分钟啊,这表的做工很好的

网友:
慢,是福禄克低档表的通病,我们公司用的15B、17B、117C都是如此。

网友:
我用的也是17,自动档就是慢

网友:
电阻丝的温漂极大,电阻表不跳就不正常了
你搞个10ppm以下温漂的电阻测量看看

网友:
我用这个表感觉很稳定呀!速度也没大家说的那么慢呀!

网友:
fluke 17B 这个表测电阻的速度太慢了,要几秒钟才能出来,几十块的山寨货一下子就出来读数,而且和胜利和优利德的低端表用的都是牛屎芯。

网友:
还是端子有氧化,恐怕要用砂纸将生锈部份磨掉即可(我是用FLUKE 87就立即可以)或是内部焊接点有问题

网友:
找个砂纸,蹭一下你的表笔,你会有惊醒的发现。

网友:
这个表我用的也是这么慢的,需要耐心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