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太忙了,粗略弄了一点图,是我的初步想法。

楼主(2008-06-08):
这几天太忙了,粗略弄了一点图,是我的初步想法。
我个人认为,还是8浆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刚刚作图,有待成熟。

网友:
八个电机是不是更难控制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会,我的初步想法,4个固定的,四个动的,固定的控制动力,动的管运动,电机向外倾斜10度。
这只是很基础的,我对遥控器有些想法,希望把遥控器的娱乐性弄的更强些,更好玩点。
另外,我个人认为,应该把安静的悬停放到首位,越静越难。个人观点啊。
忙完这些日子,作图继续。上面的是前天晚上画的。有想要CAD原文件的,我可以传一下。大家一起耍。

网友:
造个大点的就成飞碟了啊,我预定一架阿!!

网友:
想法是不错,可是你想到电源怎么解决了吗?

现在的四轴电源续航能力都很短了,你还想搞8桨。

网友:
电源不是大问题,只是有曾提出涵道设计降低了桨的效率。

网友:
成本不低 也更复杂。先把四轴飞好再说了

网友:
按照四轴方法安排这八个涵道,就是两个电机电调并联作为一组,就成了四轴;控制板不用改了;

网友:
等你终有一天实现飞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电源的续航能力成了最大问题。

以目前的g/W的拉力效率来计算,电源是心有余力不足。

楼主:
昨天晚上弄了两个小时,补充了一些,还会继续。欢迎板砖。

楼主:
从上往下依次   有机玻璃上罩   遥控器   摄像头   泡沫塑料主体    4个舵机   金属支架   导流罩  电机及风扇   有机玻璃下罩

网友:
to 楼主

你的3D模型建的不错,如果是3DMAX做的,可以把这个模型的尺寸数据做到DIRECTX 3D 的程序中
让它在地面遥控系统的屏幕上,随着真实模型的姿态而动作

见此贴56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6857&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效率是一大难题

楼主:
feng_matrix

怎末弄啊 朋友  我这是cad2007 弄的,和3dmax很接近,接口很相似,好转换。我把原文件发上,你看一下怎末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