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一个PLC的IDE,2个月不睡觉吐血之作

楼主(2008-06-08):
PLC编辑器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去掉了工程文件,只保留了源程序文件,编译环境CVAVR 1.24.8B,硬件MEGA16L

放弃了编译的方法,后台的数据直接和前台的梯形图相对应,每加一条梯形图他就加一条指令,然后重汇梯形图,如果用HDC方法来画图,可以减少屏幕闪动

IL存放在数组里,比如增加的时候往相应的地方加一条指令,删除的话就删除一条,些软件是仿照美国AB公司的LOGIX5这个PLC编程的,大家可以下载RSLOGIX5

或是RSLOGIX500的编程软件来对应指令。

编辑方法我没做,有兴趣大家自己改改,很容易就能加上,程序用DELPHI编写。

还有一个版本的是用C++BUILDER6写的,功能比较全,不过还是传DELPHI的比较好

楼主:
一定要加精加裤啊,我好有信心再传其它的

网友:
热烈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加精加酷!

网友:
此帖不顶不行,高人呐.

网友:
虽说不懂。也顶

网友:
不懂~帮顶~看着很酷~

网友:
怎么用啊?????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支持阿莫给加精加酷!!!

网友:
楼主好人做到底,把C++BUILDER的也传一下吧,毕竟每个人的编程环境有所不同!

网友:
等的就是这个,大力支持!

网友:
for(i=0;i<100000000<i;i++)
{
   顶;
}

网友:
楼主太牛了,不顶那是犯罪

网友:
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根本不能用,只有界面,什么按钮功能也没有,这样也能放上来吹

如果这样的界面也要做两个月,真是呕血之作

楼主:
//COMM 梯层RUNG001:变量初始化
SOR
BST
XIC X000
NXB
XIC Y000
BND
XIO X005
EQU D004 D002
TON T4 0.01 150
OTL Y000
EOR
//LINE 第一行注释显示2 第一行注释显示2 第一行注释显示3
//COMM 梯层RUNG002:
SOR
BST
XIC X001
XIC X002
XIC X003
NXB
XIC Y002
BND
XIO X012
OTU Y006
EOR
//LINE 第一行注释显示1 第一行注释显示2 第一行注释显示3
//COMM 梯层RUNG003:
SOR
BST
XIC X001
XIC X002
XIC X003
NXB
XIC Y002
BND
XIO X012
OTU Y006
EOR
//COMM 梯层RUNG004:
SOR
BST
XIO X011
NXB
XIC X007
BND
XIO M001
OTE M002
EOR
SOR
END
EOR

楼主:
25楼不要脸

楼主:
有种你给我2天做出来上位机,下位机,强烈鄙视
今晚我上传C++BUILDER全功能版本,精力有限,不可能做的所有功能都有,,所有功能都有,我也不可能发上来,早就自己做产品了

网友:
没有装DELPHI环境,简单试了一下可执行文件,似乎没有绘图执行部分和内核编译部分,只有一个操作界面。

楼主:
用哪个型号无所谓,只要你能找到指令,这个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可运行的框架,PLC最核心的是分支的解释,,其它的都是小儿科

网友:
俺用Delphi/VC开发也有三年多了,大大小小的项目也做了多个,以前是纯软件开发,现在转到工控行业。我从最顶楼下载的程序,真是不能用嘛?请告诉我:这个程序那个按钮能用?希望大家能互相探讨

俺之前可能表达得不好,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请原谅. 在这里讲声:对不起

楼主:
嘿嘿,,想吃现成的,没门

只要稍稍自己吐几分钟血就知道怎么用了,我没忽悠大家

网友:
谢谢,先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
好啊,希望能置顶!

网友:
没看懂怎么用,楼主讲讲

楼主:
procedure draw_ladder;根据指令列表绘出梯形图,并将每一行指令编号x,此编号与元件的位置(左上xs,ys/右下xe,ye)存在下面的结构中,这样每一个元件的位置就实时保存下来了,
map[x].xs := ;
map[x].xe := ;
map[x].ys := ;
map[x].ye := ;
draw_ladder函数的最后一部就是画选择框的,鼠标点一下取得当前的位置,再根据map判断是哪一个元件,元件号X,调用draw_ladder一下,该画选择框就画选择框。
如果要编辑的话,例如选择了XIC X0,这一个指令,要插入XIC X1,那就先把XIC X1插入到ILLIST中相应的位置X,调用draw_ladder重画一次,目前使用的画图方法屏幕会有少许闪动,使用内存画图的方法即可解决此问题

楼主:
比较难处理的是分支的增加与删除,等我下回分解,其它东西的增加也删除就很简单喽,我总结好了再发

楼主:
也可以直接参考AB软件的分支的删除,大家不要老是想吃现成的啊,我好累,睡觉了,网速太慢,什么也传不上来

网友:
楼上的是内存不足?

网友:
来自北京,有可能吧!

网友:
LZ已经做得不错啦.也公开得不错了.
看清标题:我也来发一个PLC的IDE,2个月不睡觉吐血之作

LZ是公开了一个梯形图编辑器.(确切点说法是:“一个IDE”).

网友:
好像是解释的那个文本文件

网友:
对IDE不做评论。

对于那个mega的代码,建议大家不要研究。PLC扫描顺序和执行方法完全是错误的。

网友:
我02准备做这个的,后来研究一下认为不可行,现在对这个没兴趣了

网友:
跟mat-coruscant的原代码很象

网友:
一定要顶的,加精

网友(2009-03-15):
一定要顶的

网友:
谢谢,很受启发!

网友(2010-04-29):
回复 楼主:

有 BCB 的可以給我參考嗎?

网友(2011-07-05):
楼主没发C++BUILDER版本吧,没找到呵呵

网友(2013-09-14):
mark,学习拜摩一下

网友:
这么强悍的东东,一定要学习

网友:
两个月做成这样,相当不容易

网友(2015-09-16):
要是一个项目文件,就更好了

网友(2017-06-09):
顶一个   感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