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块基于pic24fj64ga002+enc28j60+串口+3510+mcp9700的板子,统计下不知道有多

楼主(2008-06-08):
角色介绍:
pic24fj64ga002:dip28脚的16位微控制器
高性能CPU:
• 改进的哈佛架构
• 最高运行速度可达16 MIPS (@ 32 MHz)
• 带4x PLL 选项的8 MHz 内部振荡器和多个分频选项
• 17 位 x 17 位单周期硬件乘法器
• 32 位/16 位硬件除法器
• 16 位 x 16 位工作寄存器阵列
• 优化的C 编译器指令集架构:
- 76条基本指令
- 灵活的寻址模式
• 2 个用于独立的读和写操作以寻址数据存储器的地址
发生单元
单片机的特殊性能:
• 工作电压范围为2.0V 至3.6V
• 可承受5.5V 输入电压(仅数字引脚)
• 所有I/O 引脚上的高拉/ 灌电流 (18 mA/18 mA)
• 闪存程序存储器:
- 10,000 次擦/ 写
- 数据保存时间最短为20 年
• 功耗管理模式:
- 休眠、空闲、打盹和备用时钟模式
- 2.0V时的典型工作电流为650 μA/MIPS
- 2.0V时的典型休眠电流为150 nA
•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操作:
- 检测时钟故障并切换至片上低功耗RC 振荡器
• 片上2.5V 带跟踪模式的稳压器
• 上电复位(Power-on Reset, POR)、上电延时定
时器(Power-up Timer,PWRT)和振荡器起振定时
器(Oscillator Start-up Timer, OST)
• 灵活的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 WDT),
带有片上低功耗RC 振荡器能够可靠工作
• 在线串行编程(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CSP™)和通过2 引脚进行的在线调试(In-Circuit
Debug, ICD)
• JTAG 边界扫描和编程支持
模拟特性:
• 最多13 通道的10 位模数转换器:
- 500 ksps 转换速率
- 可在休眠和空闲模式下进行转换
• 带可编程输入/ 输出配置的两个模拟比较器
外设特性:
• 外设引脚选择:
- 允许对许多外设进行独立的I/O 映射
- 最多26 个可用引脚(44 引脚器件)
- 连续的硬件完整性检查和安全互锁以防止无意中更改
配置
• 8 位并行主/ 从端口( Parallel Master/Slave Port,
PMP/PSP):
- 44引脚器件上具有最多11 个专用的地址引脚,可
实现最多16 位的多路寻址
- 控制线上的可编程优先级
• 硬件实时时钟/ 日历(Real-Time Clock/Calendar,
RTCC):
- 提供时钟、日历和闹钟功能
• 可编程循环冗余校验(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 2 个3 线/4 线SPI 模块(支持4 帧模式),带8 级
FIFO 缓冲区
• 2 个 I2C™ 模块,支持多主器件/ 从模式和7 位/10
位寻址
• 2 个UART 模块:
- 支持RS-485、RS-232 和LIN 1.2
- IrDA® 设备用片上硬件编码器/ 解码器
- 遇到起始位自动唤醒
- 自动波特率检测
- 4级深FIFO 缓冲区
• 5 个带可编程预分频器的16 位定时器/ 计数器
• 5 个16 位输入捕捉
• 5 个16 位比较/PWM 输出
• 数字I/O 引脚上的可配置漏极开路输出
• 最多4 个外部中断源

dspic33fj12gp202的资源介绍:
工作范围:
• 最高40 MIPS 的工作速度(3.0-3.6V):
- 工业级温度范围(-40°C 至+85°C)
- 扩展级温度范围(-40°C 至+125°C)
高性能DSC CPU:
• 改进型哈佛架构
• C编译器优化的指令集
• 16位宽数据总线
• 24位宽指令
• 可寻址最大4M 指令字的线性程序存储空间
• 可寻址最大64 KB 的线性数据存储空间
• 83条基本指令,多为单字/ 单周期指令
• 16个16 位通用寄存器
• 两个40 位累加器,带舍入和饱和选择
• 灵活和强大的寻址模式:
- 间接寻址
- 模寻址
- 位反转寻址
• 软件堆栈
• 16 x 16 位小数/ 整数乘法运算
• 32/16 位和16/16 位除法运算
• 单周期乘-累加:
- DSP运算的累加器回写操作
- 双数据取操作
• 可将40 位数据左移或右移最多16 位
中断控制器:
• 中断响应延时为5 个周期
• 118个中断向量
• 最多21 个中断源
• 最多3 个外部中断
• 7个可编程优先级
• 4个处理器异常
片上闪存和SRAM:
• 闪存程序存储器(12 KB)
• 数据SRAM (1024 字节)
• 闪存程序存储器的引导和通用安全性
数字I/O:
• 外设引脚选择功能
• 最多21 个可编程数字I/O 引脚
• 最多21 个引脚上具有唤醒/ 电平变化中断功能
• 输出引脚可驱动3.0V 至3.6V 的电压
• 带漏极开路配置的输出最高为5V
• 所有数字输入引脚可承受5V 的电压
• 所有I/O 引脚的灌电流为4 mA
系统管理:
• 灵活的时钟选择:
- 外部振荡器、晶振、谐振器和内部RC 振荡器
- 全集成锁相环(Phase-Locked Loop, PLL)
- 极低抖动PLL
• 上电延时定时器
• 振荡器起振定时器/ 稳定器
• 自带RC 振荡器的看门狗定时器
•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
• 多个复位源
功耗管理:
• 片上2.5V 稳压器
• 实时时钟源切换
• 可快速唤醒的空闲、休眠和打盹模式
定时器/ 捕捉/ 比较:
• 定时器/ 计数器,最多3 个16 位定时器:
- 最多可以配对作为1 个32 位定时器使用
- 1个定时器可依靠外部32.768 kHz 振荡器作为
实时时钟使用
- 可编程预分频器
• 输入捕捉(最多4 路通道):
- 上升沿捕捉、下降沿捕捉或上升/ 下降沿捕捉
- 16位捕捉输入功能
- 每路捕捉通道都带有4 字深度的FIFO 缓冲区
• 输出比较(最多2 路通道):
- 1个或2 个16 位比较模式
- 16位无_毛刺PWM 模式

mcp9700:microchip公司出品的温度传感器。

该板子兼容dspic33fj12gp202,如果合适,成本价提供给需要的各位网友。

网友:
没人支持?我支持先!手里十几片pic24f/dspic33f的片子,就是没时间搞板子。
先谢谢小马哈,什么时间搞好说一声~~

网友:
建议支持一下320x240的彩色液晶
pic24搭配他们本公司的GUI应该不错

网友:
非常有兴趣~

楼主:
3楼的要求估计有点困难,这个芯片是dip28引脚,并行控制液晶可能引脚不够。

网友:
PIC24F系列的液晶控制接口是8位的,320*240的液晶一般也是可以接成8位模式的

网友:
支持,搞好了留一块。

楼主:
6楼,为了使芯片有更多的外设,节约引脚,我都使用了3510液晶了,如果使用8位液晶的话,可能引脚不够。
已经上传原理图了,欢迎各位批评。

网友:
我用的是PIC32MX340F256H-80I/PT + ENC28J60 + TFT LCD。

网友:
以前大概了解过一点~似乎可以用SPI接口的
现在有很多SPI接口的真彩液晶模块

网友:
管脚有些少哈

有兴趣玩一玩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PIC24F系列的下载器用什么呢?

网友:
有兴趣,支持
手头几块芯片,就是没做板

楼主:
回12楼,我是使用的usb icd2.5
板子初步画好,请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
支持小马哥,早想玩玩网络了.算我一个.

网友:
算我一个,顶小马哥。
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的下载工具呢,USB接口的,我的是笔记本,只有USB,我不用仿真

楼主:
17楼,我使用的是usb的 icd2.5,169¥,不是太便宜,也不算太贵吧?

网友:
恩,这个价格可以,谢谢啊,板子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呢?多少钱?上面的元件需要多少钱呢?我手里PIC的东西一个都没有,呵呵,从0开始学的,

楼主:
19楼,板子是单面板,如果有能力,可以自己用热转印制作。如果是pcb厂家制作的话,估计要1个星期以后去了。
pcb上大的器件主要是以下几个:
型号                  参考价
pic24fj64ga002:      20
enc28j60              18
hr901170a             15
max232                 5
3510                  59
1117*2                 3
mcp9700                1.5
合计                 121.5
其他的都是些小器件了。

网友:
单面板还是比较晕

弄不好焊接的时候很容易把焊盘搞掉

有些期间淘宝上买会比较便宜

网友:
直插式的板子还好
买了一块CAN总线的板子
都是贴片的
学校又没有,只能自己掏腰包
呵呵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你的PCB
发现串口和USB口的位置都不是很合理
如果拉出来一些感觉会好很多
因为USB头有不同的封装的
我见到的就有焊上去紧贴板子和焊上去留有空间的

至于串口,位置不是很重要,不过还是习惯了口露出来
呵呵

楼主:
23楼,那个不是usb,是rj45接口,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应该往外面点,否则网线插入后很难拔出。串口也可以拉出来点,不过那个影响不大。

网友:
我手头也有几片啊,不过没有编程器啊,它的编程器好像很贵啊!!

网友:
提个建议啊,要不要加个eeprop如24c128等,这样可以存一些数据啊,如网页数据!!

楼主:
26楼好建议,不过就是芯片io口不够了。我再调调看能不能再腾点出来。

上面有表示需要意思的,请到以下连接去报名,谢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45140&bbs_id=9999

网友:
也可以腾点spi接口出来,它应该支持硬件spi的或者i2c的,这样以后就好了。

楼主:
是的,该芯片有2个spi,准备将液晶背光控制那个引脚空出来。使用i2c连接24lc16

网友(2014-12-27):
能不能帮忙看下这个帖子中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46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