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西达电调做四轴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

楼主(2008-06-08):
新西达电调最低保护电压是2.5v/节 不能关闭电池保护功能 到了这个电压会减少输出,这对一般的直升机没有问题,可是四轴就会马上失去平衡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可以在控制部分加入电压检测,在还没降到2.5v时就减少油门,但问题是万一控制部分晚于电调进行低电压保护就会造成失控,危险呀!这个问题很棘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另外我给四轴起了一个新名字:会飞的绞肉机。

网友:
所以电调还是自己做好.市场上的产品不太适合. 例如:如果用i2c通信.主控制器可以实时监测电池的电压,进而知道电量,当电量减少到一定程序, 飞行器就通知你,要将飞机返回.

楼主:
【1楼】 (敏感词0386)123
自己做的当然更具灵活性,动态性能也更好。只是电调还是蛮复杂的一个东西,自己想做的很完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谐波电流的那些技术问题我还没搞明白。市售电调便宜而且坏了买一个换上就是了。各有利弊。

网友:
有个问题,一般电池工作电压是3.7V,而最低的放电电压,一般是2.7V,在低电池很容易报废~
一般的动力电池组是11.1v 是有三个电池串起来的,算下最低电压应该是2.7*3=8.1V
实际上,最低的电压要求都是10V以上,这样保险些

LZ想把电池放到2.5V
估计可以顺便换一套新的电池,和元件了~

楼主:
【3楼】 ppa2001
考虑到线上电阻和电池用久了内阻增大的关系,2.5v我觉得才能充分放电。还有我利用直流电源供电测试电机来者。输出电压接近12v却低电压保护了,最后发现压降都在电线上了(还有接头)。如果有低电压保护的话用直流电源供电也是个问题。

网友:
老外有开源的, 基本上照用就行了.在其基础上修改一下适应自己, 这也是可行的.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放电曲线是3.8v---4.2v放出80%的能量,所以2.5v是电池已经坏了。

楼主:
【7楼】 xptemail
锂电池的终止放点电压不是3.8v。在这么大的电流下放电中止电压是2.5-3v。需要在满负荷时测量 拿下来测是不准的。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M32主控板上布了输入电压、电流检测电路,4个无刷电调都接在主控板上
这样就可以监控整个系统的功耗情况,下图中左面曲折的大电流走线就是派这个用处

网友:
可以关掉的,用硬件改.
在红色电源线进线位置过了稳压器有个473(47K)电阻,换个22K什么的就可以了
这样就到1.2V左右/S了
也就是说3.6V关了,这个够了吧.
再下,M8自己都停车了.

网友:
【9楼】 feng_matrix
那段类似蛇形的大电流线是用来检测电流?是用M32的差分AD来做?我不明白怎么保证精度,这段线的电阻应该极小啊,再说怎么确定其阻值呢,望指教

网友:
to :【11楼】 lfkkk126 三疯

无刷4轴飞行时电流很大,11.1V锂聚电池,单电调就有10安培,4电调合计几十安培
这段线的电阻确实极小,实际只有几十毫欧姆,但乘以几十安的电流,就是数百毫伏的可检测电压了

你所说的检测精度,不知要到什么程度?1公斤左右起飞重量的无刷4轴就有数百甚至上千瓦的总功率
对于这种功率设备的检测,到安培级就足以了,mA没有太多实用价值

网友:
谢谢指导。我不明白的是怎么把检测到的电压量和电流值对应起来,看来不需要精确对应,用实验方法大概标定一下,运行的时候知道电流大概是十几安还是几十安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网友:
对,在保证电流强度的前提下,铜箔电阻不要太小就可以了
调试时根据实际值软件改变一下【采样电压/工作电流】对应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
德国人把电池电压信息叠加在视频眼镜中
这样第一人称飞行时直接就看到屏幕中的电压信息了
督促遥控者快没电时就赶快找地方降落

网友:
恩这个办法好,检测大电流很有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