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系列抗干扰那么差还是怕痒?

楼主(2008-06-08):
我用pic24fj64ga002做了一个实验板,今晚刚刚调试通过uart发送,但是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当用手摸住芯片的背的时候(没有接触金属部分),uart就一直往外部发送乱码,手一放开,就恢复正常。摸txd,rxd引脚都没这个问题的。
难到芯片怕痒?

网友:
我的是不敢摸晶振,摸摸背似乎没那么大反映~
你的内核电源引脚的电容最好用106以上的钽电容

网友:
今天长见识了。哈哈

楼主:
1楼果然厉害,当把DISVREG接地时能片内稳压器后,芯片就不怕痒了。
谢谢~

网友:
客气了~
这类片子都差不多,譬如一些ARM
内核的电压较低,通过内部的LDO供电,但需要外部加电容

网友: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帖子《PIC单片机的稳定性怎么这么差啊,今天总算长见识了》发了求助,tomhe666的回答挺好的,“说复位脚没有处理或有虚焊”我把复位脚接好接解决了,你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