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 INTEL的4线CPU风扇,可否用AVR PWM直接控制?

楼主(2008-06-09):
看了INTEL原装CPU散热风扇的接口定义,发现第三条线为 转速检测,第四条线为 转速调节。
那这样是否就可以直接从AVR引脚输出PWM直接控制第4条线,来实现风扇转速的控制,通过将第3条线接到AVR的ICP来实现输入捕获,并计算转速 ?

网友:
应该可以 ,速度要加上 拉

楼主:
整个风扇使用12V供电,不知可否将第三条的脉冲直接输入到AVR中,用示波器实测该脚输出,发现Vpp只有几十mV而已

网友:
转速输出是OPEN collector的,所以测试只有几十MV的电压,也就是要加上拉电阻到单片机电源即可直接连接AVR单片机的端口

网友(2012-09-10):
不知道楼主做了没有?成功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