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写的分压电阻的计算小工具

楼主(2008-06-11):
发一个自己写的分压电阻的计算小工具。可以查找E24标称系列的两个电阻,满足分压需要。

网友:
恩,不错不错。UP一下。嘿嘿....

网友(2010-07-31):
请问zxd0225, 这是什么原理?能说一下吗,
我给了输入电压3V,输出1V ,误差默认,结果是
3600.0Ω  6800.0Ω  1.04V
3600.0Ω  7500.0Ω  0.97V
3900.0Ω  7500.0Ω  1.03V
3900.0Ω  8200.0Ω  0.97V
4300.0Ω  8200.0Ω  1.03V
4300.0Ω  9100.0Ω  0.96V
4700.0Ω  9100.0Ω  1.02V
能解释下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穷举法可以吧

网友(2011-03-14):
异曲同工
贡献一个“电阻拟合计算器”,用于DIYER拼电阻用(含源码)(26楼增加分压计算功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749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ale&bbs_id=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