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常用类型单片机比较

楼主(2008-06-11):
未来的发展是嵌入式的天下,然而嵌入式也绝不能取代单片机的地位。单片机的优势在于低成本、低功耗、灵活性、易用性,就这4点来说嵌入式是不占任何优势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目前典型的单片机类别中都有哪些优势与不足呢。
  首先说MCS8051它的优势在于普及广、开发设备及资料丰富,是入门者较好的选择之一;然而纯51由于其功能和性能有限已经处于淘汰的边缘。
  c8051f系列,是一种混合信号的单片机,它以51为内核并在芯片上扩展了AD、DA、PWM、CAN、USB等实用的附加功能,可以说就模拟信号的输入与输出是没有哪一家的单片机能达到它的水平的,而且它还是JTAG接口,调试非常方便。不过,它的芯片稍微有些贵,对于成本非常敏感的用户有点不能接受。对于初学者来说,它的仿真器与评估板加起来也至少要六七百块钱,还是有些超出一般工薪家庭和学生的预算。
  PIC单片机是哈佛结构的,挺可靠,功能也可以,不过它的在线调试与下载远没有c8051f的JTAG出色,经常需要断电、重启才能连接上。它的芯片和开发系统也是价格偏高,仿真与评估板总共要七八百。
  AVR单片机是哈佛结构,价格便宜。但开发器(双龙做的)要1450元还不是全系列仿真的,(也有便宜的但我没用过,不知效果如何)对于入门者不太合适,但对于产能比较大的项目还是挺划算的。
  最后来说说MSP430,它的特点在于微功耗(一枚纽扣电池能用很长时间),而且它是16位的单片机,JTAG仿真做得不错,能与c8051f媲美。片上集成了AD、DA、PWM、LCD驱动,它的比较器AD采样方式能达到很高的精度。开发系统也很便宜。缺点是位操作时有点麻烦,如果你的产品专用于逻辑控制而且对功耗不敏感使用MSP430就有点可惜了。
  写在最后:其实使用哪个系列的产品完全在于你个人的喜好与习惯,只要掌握了一种单片机的开发方法与设计思想其它类型也都大同小异,因而建议初学者最好选择开发系统便宜,而且JTAG仿真简单可靠的产品。
                                                                                      (义隆松翰单片机A_级代理商0755-83039799 QQ:794875179)

网友:
后面是重点

楼主:
确实
很抱歉
希望没让你烦
但愿这样既能长些知识
又能方便大家!!!

网友:
虽然有点受骗的感觉,但还是有点欣赏楼主的耐心(到处见你在推广)和推广策略.

楼主:
作为业务
真得很抱歉
我只能争取给大家上传些价值大的东西
希望大家能多学到些知识
当然
能买些我的东西最好了
用不上
也没关系
祝愿大家看贴快乐
回帖更快乐!!!

网友:
现在搞单片机的没多少人用仿真器吧?而且现在的单片机很多都内部固化ISP程序,可以不用下载器了,楼主还不知道行情?

楼主:
其实
那要看你做什么产品?
有些中低端得就需要这种OTP得
有些特殊的可以MASK!

网友:
垃圾贴,没任何意义。

网友:
名字颇有欺骗性。

广告贴,鉴定完毕!

网友(2008-07-29):
c8051抗干扰很垃圾啊,不过C2的调试烧写借口真的强,不占系统资源,速度又快。比debugwire强多了。

网友:
积分怎么可以变成负的?希望指教!

网友:
我也很纳闷,难道是积分正的到了最大值开始从负的计数?

网友(2009-02-21):
其实C8051F并不像楼上说你为说的那么不好,至少在一般的环境里还是不错的。我就一直使用C8051F,他和PIC的单片机功能上一样,但是在实现默写特定的功能的时候编程上各有好处。我最喜欢的就是51f系列的io交叉配置功能,可以将外设动态的配置到不同的引脚,这个配置是可以通过软件改变的因此有时可以使用一个外设实现不同对象的控制,而且这样对于电路的设计也比较方便。
这点上PIC显然就不好。外设的引脚都是固定的。而且中断没有独立的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号,所有中断公用两个中断向量。编程的时候有点麻烦。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网友:
楼上,pic24可以实现IO动态配置了。

网友:
好像楼主说的不是很透彻

网友:
有一个好的仿真器开发时间缩短一半时间

网友:
很难想象靠烧片来开发是什么样子。一个好的调试器能省很多事情,不可能苛求所有的人逻辑性都很好,一个功能,一次实现。
PIC24FJ新出的很多型号可以实现管脚配置。
PIC严格来说不是用JATG协议,目前还只有PIC32支持JATG方式,但一般都支持ICD方式,LZ说的ICD2的毛病,不过后续的PICKIT3,ICD3,REAL ICE已经有很大改观了。如果考虑到价格因素,PICKIT2,PICKIT3都是不错的选择,PICKIT2记得加下拉电阻,见READ ME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