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的 原理图器件库 PCB封装库 (从最新的Altium summer 08提取)

楼主(2008-06-12):
从最新的Altium summer 08提取,已经保存为低版本格式,可以用PROTEL任何版本软件打开,并使用。

网友:
SCH是哪个版本的?打不开……可以的话,麻烦抓张图发上来瞧瞧如何?

网友:
很全很完整,确实新的版本还是不错的哦

网友:
呃……虽然看来有点炫耀的意思,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我用的方式比较好……起码画图的时候不用翻数据手册了……

外带说一句,我用的所有自制的MCU逻辑图都是类似这样的……

楼主:
回 【1楼】 watercat

我在PROTEL99SE 里试过了,可以打开,可以添加到器件库,可以放置器件到图纸中。

添加库的时候,文件类型选择*.lib  即可。

网友:
呃……因为我不用Protel的,所以只是打算用转换软件打开另存,但似乎结果是打不开,可能格式上还是有所区别吧……

楼主:
你用 POWERPCB ?

那好像没法直接用的。

网友:
没办法了,本来还以为能偷点懒的……

不过,既然看2楼的抓图,AD8里面的逻辑图确实不是我需要的类型,那么不用也罢了……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Altium自带的封装一般分哦L,M,N三个后缀,用来手焊一般都偏小。我习惯都扩大一下

网友(2008-08-04):
OrCAD的STM32F103 LQFP-48/100原理图Symbol,用SPB15.7绘制

网友:
PADS的,Mylib是STM32F103 LQFP100的原理图Symbol,PADS2007.2格式,其余部分是IPC-7351封装库,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然STM32的所有封装都在里面,适用于PADS2007所有版本。

网友(2008-12-16):
LQFP100_L

       _M

       _N

_L   _M    _N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M是最大号,适合手工,L是最小号,中间安全距离最大,M安全距离只有0.2MM,我RULE设成8MIL都变绿

网友:
这挺方便的,谢谢了

网友:
正好用到,谢谢!

网友(2009-12-24):
3楼的不错,我喜欢,AD09里面那个只有端口号,没有复用功能标识,很麻烦。3楼的好东西能不能转成99SE格式传上来啊?谢谢

网友:
记号,确实很棒,STM8的有吗

网友(2010-12-21):
找了好长时间,太感谢了!STM32库

网友(2011-05-24):
顶,节约时间

网友(2011-09-20):
好东西分享 变得更好

网友(2011-12-13):
这个必须要顶一个先

网友(2012-08-15):
到103为止,105以后的没有包含在内。看来需要从更新的AD10中提取。

网友(2012-12-21):
谢谢,已经为了节约了时间。

网友:
没有stm32f105的原理图库!!!

网友(2013-02-28):
Thank you for the sharing

网友:
谢谢,正在使用 中

网友(2013-04-30):
这几天突发学stm32f103楼主无敌,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3-07-17):
谢谢慷慨解囊,用上了

网友:
用了才觉得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