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端午节画的tms320f2812的图

楼主(2008-06-12):
两层的,作为一般的使用还是可以的,功能不是太多,can,uart,led还是有的加了一个cc1100,一个max1276的AD,这个芯片可以到美信免费申请。我申请很久了没有用,现在用一下看看。采样可以达到1.8M,做一般的用途还是够了

网友:
兄弟,上个原理图看看吧

楼主:
好像能被xp下打开,我现在没有原理图,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地方别人贴的图改的,就是那个叫开发板之家的原理图,本论坛有的。哈哈,不知道对不对,我修改了一些,cpld使用的是emp240t,这个比较便宜。这个电路我也不知道正确不,哈哈。等做好了测试一下,现在发现了can芯片居然没有接电源,到时要跳线了。因为电路板设计就没有五伏的,我本来是留着修改的,过一会就忘了。同时这个图没有天线的接口,嘿嘿,做板时到没有忘记加上。到测试好了再来贴原理图,不然误人子弟啊

楼主:
这个是pcb图,还没有经过测试的
仅供参考(protel99se)

网友(2008-10-14):
多谢楼主了,现在测试如何?可以告诉小弟一声吗?小弟也准备做;

联系方式:E-MAIL:TJDQH2099@126.COM

          QQ:324703565

本贴被 XIE209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4,08:38:34.

网友:
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2009-03-04):
楼主的PCB功力深厚
有一个管脚忘了引出来 T1CTRIP,这是个可以关断PWM的输入,挺重要的
我还想再修改一下
还有楼主能否说你那个焊盘过孔的弧形怎么弄出来的
取消泪滴没起作用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电源的地处理得过多了
不应该用LE4
LDO的地电感隔离
还有电源芯片的地下没必要覆没要网络的死铜
还有就是线与焊盘间距过小,有些地方容易短路

网友:
还有一些问题,二极管封装没有标方向

楼主:
这个应该有些上拉电阻没有上拉,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实际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严谨一点会更好的

网友:
我把楼主的图改动了下,做了4块板子。
焊了2块,测试没问题。用的20M晶振,没试30M

网友:
关注,谢谢lz共享资源

网友(2009-05-28):
原理图用DXP无法打开

网友:
希望能传一个PORTEL的原理图

网友(2009-08-17):
小弟初学dsp!最近申请了款TMS320F2801 ;但不知道怎么建最小系统(电源,复位,jtag下载等);能请大虾们上传个图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2010-07-07):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给我传一份你改过测试通过的2812的开发板的原理图和PCB啊!小弟最近也在研究2812想参考一下,我的邮箱是guoxiaoqiang2004@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
原理图是用什么画的,怎么用DXP和Portel都没打开呢?我笨了?

网友:
兄弟回复【16楼】ralfak
兄弟,能不能给小弟传个你修改过的原理图和PCB啊,我初学DSP,有许多不懂之处还要麻烦前辈,我邮箱是kaida711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