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问题

楼主(2008-06-12):
我的电脑只有C盘和D盘,
这样用起来很不方便,
请问我怎么划分成更多的盘?

网友:
方法1、再买个硬盘,设成从盘。个人认为这是最佳选择
方法2、备份重要数据,然后用PQMAGIC之类的专用分区工具从现有的硬盘上分出一个区来。不建议使用,弄不好会死的很惨。

网友:
在windows xp里就可以划分,只是备份好所动分区的资料。

网友:
PartitionMagic  我用过的,不过时间有点长啊

楼主:
我试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
PQMAGIC = PartitionMagic    谁用谁知道! 坏过事的人一定记忆深刻!

网友:
在盘符下再划分区域好了,用PQ死的时候蛮惨的,资料不一定能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