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型仪表铣床来改做雕刻机

楼主(2008-06-12):
提个建议,大家可以用小型仪表铣床来改做CNC ,只须加上带销回差的连轴器和电机固定座子,就OK了,简单方便。大家评评

百度图片的超多
小型仪表铣床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cl=2&lm=-1&pv=&word=%D2%C7%B1%ED%CF%B3&z=0

这个不错

楼主:
http://www.chinashenji.com/product_2.htm 这也是

网友:
楼主有改制成功的吗?主轴转速怎么搞?

网友:
专业铣床有优点,就是加工精度应该比较高,稳定性也很好,机身是铸铁,而且经过了去内部应力的处理,用个10年,也基本上不会发生形变,问题就是防锈痛苦,看到机床那一身油,闻到那个味道,啧啧。。。。就没有几个人感兴趣了

我还是期待阿莫做的这个,外观好看点,放在家里也舒服点哈。

网友(2008-12-11):
      如果用来做事的话(不是玩的那种),低于5000元的钻铣床建议大家就不要用了,机器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阿莫这原来有一台2000多的,开起来声音像开飞机一样,原来还想用它来做一下孔倒角的小活;结果此机一开感觉整个车间像在振动!没人受得了它。结果还是前几天当废铁处理了。

      如果用来做事,我偏向于买二手的炮塔铣床(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87347&bbs_page_no=1&bbs_id=1010)内的这种,2#机也不过的3000来元;不管怎样都不会差于10000元以下的钻铣床的精度。

网友:
随1-2的指引,看到了两个:

1)

主轴转速 2000

电机转速 960   电机功率(这个还象出厂不带电机,其实自己配更好)

重量135KG

http://www.chinashenji.com/product_2.htm

价格:2008-12-10: 1880元

2)

主轴转速  370--1000

电机转速  960             电机功率0.75KW

重量175kg

主轴跳动0.002--0.008mm

价格:2565元

http://www.chinashenji.com/product_2.htm

希望各位提些建议.

其实 我见到一个二手的象上面的那个卧冼的,带电机,1000元.

我想把它拆了,改成立冼.其实就是用它的主轴.和平台.

本贴被 zswl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1,10:23:55.

网友:
随1-2的指引,看到了两个:

1)

主轴转速

电机转速

2)

主轴转速

电机转速

网友:
这是一个好的提议.

有经验者提供一些选型的资料.

网友:
弄一台2手的搞数控也不错

网友:
锋记说:2#机也不过的3000来元;有可能吗?

网友:
20楼:

1)我也跑过市场,包括二手的.我主要是嫌设备太大.

上海陵城的钻铣,见过实物,虽然没有你设备好,也感觉比一般的钻铣要好很多.它的三个轴都是燕尾导轨,基座比图片的要大得多.

立柱也是方形的,比那些圆柱的稳重很多.

2)现在还不需要那么大的机器.

现在我只是想要小尺寸350--200这样的设备,又要一定的精度.用于做些研究性的项目---时机上也不是很迫切.

3)现在考虑的是:自己用直线导轨做一个平台,还是买现成的平台--买平台,还要自己改装丝杆.

已经找到两个平台,一个是只有一个据说没有用过的全钢的燕尾导轨的,2300元.还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厂家做的平台2600元,370X200,当然还也加

滚珠丝杆.

这样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精度.

4)关于主轴

用电轴来做铣厂,可以减低机械方面的麻烦.

其实我也找到了用钻铣的主轴,商场的价格是430元,但还要配电机,还要皮带传动,变速还要加齿轮.要自己动手的话,我宁做调频系统也不做机械

上传动系统.

每一个人的长处都不同,擅长做机械的,当然是选择机械传动简单.

5)

如果不是过于考虑精度的问题,

轴:430元

再买个电机

450元的一个生铁铸的工作平台,

省去很多的设计,这个系统很快就下来.

问题是

当我们把资金投入到滚珠丝杆这样一些不便宜的东东上面,不达到一定的精度,岂不冤枉?

如果不用滚珠丝杆来做,当然是很简单也是毫无意义的事.

网友:
在网上找到了这张照片,是上海陵城的,商场报价5500元.  型号ZF50F

实物的感觉比图片的好很多.

本贴被 zswl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4,15:48:33.

网友:
找到了一台上海陵城出的一台升降式小铣,50F型,价格5500元,是理想的对象,如果有地方放的话.本来拍了张照片,但不小心删了.

三轴为燕尾导轨.

网友:
还是挤进2500的那一批雕刻机好点。

网友:
如果2000元能找到一个好的主轴,也可以自己做,当然会牺牲外形,即一些操做上的便利(装夹元件之类的操作)---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就行了,不可

能面面渠道.350X200这样的行程也可以了.

上面的行程也不少!

网友:
3000元,二手的也不错.心动了.找!

网友:
楼上的网址没能连得上.

做这玩尔起码得为自己以后做点小元件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