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一个上机操作问题

楼主(2008-06-12):
从143页( 1.建立一个新的工程项目管理文件PROJECT)照书画瓢,一直做到144页,把(1.建立一个新的工程项目管理文件PROJECT)做完,当重新回到file/new......观察刚才的设置 chip ATwega16
                             clok 4.000000MHZ  是刚才设置的  这是对的
                    PORTS C  bit0  in   t      不是刚才设置的   刚才设置的是bit0  out  1   这个为啥设置不成功?

谢,新手描述掘

网友:
.你不仅是AVR的新手,使用PC也是新手.

"回到file/new......观察刚才的设置 chip ATwega16......"

刚才设置的SVAE成文件,然后OPEN打开看.你file/new,是要从新开始了.

你使用WORD吗,前面写好的文件,要打开看的.使用新建,不是又开了一个空白的文档吗.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