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打造完美 ATmega8 开发板 打算送出2块

楼主(2008-06-12):
这块小板是前几天做的   准备过几天再做第二版

手中还余下2块空板 想与大家一起开发开发这块板 也提些建议 有需要的请直接联系我MSN starli2789@hotmail.com

这块板本身有硬件缺陷,下一板将改正

如果哪位最近有时间一起研究的话,请联系我。我会送 空板 及 部份配件

---------------------------------------------------------------------------------------------------

---------------------------------------------------------------------------------------------------
AT mega8 Board _ v1.0

发现的问题
1.未加晶震        (做原理图时我也不知是怎么想的,真的昏了)
2.板厂加工问题导致电容的 两端都接在电源上    (板厂也昏了)
3.未留 PS/2键盘接口
4.AT45DB321 的电平问题 在5V下也许会出现问题

原理图点
击此处下载 ourdev_308782.pdf(文件大小:59K) (原文件名:原理图.pdf)  PDF格式
板图 _ PCB
BOM表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08802.jpg(文件大小:397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pxImage1.jpg)
清楚的原理请看PDF图

-------------------------------------------------------------------------------------------------------
下面是我这几天开发出来的部份底层驱动
1.LCM12864

===LCM12864.H==========================================================================================================
/*----------------------------------------------------------
        LCM12864 底层驱动程序
        AT mega8  内部RC振荡器 1Mhz
        创建日期:        2008.05.25
        修改日期:
        Starli                V1.0
----------------------------------------------------------*/
#ifndef _LCM12864_H_
#define _LCM12864_H_

#define                        LCM_INTERFACE        0x01        // 1,并行,0,串行

//==========================同步数据类型定义====================================
#define                SYNC_WRITE_COMMAND        0xF8
#define                SYNC_READ_COMMAND        0xFC
#define                SYNC_WRITE_DATA                0xFA
#define                SYNC_READ_DATA                0xFE

//===========================液晶基本指令集定义=================================
#define                LCD_CMD_CLRSCR                0x01                //清屏,用0x20填充整个DDRAM,并且AC复位到0x00
#define                LCD_CMD_RESET_ADDRESS        0x02                //地址归位,设置DDRAM中的AC到0x00并且将游标移动到开头的原点位置
#define                LCD_CMD_DOT_MODE        0x04                //进入点设定,

#define                LCD_CMD_DISPLAY                0x08                // 显示状态开关
#define                BIT_DISPLAY_D                2                // D 整体显示开关 1 = ON , 0 = OFF
#define                BIT_DISPLAY_C                1                // C 游标开关 1 = ON , 0 = OFF
#define                BIT_DISPLAY_B                0                // B 游标位置开关 1 = ON , 0 = OFF

#define                LCD_CMD_CURSOR                0x10                // 游标或显示移位控制
#define                BIT_CURSOR_SC                3                //
#define                BIT_CURSOR_RL                2

#define                LCD_CMD_MODE_SELECT        0x20                // 功能设定
#define                BIT_MODE_SELECT_DL        4                // 4/8位数据选择 1 = 8位 , 0 = 4位.
#define                BIT_MODE_SELECT_RE        2                // 指令集选择 1 = 扩充指令集 , 0 = 基本指令集

#define                LCD_CMD_CGRAM                0x40                // 设定CGRAM地址
#define                LCD_CMD_DDRAM                0x80                // 设定DDRAM地址计数器

//==============================扩充指令集======================================
#define                LCD_EXT_CMD_HALT        0x01                // 将DDRAM填满0x20,并且设定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到0x00
#define                LCD_EXT_CMD_IRAM_EN        0x02                // 卷动地址或IRAM地址选择
#define                BIT_IRAM_SR                0                // SR = 1 允许输入垂直卷动地址 , SR = 0 允许输入IRAM地址

#define                LCD_EXT_CMD_INV                0x04                // 反白选
#define                BIT_INV_R1                1
#define                BIT_INV_R0                0

#define                LCD_EXT_CMD_SLEEP        0x08                // 睡眠模式
#define                BIT_SLEEP_SL                2                // SL = 1 脱离睡眠模式 , SL = 0进入睡眠模式

#define                LCD_EXT_CMD_MODE_SELECT        0x30                // 扩充功能设定
#define                BIT_EXT_MODE_SELECT_RE        2                // RE = 1 扩充指令集 , RE = 0 基本指令集.
#define                BIT_EXT_MODE_SELECT_G        1                // G = 1 绘图显示ON , G = 0 绘图显示OFF

#define                LCD_EXT_CMD_IRAM        0x40                // 设定IRAM地址或卷动地址
#define                LCD_EXT_CMD_GRAM_SET        0x80                // 设置绘图RAM地址

#define                ASCII_MAX_ROW                4
#define                ASCII_MAX_LINE                16

//-----------LCM12864并行接口定义----------------------------------------
#define                LCD_DB_PORT                PORTD        //数据
#define                LCD_DB_DDR                DDRD
#define                LCD_DB_PIN                PIND

#define                LCD_CB_PORT                PORTB        //控制
#define                LCD_CB_DDR                DDRB

#define                LCD_RS                        PB0
#define                LCD_RW                        PB3
#define                LCD_E                        PB5

#define         Set_E()                        LCD_CB_DDR |= (1 << LCD_E);        LCD_CB_PORT |= (1 << LCD_E)
#define         Set_RS()                LCD_CB_DDR |= (1 << LCD_RS);        LCD_CB_PORT |= (1 << LCD_RS)
#define         Set_RW()                LCD_CB_DDR |= (1 << LCD_RW);        LCD_CB_PORT |= (1 << LCD_RW)

#define         Clr_E()                        LCD_CB_DDR |= (1 << LCD_E);        LCD_CB_PORT &= ~(1 << LCD_E)
#define         Clr_RS()                LCD_CB_DDR |= (1 << LCD_RS);        LCD_CB_PORT &= ~(1 << LCD_RS)
#define         Clr_RW()                LCD_CB_DDR |= (1 << LCD_RW);        LCD_CB_PORT &= ~(1 << LCD_RW)

//-----------LCM12864串行接口定义----------------------------------------
#define                LCD_PORT        PORTB
#define                LCD_DDR                DDRB

#define                LCD_CS                PB2
#define                LCD_SDI                PB3
#define                LCD_SCK                PB5

//----------底层驱动------------------------------------------------------------
extern void WriteDataToLcd(unsigned char ucByte);                //写数据
extern void WriteCommandToLcd(unsigned char ucCommand);                //写命令
extern void InitLcd(void);                                        //初始化
//----------应用层驱动----------------------------------------------------------
extern void LcmPrintf(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LcmDat);
extern void LcmDisplayStr(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LcmDat,unsigned char length);

#endif

==LCM12864.C=====================================================================================================================
/*------------------------------------------------------------------------------
        LCM12864 底层驱动程序
        AT mega8  内部RC振荡器 1Mhz
        创建日期:        2008.05.25
        修改日期:
        Starli                V1.0
------------------------------------------------------------------------------*/

#include "config.H"

#if LCM_INTERFACE

//------------------------------------------------------------------------------
static unsigned char TestBusy(void);

/*-------------------------------------------------
        测试LCM12864忙标志
        返回 : 0x00 不忙     0x80 忙
-------------------------------------------------*/
static unsigned char TestBusy(void)
{
        unsigned char ucReadDat;

        LCD_DB_DDR  = 0x00;        //输入
        LCD_DB_PORT = 0xff;        //弱上拉
        Clr_E();
        Set_E();
        Clr_RS();
        Set_RW();
        ucReadDat = LCD_DB_PIN;
        LCD_DB_PORT = 0x00;        //高阻
        return (ucReadDat & 0x80);
}
/*-------------------------------------------------
        向LCM12864定入1字节数据
-------------------------------------------------*/
void WriteDataToLcd(unsigned char ucByte)
{
        while(TestBusy());        //测忙
        LCD_DB_DDR = 0xff;        //输出
        Set_RS();
        Clr_RW();
        LCD_DB_PORT = ucByte;
        Set_E();
        Clr_E();
}
/*-------------------------------------------------
        向LCM12864定入1字节命令
-------------------------------------------------*/
void WriteCommandToLcd(unsigned char ucCommand)
{
        while(TestBusy());
        LCD_DB_DDR = 0xff;
        Clr_RS();
        Clr_RW();
        LCD_DB_PORT = ucCommand;
        Set_E();
        Clr_E();
}
/*-------------------------------------------------
        LCM12864初始化
        Starli                V1.0
-------------------------------------------------*/
void InitLcd(void)
{
          LCD_DB_PORT = 0xff;
        LCD_DB_DDR = 0xff;
        Set_RS();
        Set_RW();
        Clr_E();

        Delay(60);
        WriteCommandToLcd(0x30);                //8位并口,基本指令操作
        Delay(1);
        WriteCommandToLcd(0x30);
        __delay_cycles(100);
        WriteCommandToLcd(0x0c);                //开游标
        Delay(1);
        WriteCommandToLcd(0x01);                //清除显示
        Delay(20);
}
#else

/*==============================================================================
函 数 名 : WriteDataToLcd()
函数功能 : 向LCD的数据RAM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入口参数 : ucByte ---- 要写的字节.
编 译 器 : EWAVR4.20A
==============================================================================*/
void WriteDataToLcd(unsigned char ucByte)
{
        LCD_PORT |= (1 << LCD_CS);        // 使能LCD12864
        SendSpi(SYNC_WRITE_DATA);        // 同步数据
        SendSpi(ucByte & 0xf0);                // 高半字节
        SendSpi(ucByte << 4);                // 低半字节
        LCD_PORT &= ~(1 << LCD_CS);        // 禁止LCD12864
}
/*==============================================================================
函 数 名 : WriteCommandToLcd()
函数功能 : 向LCD写一条指令.
入口参数 : ucCommand ---- 要写的指令.
编 译 器 : EWAVR4.20A
==============================================================================*/
void WriteCommandToLcd(unsigned char ucCommand)
{
        LCD_PORT |= (1 << LCD_CS);        // 使能LCD12864
        SendSpi(SYNC_WRITE_COMMAND);        // 同步数据
        SendSpi(ucCommand & 0xf0);        // 高半字节
        SendSpi(ucCommand << 4);        // 低半字节
        LCD_PORT &= ~(1 << LCD_CS);        // 禁止LCD12864
}
/*==============================================================================
函 数 名 : InitLcd()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12864.
入口参数 : 无
返回参数 : 无
编 译 器 : EWAVR4.20A
==============================================================================*/
void InitLcd(void)
{
          InitSpi();

        Delay(60);
        WriteCommandToLcd(LCD_CMD_MODE_SELECT | (1 << BIT_MODE_SELECT_DL));        // 基本指令集动作,绘图显示OFF
        Delay(20);
        WriteCommandToLcd(LCD_CMD_MODE_SELECT | (1 << BIT_MODE_SELECT_DL));        // 基本指令集动作,绘图显示OFF
        __delay_cycles(1000);
        WriteCommandToLcd(LCD_CMD_DISPLAY | (1 << BIT_DISPLAY_D));        // 显示状态整体显示开
        Delay(20);
        WriteCommandToLcd(LCD_CMD_CLRSCR);                // 清屏
        Delay(20);
}
#endif

void LcmPrintf(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LcmDat)
{
        //unsigned char i;
        switch(x)
        {
                case 1 : WriteCommandToLcd(0x80+y);break;
                case 2 : WriteCommandToLcd(0x90+y);break;
                case 3 : WriteCommandToLcd(0x88+y);break;
                case 4 : WriteCommandToLcd(0x98+y);break;
        }
        Delay(5);
        WriteDataToLcd( *LcmDat);
}

/*-------------------------------------------------

-------------------------------------------------*/
void LcmDisplayStr(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LcmDat,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switch(row)
        {
                case 0x01 : WriteCommandToLcd(0x80);break;
                case 0x02 : WriteCommandToLcd(0x90);break;
                  case 0x03 : WriteCommandToLcd(0x88);break;
                case 0x04 : WriteCommandToLcd(0x98);break;
        }
        Delay(5);
        for (i = 0 ; i< length ; i++)
        {
                 WriteDataToLcd( *LcmDat);
                LcmDat++ ;
        }
}

void DrawLine(void)
{
        unsigned char i , j;

        WriteCommandToLcd(0x36);        //扩展指令,绘图开

        for(i = 0 ; i < 64 ; i ++)
        {

                for(j = 0 ; j < 16 ; j ++)
                {
                          WriteCommandToLcd(LCD_EXT_CMD_GRAM_SET + i);
                        WriteCommandToLcd(LCD_EXT_CMD_GRAM_SET + j);
                        WriteDataToLcd(0x00);
                        WriteDataToLcd(0x00);
                }
        }
        //WriteCommandToLcd(0x36);
        //WriteCommandToLcd(0x36);
        /*
        for(i = 0 ; i < 16 ; i ++)
        {
                WriteCommandToLcd(LCD_EXT_CMD_GRAM_SET);        //垂直地址(y轴)
                WriteCommandToLcd(LCD_EXT_CMD_GRAM_SET + i);        //水平地址(x轴)
                WriteDataToLcd(0x0f);
        }
        */
        WriteCommandToLcd(LCD_EXT_CMD_GRAM_SET);
        WriteCommandToLcd(LCD_EXT_CMD_GRAM_SET);
        WriteDataToLcd(0xff);
}

楼主:
今天编写的一块键盘测试小程序

====KEY.H==========================================================

#ifndef _KEY_H
#define _KEY_H

/*-------------------------------------------
        接键管脚定义
--------------------------------------------*/
#define                        DDR_KEY                DDRD
#define                        PORT_KEY        PORTD
#define                        PIN_KEY                PIND
//#define                        Key1------------PD7
//#define                        Key2------------PD6
//#define                        Key3------------PD5
//#define                        Key4------------PD4

extern void Speak(unsigned int time);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scan(unsigned char key);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extern void Key1(void);

#endif

====KEY.C==========================================================

#include "config.h"

//-----------------------------------------------------
#define                        SP                PB1
//-----------------------------------------------------

/*-----------------------------------------------------

        3V无源蜂鸣器 驱动
        ATmega8 内部RC晶振1Mhz        V1.0
-----------------------------------------------------*/
void Speak(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j;
          DDRB  |=  (1<<SP);
        for (j=0 ;j<time;j++)
        {
                for (i = 0 ; i<200 ; i++)
                {
                          PORTB |=  (1<<SP);

                        __delay_cycles(50);
                        PORTB &=~ (1<<SP);
                        __delay_cycles(200);
                }
        }
}

unsigned char GetKeyCode(void)
{
        unsigned char NowKey = 0x00,KeyCode = 0xf0;  //KeyCode = 0时,按下值为0 /KeyCode = 1时,接下值为1
        DDR_KEY  &= 0x0f;
        PORT_KEY |= 0xf0;                        //PD4..7 设为输入

        NowKey  =  PIN_KEY;                        //读按键电平
        KeyCode =  NowKey ^ KeyCode;                //运算  同或 相同为0 不同为1

        do
        {
                NowKey = PIN_KEY;
        }while((NowKey & 0xf0) != 0xf0);        //使按键抬手有效

        PORT_KEY &= 0x0f;                        //PD4..7 设为高阻
        return(KeyCode & 0xf0);
}

void Key1(void)
{
          switch(GetKeyCode())

        {
                case 0x80 :Speak(1);LcmPrintf(3,1,"1"); break;
                case 0x40 :Speak(1);LcmPrintf(3,1,"2"); break;
                case 0x20 :Speak(1);LcmPrintf(3,1,"3"); break;
                case 0x10 :Speak(1);LcmPrintf(3,1,"4"); break;
        }
}

楼主:
以下是板厂制板中出现的问题

网友:
要是都画成贴的就漂亮了o(∩_∩)o...

网友:
什么板厂,居然还有残铜,业余的吧,这样恐怕不能要钱吧

楼主:
我做了5块,都出现相同的毛病。

那是我 K掉 黑油后的效果.我那一块铺的是电源

结果他把电容的两端都跟电源连再一起了  真不知道他怎么做出来的这种效果

更可怕的是,  焊盘中间那个过孔连的是地 这样..................

网友:
说实话,我最讨厌黑油的板子...找跟线,跟半天,都不知道它往那里拐.晕~~

网友:
是的,不应使用黑色做实验板。

网友:
能否送我一块啊?我正好想调试ATMEGA8,谢谢
czpjj@hotmail.com

网友:
安全间距设得太小了,

网友:
送到PCB厂商那边,为了成本,老是做些莫名奇妙的修改。
比如为了省钻头,改孔大小之类的。。

网友:
看你图片猜你设计的要求精度太高,铜皮与铜皮,铜皮与导线的间隙是多少?建议铜皮至少要在0.3mm以上,我一般至少在0.4mm左右,像这种板子是非高速板,铜皮尽量少些,就是在高速板铜皮不一定越多越好,现在好多高速板的设计者害怕加铜皮了,更喜欢增加层。

网友:
长春的???你是那个学校的?、我也想学学avr,我是师大的,能交流下吗??我的qq7597139

楼主:
【9楼】 czpjj  如果你有时间调试的话,我会送你一块。只要到时把调试的结果贴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我也可以参考一下

【10楼】 ljy99731 林嘉源      安全间距确实小了。 谢谢指教

【12楼】 marker                这块板本身挺好走线的。 也只是个试验板  加层没有必要 呵呵  不过当初我为了省事,确实把间
                               距 弄小了。 这东西,真是慢工出细活啊

【13楼】 edaworld 笨笨小熊    我是在长春上的学,现在己经出去工作了。资料一直没改 如果你想要这块板的话,直接去 陈燕那
                                里 做就好了 开板费我己经付完了,你直接说板号的话,不会超过15元/片,比快递费还便宜。
                               她的电话:85655027
                               建议你再等一等,我把这块全调通后会改下一版,,,到时会下很多功夫在板子上面。应该会比这块
                                好很多

网友:
楼主可以啊,呵呵,纯顶……

网友:
我是新手可以送我一套吗?我想试试。
广东普宁市流沙镇西园95栋 515300

楼主:
【16楼】 zehong 千年虫

--------------------------------------------------------------------------
只有空板的。 你确定要吗? 可以送你一块 快递要20元 最好加我MSN确认一下。

上面有器件清单 就是BOM

不会没关系,

只希望你能学会用它..    并能跟我一起把他改进得更好.

楼主:
今天调了个数码管显示的小程序

小板原理图

原程序 IAR4.20A 编译通过

网友:
万能LED钉板。不过偶喜欢哈哈,M8的板子也喜欢,黑色额

网友:
能给我一个吗?我正想开发一个12864的文本显示器
我的邮箱:lyghykj@163.com

网友:
楼主:M8的空板子还有吗?我学AVR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早都想有块实验板了!但是因为现在还在学校,苦于条件有限,到现在都还是在用软件防真呢!
   看了你的帖子,我觉的要不残铜那点缺陷扳子已经很漂亮了!又是黑色的我很喜欢黑板的!呵呵可惜看到你的帖子都十五号晚上了,不知道你的扳子送完了没有?如果还有,能不能送我一块啊? 如果已经送完了,能不能在下一批多做一块,到时我连元件一起买一套!我在重庆,学校所在地很偏,穷乡僻壤的想在附近买点元件都难啊!不过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一直在坚持学习呢!!几乎有时间就会来OurAVR,在此也感谢阿莫,感谢ourAVR里的各位前辈,让我和像我一样的初学者有了学习的机会和空间!!!
  已经给楼主发了邮件,请查收!

网友:
我也正在画Mega8的开发板呢,基本完工,不过一段时间没弄了,忙别的去了,呵呵,现在就差确定一个器件了,有点不好找,到时候 也发上来让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
【22楼】 houjingqing 侯敬青   你的信己收到,明天寄出           顺丰速运  到付20 给你带了一片拆机的Flash

【24楼】 filyapple            没有收到你的邮件

                                    我给你留着一块板,尽快与我联系

楼主:
编译器
-----------------------
IAR 4.20A
-----------------------

网友:
楼主做技术的风格不错的,好好发展下去吧

网友:
不知LZ什么时候改版??预定一块!!

楼主:
计划7月1号左右 , 要看这块板调的怎么样, 我到时候多采购些配件,开个淘宝链接

【22楼】 houjingqing 侯敬青 你的己寄出 申通 268507638239

网友:
你的布板最后的覆铜安全间距太小了!!!布线可以0。254mm间距,覆铜最好设定为0。6mm,否则就像你这个很差劲的pcb厂做成短路。。。。

网友:
楼主:先谢谢你还给我留了块板.上次由于我的疏忽写错了你的邮箱地址,邮件不知道发那去了!
     昨天又重新给你发了邮件,不知道你收到没?

楼主:
使用中发现的问题

1).电源接口应放在左下角
2).JTAG 接口应该旋转180度
3).DS1302改为贴片
4).铺铜间距过小
5).需加入PS/2接口
6).蜂鸣器应用跳线而非0ohm电阻
7).串口 PD0,PD1应加2个跳线
8).按键与液晶接口冲突
9).系统电压需调至3.3V  只需给液晶供电脚5V电压即可

-------------------------------------------------------------------------
这是我在这几天的使用中发现的问题。 希望大家帮忙指点。 以便更好的改进下一版

这块板是我在业余时间学习AVR的作品。因为不舍及到公司,所以我会保证这块开发板的100%开源。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对于新手,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网友(2008-07-15):
收藏一下本页呵呵
瞻仰下,本人初学者...想学学..可惜没有学习板

网友(2009-06-12):
【24楼】 filyapple
-------
重庆哪儿的?

网友:
正在做此开发板,一边焊接一边试程序,有点麻烦了,连原理图都没画。

网友:
黑色的不好看

网友:
板子挺漂亮的,

网友:
回头再看,谢谢先

网友(2009-11-17):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我也很想要份。

网友:
呵呵,,布局不错,但布线还得好好加油.

网友:
还有,建议大家以后做的板子使用黄油,多年经验,黄油最好看,走线特别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