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S1003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8-06-13):
好不容易自己搭好的电路,刚一上电还没进行任何操作,就听到耳机里面噼里啪啦的声音,测了一下IOVDD正常3.34V,CVDD(接的2.5V电源)居然2.8V,AVDD(接的3.3V)也只有3.1V,再测晶振2.9V,RCAP也接近3V了,最恐怖的是IOVDD和CVDD之间居然测出了7.8om 的电阻,我的VS1003是不是报废了啊,我焊接的时候已经很小心了,为了防静电每回都把掉烙铁插头才焊啊!!!

楼主:
我是在本网站邮购的买的三片,不知道是不是在焊接的时候搞坏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辨别是否芯片已经损坏了呢?
vs1003正常工作状态是个什么情况,IOVDD CVDD 之间应该是阻断的测不出电阻的吧? AVDD 3.3v供电可以么? RCAP上电后应该是1.3V左右么?
请高手解答一下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我不太明白接地性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的是烙铁插头是2个脚还是3个脚的?
我的烙铁插头是两个脚的,应该是一个借零线一个接的火线吧,接地性可能不好,不过我每回加热后都拔掉插头才焊,是不是要换个接地性好的

网友:
VS1003有这么容易坏吗?
同一芯片,我曾经拆装了好几次都工作正常

楼主:
刚刚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两个脚(5,6)有点虚连,把它从新焊了一下,再测,IOVDD,CVDD正常了,但还是无法正常工作
hlwjx 相逢萍水
想请问一下,linein不接悬空可以么,rcap我接的104到地,不对VS1003初始化的情况下,晶振和RCAP上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才正常啊?

网友:
line in悬空应该没有关系的,我板子上也这样
rcap我也是接104到地
至于不对VS1003初始化,晶振和RCAP上的电压一般是多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没试过,不好意思

不能正常工作,先确认VS1003B供电是否正常,初始化是否对...

楼主:
那你正常工作下的RCAP 晶振电压试过么,我的测的都接近3V了,郁闷啊

网友:
不好意思,我当时没出现问题,所以也没有做过多的测试

附件是:驱动你的vs1003,你看下,应该对你有点用

楼主:
谢谢你了,我也是看这个东西在做,不过运气没有那么好,第一次就失败了,还剩2片VS1003,但愿能找出原因出来,这两天再做一下测试,感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
晶振起振不稳地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楼主:
我刚刚测了一下晶振的两个脚之间和RCAP
都是2.8v左右。
potatoES 晶振起振不稳地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你的意思是说可能是晶振的问题么?

网友:
我以前用焊锡膏助焊VS1003  之前不知道焊锡膏对晶振有那么大影响

焊接后就没有去清理引脚上面的焊锡膏

结果上电后就噼里啪啦的响,好像只是一个声道

后来用酒精清洗后就没事了

当然  在原理图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虚焊也有可能的

楼主:
谢谢你了 potatoES
我是按照BOZAI的那个图焊接的,自己用通用板搭的电路,上面用的用IC座子(用剪刀一个个剪断),找了个LQFP48转DIP的转换板用排针插在上面,上面再焊芯片,对于虚焊的情况我曾经检查过一遍,应该没有,今天晚上是没时间搞了,有其他事,明天等搞点酒精来擦一擦再试试

楼主:
我测了IOVDD0是3.3v,再测IOVDD1,2居然只有2.8V,CVDD都是对的是2.5v,再摸7805温度上升很快,估计电源出了问题,我测了自己做的试验板上11173.3居然最高到了4.8V,11172.5是正常的输出2.5V,估计3.3坏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把VS1003给烧坏了,晕啊~~~明天再找片11173.3试试,
我想问一下,3.3输出接一个3.3v的稳压二极管是不是在11173.3输出电压4.8V的情况下可以避免VS1003被烧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接一个,不能再损失VS1003了,5555~~~~~~~~~~~

网友:
我的vs1003是拿漆包线“绑架”的,尽量用烙铁余热焊接。我比你运气好点,废了一块vs1003,是DREQ断了。。。

楼主:
thriller 你好
你的DREQ断了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AMORK这个时候还在啊 hehe

楼主:
真是见鬼了,把VS1003取下来之后,单独给IOVDD单独供3.3V,发现CVDD居然有0.18V的压降,再测IOVDD0和CVDD0之间居然有0.4v左右的电压,我是按照波仔的路连的,IOVDD DGND CVDD之间检查过没有什么相连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我是在把VS1003拔下来的情况下测的,只是测IOVDD的供电部分,但是发现CVDD0居然也有电压,CVDD跟DGND之间也只有104相连,真是快把我搞疯了

楼主:
把焊有VS1003的转DIP板子插上去之后,测的IOVDD,AVDD3.27v,CVDD2.49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但是晶振电压和RCAP电压还是不对,都再2.8v左右,不知道是芯片坏了,还是我焊的通用板有问题

网友:
就是一个管脚,数据请求信号,来来回回焊了几次就从根部断了。估计是我的漆包线太粗,拉的。

网友:
楼主你可以只对VS1003上电,然后使能RESET,这时耳机里应该什么都听不到;然后把RESET禁掉,这时耳机里面会出现电流的底噪声(我形容不好,类似于一般音箱音量调到最大出现的那种声音),不是这样很有可能是坏了。VS1003还是比较耐焊的,我曾经用不接地的烙铁把48个引脚全部焊上漆包线,然后把线拆下来又重新焊上都没事。VS1003有噪音也有可能是因为和MCU连接的那几根线有干扰。

楼主:
314forever 你好,你是说焊的时候不用拔掉插头也没什么关系是么?
我马上按你的方法试一下

楼主:
由于我的XRESET接的100K电阻下拉倒地,上电时已经在复位状态,现在的情况是复位的时候有时候是比较静的,但是有时候会突然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持续一段时间还很响,我把XRESET拉高的情况下,发现跟复位时没什么区别,只是不是说明复位对1003已经失效了,1003已经坏了呢
314forever
你做的正常情况下有哪些指数可以作为参考呢?

楼主:
晶振的电压和RCAP的电压都到3V以上了,心都凉了

网友:
我只测过DREQ,是3.3V。复位的时候有声音排出电路干扰,基本上就是芯片挂了。

楼主:
谢谢314forever
额,我现在只是担心是否电路还有问题,如果再换个芯片搞挂了,就郁闷了,我现在的问题是取下VS1003后,单独给IOVDD供.3.3v,CVDD不上电,居然测出CVDD到地有0.06v的电压,再测IOVDD和CVDD之间居然也有0.34v的电压,这太诡异了,CVDD只有通过104接到地,IOVDD也是,他们之间除了通过芯片有联系外,在电路上应该没有直接的联系,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2014-11-11):
看到这个帖子才想注册阿莫的。虽然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但是还是挺为阿莫的作风感动的。最近也在弄VS1003,纯手工折腾的,结果确实没那么好的运气,一直没能调出声音,有些沮丧,不过还是想收集点资料看看。6年过去,想必楼主已经是大神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