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64+VS1003B+IDE+SD+LCD MP3学习开始了!

楼主(2008-06-13):
等不及了!收到货,马上按装个板子来测试下给大家看.

网友:
有图片看吗?

想看看实物。

网友:
收到板子后就焊起来! 嘿嘿!

网友:
不错,谢谢LZ,J2若是简牛或养角就更好了;

C1,C2上面的是ISP口吗?

楼主:
回 huanxian 兄:那个是JTAG接口!ISP口没有留!

画错了一条线,用线连上就行了!

应该说是线名定义错了,本来联在一起的.

网友:
LZ 可以参考下这个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243762

网友:
LZ, 有空做个ISP飞线的示范,可否?

楼主:
ISP第1脚M64第2脚(PE0)MOSI
ISP第5脚M64第20脚(RST)RST
ISP第7脚M64第11脚(PB1)SCK
ISP第9脚M64第3脚(PE1)MISO
再加上接地和电源线.
忙记了把PE0和PE1引出了!

网友:
楼主,我们的板子什么时候发?
我也等不及了,:-)

另,BOM清单有吗?我还有部分器件需要采购!

楼主:
回mymach 电子小生你的板昨天发出了!元件清单在之前的论坛的131楼!你看一下.

楼主:
上存两个测试程序!我的板上可正常运行!

网友:
咦,怎么做MP3都来个LM2575啊?

楼主:
哈哈!用LM2575主要是共电给硬盘呀!你没有看到全部的图片吧!

网友:
焊接了一小部分,就是电源OK了,明天继续。。。

网友:
对对,倒忘了硬盘了.不过闪寸卡现在很便宜呀.

网友:
楼主,有没有液晶的资料啊

网友:
今天有焊接了一部分,不过可以电亮LCD了,供大家参考,照片拍的很业余,实际效果要好。

网友:
再贴一张,可以说明LCD如何和PCBA连起来, 具体主程序中有PIN与PIN的连接描述

网友:
再贴一张,可以说明LCD如何和PCBA连起来, 具体主程序中有PIN与PIN的连接描述

注意: 最左边标“1”的,也是原理图的LCD的1脚,向上垂直对应的也是LCD的1脚,接下来2-2,3-3。。。7-7,
PCBA共7个脚都说完了, LCD还有3个脚,第8脚空,第9脚接12V但必须串个300~600ohm的电阻(I=20mA~10mA),第10脚接GND与LCD的7脚一样)

网友:
程序是ICC6.31A编译的, 这个程序专为这个板修改过的,可以用.但程序是从其他移植过来的,可能多了一些声明变量,仅仅提供参考。

网友:
to:【21楼】 gtembeded

确认是【48楼】gtembeded, 把你的mail给我, 不过我已经发了

网友:
感慨,配齐这些元气件,不容易啊。(我只焊接了1/3)

网友:
哈哈,收到,谢谢了哦
还没全部装上呐
先调一部分了

楼主:
这两天比较忙,只是只是移植了两个测试程序!都没有开始写我的程序!唉!

网友:
我的板子到了

网友:
我的还没到。

楼主:
huanxian 兄你有空试一下,MEMORY_DATA_ACCESS_CONTROL命令参数用0XC0,屏幕就可以和板子同方向了!(理论是这样,没有试)

网友:
第二张图那四个芯片是SRAM, 看到过SDRAM有这个封装的。

网友:
【34楼】 wumei 明丽美: 应该是可以的

其实,我一直认为我这样是正方向啊。。。。 哈哈

目前,想把里面的子函数修改一下,实在太差了,明明显示21(一行)个字符,却扫了21+20+19+。。。+2+1=231个字符,显示字符的速度比图片感觉要瞒,这都是N年前做的; 等我改好了在贴出来;
花点工夫,可以在增加个“电子书”的功能,仅仅是建议,因为屏太小了。

网友:
第一次焊那么密的引脚 有点怕怕

楼主:
不什么原因!昨晚写这个屏时老是出错,出错是随机性的.写屏时色彩在变.用我所提到的命令和参数,是可以实现变换方向的.

楼主:
现在用我的LCD(上图)在写硬盘播放程序,主要是参照ZipMap来写!

网友:
彩色液晶的驱动升了级,改了以前显示字符等的重复多扫描的问题,从显示效果要快点,还有增加了中,英文的颜色选择的功能,也增加了可以自动换行,供大家参考;

网友:
【38楼】 wumei 明丽美

“屏时老是出错,出错是随机性的”, 可能程序上下有冲突,LCD的控制指令误改了,后又恢复了

楼主:
再上存个半成品程序,给大家测试一下.可以播放硬盘了,中文文件名和路径显示.

楼主:
唉!今天在调试程序发现怪怪的,一个跳转老是跳飞了!后来才发现写进芯片的程序和读出来的不一样.哈哈!M64没了,报费了.
真是的,还没写多少次呀!就这样报费了,真可惜.

网友:
我的还趟抽屉底下的!才焊个电源!

网友:
楼主牛啊!程序是汇编的。

楼主:
硬盘MP3基本完工了!还有一些改进就留给各位了!现在这个功能以基本完整了.

只技特FAT32文件系统.
自动保存当前播放模式.
顺序/随机键
暂停/播放键
停止键(随机模式时停止后随机跳曲)
上一曲
下一曲(随机模式上一曲下一曲没有区分随机跳)
歌曲查找深入70级目录.可保存目录16376个(XP系统盘才6千多个目录)
只能找到65536个文件.

本程参序照ZipAmp写功能有所改进,按下按键MP3照播不映响程序,跳曲零等待.
中文曲名显示,碎片文件一样播放

文件名中包卑括如下的符号都可以正常显示出来:
、。·ˉˇ¨〃々—~‖…‘’“”〔〕〈〉《》「」『』〖〗【】±×÷∶∧∨∑∏∪∩∈∷√⊥∥∠⌒⊙∫∮≡
≌≈∽∝≠≮≯≤≥∞∵∴♂♀°′″℃$¤¢£‰§№☆★○●◎◇◆□■△▲※→←↑↓〓
ⅱⅲⅳⅴⅵⅶⅷⅸⅹ
⒈⒉⒊⒋⒌⒍⒎⒏⒐⒑⒒⒓⒔⒕⒖⒗⒘⒙⒚⒛⑴⑵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⑿⒀⒁⒂⒃⒄⒅⒆⒇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㈠㈡㈢㈣㈤㈥㈦㈧㈨㈩ⅠⅡⅢⅣⅤⅥⅦⅧⅨⅩⅪⅫ
!"#¥%&'()*+,-./0123456789:;<=>?@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ぁあぃいぅうぇえぉおかがきぎくぐけげこごさざしじすずせぜそぞただちぢっつづてでとどな
にぬねのはばぱひびぴふぶぷへべぺほぼぽまみむめもゃやゅゆょよらりるれろゎわゐゑをん
ァアィイゥウェエォオカガキギクグケゲコゴサザシジスズセゼソゾタダチヂッツヅテデトドナ
ニヌネノハバパヒビピフブプヘベペホボポマミムメモャヤュユョヨラリルレロヮワヰヱヲンヴヵヶ
ΑΒΓΔΕΖΗΘΙΚΛΜΝΞΟΠΡΣΤΥΦΧΨΩ
αβγδεζηθικλμνξοπρστυφχψω
︵︶︹︺︿﹀︽︾﹁﹂﹃﹄︻︼︷︸︱︳︴
АБВГДЕЁЖЗИЙКЛМНОПРСТУФХЦЧШЩЪЫЬЭЮЯ
абвгдеёжзийклмнопрстуфхцчшщъыьэюя
āáǎàēéěèīíǐìōóǒòūúǔùǖǘǚǜüêɑńňɡ
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ㄧㄨㄩ
─━│┃┄┅┆┇┈┉┊┋┌┍┎┏┐┑┒┓└┕┖┗┘┙┚┛├┝┞┟

网友:
牛,我的板子还没全部焊接完,要加油了。

楼主:
上面程序中的unicode码表有点出错了!换上这个就OK了.

楼主:
源来TFT屏出错是线太长了.现在用短线联接一切正常了!

现在开始挂TFT屏了!

楼主:
TFT屏成功连接了.

楼主:
可惜EDO内存芯片驱动不正常,不知是内存芯片坏还是驱动程序有问题.在全写AA后读出来,发现有一大部分不是AA.

网友:
010是本人照片?

网友:
It's nice!  不顶了!

楼主:
总结一下这个板:
    板上有两个硬件缺点.
    一、单片机复位上拉和IDE复位上拉线没有和电源连接(跳线连接可解决问题)。
    二、音频输出座的连线交叉了(通过跳线交换音频输出座的第一,二脚可解决问题)。
    现在写了程序,8M晶振时,刷整TFT屏时在70MS以内(硬盘刷图片,SD卡图片要加倍),还有时有数据丢位现象.可能时硬件问题.以这样的速度做静态显示的MP3是不错的选择,机本上看不出刷屏的过程,只是一下就变了!现在正在测试.完全写好程序和解决TFT数据丢位现象后会出第二版.
    硬盘播放的程序完全OK了!现在是SD卡和硬盘程序合并皆段.完成后就开始第二版式的设计,到时会去了EDO内存芯片,加上USB可以读U盘播放.之前有卖到这个板的朋有会半卖半送给大家,一定比这个板子不还要少钱.显示部份主要计对TFT屏设计!

只可惜这个屏也坏了。

网友:
请问楼主所用的屏是什么型号?貌似这个屏不太经得起折腾已经出现一条黑线了,不过楼主可以参考一下ipod的设计做成同一页面显示两版信息,呵呵

楼主(2008-07-13):
这是两个屏的,其中【57楼】那个屏本来就是这样的了!型号应该是LDS183吧!屏是【56楼】的兄台提供的.

网友:
屏坏了?? 我还以为是你过意要这样显示,哈哈,估计又是快递的杰作.

网友:
LCD本来就比较脆弱,不过这个是TFT吗,看起来效果很一般...

网友:
打住,it is just STN!

网友:
手头没有M64,用了M128,编了个游戏--俄罗斯方块,S1键向左,S5变形,S8向右,稍改动了一下,飞了几根线,把所有的按键改成中断了,游戏的变形只能在左/右移动前,否则。。。其他免不了有BUG,做完了才发觉这个游戏的算法一开始就不是最佳的方法。

网友:
贴上程序,这是很菜的程序,给象我这样的入门者参考,也欢迎高手请路过拍砖,谢谢。
ICC6.31编译通过,压缩文件有*。HEX。

网友:
左边是LZ的原先按键,右边是我的按键处理,提供参考,PCB上要多飞几跟线

楼主:
兄台你这样的改法飞线太多了!本来你这个AD0-7是不作其他用的.我提意把D0-7去了直接接上,平时AD0-7输出低电平,KEY1用内部上拉,
KEY1由高变低时触发中断.进入中断反,AD0-7改为内部上拉,KEY1输出低电平,这时再读AD0-7,退出时再改回AD0-7输出低电平KEY1内部
上拉,这样在中断内比原来的增加了四条指命.

楼主:
唉!弄了十几天SD卡.到现在只有手中的64M MMC卡OK.256M的TF卡和2G的MidiSD卡还是经常出错,在JTAG调试时一个个扇区地读写又能正常,可以是SD卡读写协议的问题,到现在没有找出问题.没办法!

///////////////////////////////////
//SD卡初始化程序,初始化成功反回0//
///////////////////////////////////
SD_Init:
        PUSH        R24
        LDI        TEMP2,        0x52
        OUT        SPCR,        TEMP2
        CBI        SPSR,        SPI2X

        SD_CS_L
        DELAY_NUS_        250
        LDI        R16,        0xFF
        LDI        R24,        20
_SD_Init_0:
        OUT        SPDR,        R16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DEC        R24
        BRNE        _SD_Init_0
        SD_CS_H

        LDI        R24,        255
_SD_Init_1:
        CLR        R0
        CLR        R1
        CLR        R2
        CLR        R3
        CLR        R16
        RCALL        SD_Write_CMD

        CPI        R16,        1
        BREQ        _SD_Init_2

        DEC        R24
        BRNE        _SD_Init_1
        LDI        R16,        0x80
        RJMP        _SD_INIT_END
_SD_Init_2:
        DELAY_NMS_        5
        LDI        R24,        100
_SD_Init_3:
        CLR        R0
        CLR        R1
        CLR        R2
        CLR        R3
        LDI        R16,        1
        RCALL        SD_Write_CMD

        CPI        R16,        0
        BREQ        _SD_Init_4

        DEC        R24
        BRNE        _SD_Init_3
        LDI        R16,        0x82
        RJMP        _SD_INIT_END
_SD_Init_4:
        LDI        R24,        100
_SD_Init_5:
        LDI        R16,        1
        MOV        R0,        R16
        CLR        R1
        CLR        R2
        CLR        R3
        LDI        R16,        41
        RCALL        SD_Write_CMD

        CPI        R16,        0
        BREQ        _SD_Init_6

        DEC        R24
        BRNE        _SD_Init_5
        MMCCard_H
_SD_Init_6:
        ;设置一次读写BLOCK的长度为512个字节
        LDI        R24,        20
_SD_Init_7:
        LDI        TEMP1,        LOW(512)
        LDI        TEMP2,        HIGH(512)
        MOVW        R0,        TEMP1
        CLR        R2
        CLR        R3
        LDI        R16,        16
        RCALL        SD_Write_CMD
        CPI        R16,        0
        BREQ        _SD_Init_END

        DEC        R24
        BRNE        _SD_Init_7
        LDI        R16,        0x83
_SD_Init_END:
        SD_CS_H
        LDI        TEMP2,        0x50
        OUT        SPCR,        TEMP2
        SBI        SPSR,        SPI2X
        POP        R24
        RET
/////////////////////////////////////////////////////
//写SD卡命令,R16为命令,R0,1,2,3为参数,反回参数R16//
/////////////////////////////////////////////////////
SD_Write_CMD:
        PUSH        R30
        PUSH        R31
        PUSH        R24

        LDI        R17,        0xFF
        OUT        SPDR,        R17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SD_CS_L
        ORI        R16,        0x40
        MOV        R17,        R16

        OUT        SPDR,        R16

        CLR        R16
        RCALL        CRC7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OUT        SPDR,        R3
        MOV        R17,        R3
        RCALL        CRC7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OUT        SPDR,        R2
        MOV        R17,        R2
        RCALL        CRC7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OUT        SPDR,        R1
        MOV        R17,        R1
        RCALL        CRC7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OUT        SPDR,        R0
        MOV        R17,        R0
        RCALL        CRC7

        LSL        R16
        SUBI        R16,        -1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OUT        SPDR,        R16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LDI        R17,        0xFF
        CLR        R24
_SD_WCOM_0:
        OUT        SPDR,        R17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IN        R16,        SPDR
        INC        R24
        SBRS        R16,        7
        RJMP        _SD_WCOM_1
        CPI        R24,        255
        BRNE        _SD_WCOM_0
_SD_WCOM_1:
        SD_CS_H
        POP        R24
        POP        R31
        POP        R30
        RET

/////////////////////////////////////////////////////
//从SD卡中读出一个扇区数据,存到R16,R17所指的数据区//
/////////////////////////////////////////////////////
SD_ReadBlock:
        PUSH        R24
        PUSH        R25
        PUSH        R30
        PUSH        R31
        MOVW        R30,        R16
        LDI        R16,        9
_SD_READ_BLOCK_1:
        LSL        R0
        ROL        R1
        ROL        R2
        ROL        R3
        DEC        R16
        BRNE        _SD_READ_BLOCK_1

        LDI        R16,        17
        RCALL        SD_Write_CMD
        SD_CS_L
        LDI        R24,        255
        LDI        R18,        0xFF
        OUT        SPDR,        R18
_SD_READ_BLOCK_2: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IN        R16,        SPDR
        OUT        SPDR,        R18
        CPI        R16,        0xFE
        BREQ        _SD_READ_BLOCK_3
        DEC        R24
        BRNE        _SD_READ_BLOCK_2
        LDI        R16,        0xFF
        RJMP        _SD_READ_BLOCK_END
_SD_READ_BLOCK_3:
        CLR        R17
        CLR        R24
        CLR        R25
_SD_READ_BLOCK_4: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IN        R16,        SPDR
        OUT        SPDR,        R18

        ST        Z+,        R16
        RCALL        CRC32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IN        R16,        SPDR
        OUT        SPDR,        R18

        ST        Z+,        R16
        RCALL        CRC32

        DEC        R17
        BRNE        _SD_READ_BLOCK_4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IN        R19,        SPDR

        OUT        SPDR,        R18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IN        R18,        SPDR

        LDI        R16,        5
_SD_READ_BLOCK_5:
        LDI        R17,        0xFF
        OUT        SPDR,        R17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DEC        R16
        BRNE        _SD_READ_BLOCK_5

        CP        R18,        R24
        CPC        R19,        R25
        BREQ        _SD_READ_BLOCK_END
        ;CRC16不正确,反回错误码0x80
        LDI        R16,        0x80
_SD_READ_BLOCK_END:
        SD_CS_H
        POP        R31
        POP        R30
        POP        R25
        POP        R24
        RET

;--------------------------------------------------------------------------------------
SD_WriteSector:
        PUSH        R24
        PUSH        R25
        PUSH        R30
        PUSH        R31
        MOVW        R30,        R16

        LDI        R16,        9
_SDWriteSector0:
        LSL        R0
        ROL        R1
        ROL        R2
        ROL        R3
        DEC        R16
        BRNE        _SDWriteSector0

        LDI        R16,        24
        RCALL        SD_Write_CMD
        CPI        R16,        0x00
        BREQ        _SDWriteSector1
        SD_CS_H
        LDI        R16,        5
        RCALL        Halt
        RJMP        _SDWriteSector4
_SDWriteSector1:
;        SD_CS_L
        LDI        R16,        5
_SDWriteSector1_1:
        LDI        R17,        0xFF
        OUT        SPDR,        R17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DEC        R16
        BRNE        _SDWriteSector1_1

        LDI        R17,        0xFE
        OUT        SPDR,        R17

        CLR        R24
        CLR        R25
        CLR        R18
_SDWriteSector2:

        LD        R16,        Z+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OUT        SPDR,        R16
        RCALL        CRC32

        LD        R16,        Z+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OUT        SPDR,        R16
        RCALL        CRC32

        DEC        R18
        BRNE        _SDWriteSector2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OUT        SPDR,        R25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OUT        SPDR,        R24
        LDI        R18,        0xFF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OUT        SPDR,        R18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IN        R16,        SPDR
        ANDI        R16,        0x1F
        CPI        R16,        0x05
        BREQ        _SDWriteSector3
        LDI        R16,        2
        RCALL        Halt
        LDI        R16,        5
        RJMP        _SDWriteSector4
_SDWriteSector3:
        OUT        SPDR,        R18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IN        R16,        SPDR
        CPI        R16,        0xFF
        BRNE        _SDWriteSector3

        LDI        R16,        20
_SDWriteSector5:
        LDI        R17,        0xFF
        OUT        SPDR,        R17
        SBIS        SPSR,        SPIF
        RJMP        PC-1
        DEC        R16
        BRNE        _SDWriteSector5

_SDWriteSector4:
        SD_CS_H
        POP        R31
        POP        R30
        POP        R25
        POP        R24
        RET

网友:
怎么样了?
我最近忙公司的事,一时还未完工

楼主:
我的程序完工了!在想开发第二板.
请看这个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70498&bbs_id=9999

网友(2008-09-02):
请教楼主我的板要开始焊了!
但你说上面的那个并不是ISP
是JTAG
那我还要买个什么?问问先,不行我就自己把ISP飞出来
我目前只有个USBASP

网友(2008-10-03):
请问: huanxian 和 wumei 明丽美

有没有这个屏的成文的资料????

今天把屏焊好了,用你们的程序试了下,屏不正常(后来看到是我的线太长了!!!),现在显示正常了

但找了这两个贴子都没有看到关于屏的资料!!!

我从没玩过彩屏,不知从哪里下手,有资料的话上传下或都指导下在哪里!!!我把两贴子都翻过了,没看到!!!

对了,还有那个取模的软件!!

本贴被 aozim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6:26:44.

网友:
【72楼】 aozima 残剑饮血:

master@aozima.cn-----今天就给你发,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楼主:
【72楼】 aozima 残剑饮血:

等你的好做品出来分享一下.

==============================================================

现在我已用飞线法在这个板上完成了外加SRAM与DRAM的播放程序.

并增加了红外摇控功能.

有需要源程序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

TFT屏资料

本贴被 wume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1,21:53:00.

网友:
我也要屏的资料

楼上不把源程序贴出来?

楼主:
贴出来啦!

网友(2009-01-13):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显示汉字的基本过程吗?

楼主:
回【78楼】 chaojiang
这方便可以QQ中样说.(QQ8825258,注明OURAVR)

楼主:
这个贴是刚焊完板发上给大家看的,程序才刚开始,所以这个贴给大家看看硬件,测试程序在【12楼】
完成的程序到这个贴中去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70498&bbs_id=9999

网友(2009-06-23):
lz现在的照片和小时侯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