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z轴这样设计可以不。

楼主(2008-06-13):
请教一下,图中结构,z轴这样设计可以不。

楼主:
在上一图

网友:
这个Z轴设计很有创意。不过你的电机怎样安装?

网友:
电机可能在龙门顶用蜗杆传动?

网友:
电机就在z轴上,人家的三个电机都已经画出来了,深红色的就是.

网友:
呵呵,我还以为那个中固定座呢。

网友:
恐怕不行吧?

主轴电机只能在Z轴的位置上下,X轴不就废了吗?变成两轴机了。

泡沫切割机有类似的结构,不过要两边两根丝杠,有些浪费。。。

网友:
恐怕不行吧? x轴不能移动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样,不好看。不安全,Z轴突出太多~

网友:
这个设计有误

网友:
可以這樣做,但是要配重,Z軸的絲杆是要令主軸上下升降已經有不少的負載,你這樣設計如果是比較大型的機械你想一想X軸加Z軸的總重量是多少!!??這樣的設計就要提升Z軸加x軸的重量!!其實你有配重也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楼主:
哈哈,确实有大问题,z轴不能横向移动,一心想增加z轴空间,忘了这个。

谢谢大家的指点,如果想增大z轴,有没有好设计。

网友:
回 【11楼】 llyyzz

想增大哪一轴就把哪轴作为Y轴,用齿条、齿轮,可以到几米都没有问题。
把要加工的零件的原来的Z轴放倒,作为Y轴即可。

网友:
回 【11楼】 llyyzz
其實Z軸可以不用橫向移動也可以!!只要改變一下設計就可以!!

楼主:
sunny282
请指教,怎么改设计,是不是下图这样

网友:
在這裡我先要提醒你!!你頭幾張圖片的設計完全不好!!我回答你是因為想一起去解決問題!!你的問題是我們的考驗!!
如果你想改變頭幾張圖片的設計就可以用是可以的!!首先把連接Z軸馬達的固定板加長到Z軸的滑套,然後把固定板和Z軸的滑套和X軸的那個角鐵一起連起來!!只要X軸的滑套不和那個連接Z軸馬達的固定板連起來就可以!!
其實三軸機的設計有很多!!應該因應自己的需要.重量.加工面積.加工精度......等。設計出一種合適自己的機械!!如果大批量的機械在設計方面要考慮的事更加多!!

网友:
希望你能設計一台合適自己的機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