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步进电机驱动板终于能动了,现在只差阿莫的机机了,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侯呢?

楼主(2008-06-13):
A3977 TSOP28封装的芯片,2.5A电流!用了PS游戏机的游戏控制器做脱机控制,感谢"傻孩子"提供的PSXCONTROL资料!等有时间整理好资料再放上来共享,让大家拍
拍砖,共同提高!
现在万事俱备,就等机架做最后测试了!呵呵.........

网友:
阿莫的机机.....

网友: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要拿个电机测测力矩,温升,噪音的:)

网友:
阿莫的机机(鸡鸡?)。。。

楼主:
【2楼】 andyjuly 77
积分:103
派别:
来自: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要拿个电机测测力矩,温升,噪音的:)
==========================================================================
力矩不知道怎样测?
2.6A的电机连续运行1小时只有一点微温!驱动芯片的温度不能触摸,估计有80度以上了,不过这次只是测试性质,散热还做的不好!
噪音的大小还真不知道怎么衡量,之前从未接触过步进电机,现在做的不知道好坏!?

网友:
请耐心等待。。。

网友:
站长的机机到了要拍几张图片放上来啊...

网友:
先赞一个!

注意一点:散热器的散热能力是与表面积直接相关的,整块的铝不如带槽的散热效率高。
可参看电脑CPU的散热器,尽量使鳍片很薄,同样的体积尽量增大散热面积。

楼主:
【7楼】 Friendz
积分:27
派别:
来自:
先赞一个!

注意一点:散热器的散热能力是与表面积直接相关的,整块的铝不如带槽的散热效率高。
可参看电脑CPU的散热器,尽量使鳍片很薄,同样的体积尽量增大散热面积。
===================================================================================
谢谢支持!
散热器的问题,我也了解,这芯片太小太薄了暂时找不到合适的!谢谢提醒!

网友:
【4楼】 supersai

给电机做个负载圆盘,然后用个弹簧秤,秤上接一根牢固点的绳子,在电机转起来的时候绕在负载上,慢慢收紧,然后垂直向上拉弹簧秤直到电机堵转,读出当时读数,根据力矩公式,即可算出电机在这一速度的力矩。

噪音我们是拿仪器测得,比较好的一款驱动器搭配相应电机时,运行的噪音很低。环境噪音大概是49分贝,测试点离电机一米远,运行起来只有55分贝不到。

等我这边相应的实验都做完了,我发一些测得参数上来,大家可以看看:)

楼主:
谢谢andyjuly,等有空我试试!
期待你的数据!

网友(2008-08-07):
能否将驱动原理图发上来?   本人最藐视只发图片,不发程序和原理图的网站,对我们这些初学者纯粹是侮辱性的勾引,显得他们的水平有多高。这类网站以及这类人通通去死!!!!!RZ!!!!!!

网友:
楼上的马甲穿的厚哟

网友:
有点看不懂,控制马达用几个三极管加二极管就可以了吧,弄下速度负载曲线就好了.不懂,这个好复杂

楼主:
忘记了发资料!
这个驱动板的线路图大家参考下好了,因为线路图里的光耦是817,速度不够,频率高时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工作点没有设好!
这是MCU部分的线路图,功能包括半流、按键处理、PS游戏控制杆的处理,可以单步/连续输出(PS2控制杆还可以无级变速输出)!
这是MCU的程序!

网友:
A3977可以安全驱动57*76电机吗,还有步进好象还有串联并联之分,57*76的电机标的是3A,可这是并联时的电流还是串联时的电流呀?请高手赐教!

网友:
有用过的高手请指点!!

网友:
对了,你的SONY手柄是啥具体型号的,我也想搞一个

楼主:
【19楼】 wqb202
A3977可以安全驱动57*76电机吗
A3977最大驱动电流只有2.5A是驱动不了3A电机的的!
----------------------
这是并联时的电流还是串联时的电流呀?
指的是单个线圈的电流,串联时的电流为标称电流的70%,并联时的电流.........忘记了!
呵呵......一般很少有人用并联方式的,用的最多的是串联和单边线圈(另一线圈不接)!
----------------------
【22楼】 robinyuan
对了,你的SONY手柄是啥具体型号的,我也想搞一个
SONY PS2游戏机的游戏手柄!到电玩店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
3*0.7=2.1A呀,应该可以驱动吧

楼主:
【25楼】 wqb202

你用串连方式工作的话,当然可以!

网友:
电路图中AVR芯片与PS2的连接为
PC1  --->J6 Pin1
PC0  --->J6 Pin2
PD7  --->J6 Pin3
PD6  --->J6 Pin4
PD1(TXD)  --->J6 Pin5
PD0(RXD)  --->J6 Pin6
J6 Pin7,8 接电源

但我查程序好像Pin5 Pin6的与芯片串口TXD、RXD连线没有用到啊,是不是可以取消?

************************************************************************

还有程序的头文件只定义了8个键
#define SELECT        0x01
#define JOYR        0x02
#define JOYL        0x04
#define START        0x08
#define UP        0x10
#define RIGHT        0x20
#define DOWN        0x40
#define LEFT        0x80

但PS2的手柄 左边4键 中间3键 右边4键 加上 两个摇杆8键 一共应该有19个键
麻烦楼主把其他键的键值也贴出来哦 ^_^

楼主:
是的,串口还没有利用上,可以取消!
还有这几行呢!
#define L2                        0x01
#define R2                        0x02
#define L1                        0x04
#define R1                        0x08
#define TRIANGLE        0x10               ---->这几个英文是用金山查的,
#define ROUND                0x20    ---->也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define CROSS                0x40    ---->对应该的是三角形、圆形、叉和方块!
#define PANE                0x80    ---->

网友(2008-09-09):
楼主老大,摇杆是什么输出啊?也是数字量吗?你手上有机器方便测试,能不能把所有的键的用法share给大家哦

楼主:
【29楼】 robinyuan

你先看看PSX手柄的协议吧!
现在常用的手柄有两种,一种是不带振动(Standard Digital Pad)的,另一种是带振动(Analogue Controller in Red Mode)的,在顶楼图片里的是第二种,这种手柄可以工作在两种模式,中间那红灯亮时工作在第二种模式(摇杆输出数字量),灭时工作在第一种模式(摇杆输出和方向键一样)!
The PSX Controller Data
Below are five tables that show the actual bytes sent by the controllers

Standard Digital Pad
BYTE CMND DATA
01 0x01 idle
02 0x42 0x41
03 idle 0x5A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04 idle data SLCT STRT UP RGHT DOWN LEFT
05 idle data L2 R2 L1 R1 /\ O X |_|
All Buttons active low.

NegCon
BYTE CMND DATA
01 0x01 idle
02 0x42 0x23
03 idle 0x5A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04 idle data STRT UP RGHT DOWN LEFT
05 idle data R1 A B
06 idle data Steering 0x00 = Right 0xFF = Left
07 idle data I Button 0x00 = Out 0xFF = In
08 idle data II Button 0x00 = Out 0xFF = In
09 idle data L1 Button 0x00 = Out 0xFF = In
All Buttons active low.

Analogue Controller in Red Mode
BYTE CMND DATA
01 0x01 idle
02 0x42 0x73
03 idle 0x5A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04 idle data SLCT JOYR JOYL STRT UP RGHT DOWN LEFT
05 idle data L2 R2 L1 R1 /\ O X |_|
06 idle data Right Joy 0x00 = Left 0xFF = Right  --->右摇杆的左右方向输出,少于0X80向左、大于0X80向右
07 idle data Right Joy 0x00 = Up 0xFF = Down     --->右摇杆的上下方向输出
08 idle data Left Joy 0x00 = Left 0xFF = Right   --->左摇杆的左右方向输出
09 idle data Left Joy 0x00 = Up 0xFF = Down      --->左摇杆的上下方向输出
All Buttons active low.

Analogue Controller in Green Mode
BYTE CMND DATA
01 0x01 idle
02 0x42 0x53
03 idle 0x5A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04 idle data STRT UP RGHT DOWN LEFT
05 idle data L2 L1 |_| /\ R1 O X R2
06 idle data Right Joy 0x00 = Left 0xFF = Right
07 idle data Right Joy 0x00 = Up 0xFF = Down
08 idle data Left Joy 0x00 = Left 0xFF = Right
09 idle data Left Joy 0x00 = Up 0xFF = Down
All Buttons active low.

PSX Mouse
BYTE CMND DATA
01 0x01 idle
02 0x42 0x12
03 idle 0x5A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04 idle 0xFF
05 idle data L R
06 idle data Delta Vertical
07 idle data Delta Horizontal
All Buttons active low.

网友:
多谢supersai ,有这么详细的资料,我准备买个手柄来玩了

网友:
资料很好.COOL!

楼主:
哇哈哈.....
终于骗到条裤子穿了,不用祼奔了!

网友(2008-10-09):
上PS2手柄靓图

PS2原装手柄 (原文件名:PS2controller-3.jpg)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9,23:36:09.

网友:
牛人到处有,这里特别多!

楼主:
【35楼】 robinyuan  这手柄做工不错,应该是原装的,摇杆的线性应该不错!
我的手柄是冒牌货,线性度很差,有时间去买一个原装的回来试试! 另外照片照的不错!

网友:
我用的是3977的板,

网友(2008-12-27):
好忙,这段时间才有点时间玩程序
再次感谢supersai无私奉献,已经成功在51上驱动PS2手柄了,对PS2的通讯协议有了较深的理解
只是有个小疑问,协议上说
******************************************************** COMMAND
信号流向从主机到手柄。 此信号和DATA相对,同样是一个8 bit的串行数据,同步传送于时钟下降沿。
*****************************************************
但你的程序里面是先把时钟线拉低后,单片机再送出命令数据
我改了一下,单片机先送出命令数据,时钟线再拉低,也可以工作,但是我读出的数据不太稳定,好奇怪,还是你的程序稳定

网友:
哈哈,PS2手柄看来很好玩。有空我也研究一下。

网友:
阿莫的雕刻機控掣器也加入PS2接口便更好了!!

楼主:
【39楼】 robinyuan

客气了!

我没特别试过你说的情况,但应该这样考虑:下降沿是"触发""数据准备"的信号,所以要在下降沿出现之后才发送数据!因为上升沿到下降沿的时间段内是读取周期,如果这时改变数据状态,在较快速率的情况下可能会使信号不稳定!

网友:
我们的JJ允许用户直接加入控制板的。

所以,这个PS2控制方案,能直接用于我们的JJ控制箱上。

网友:
我没特别试过你说的情况,但应该这样考虑:下降沿是"触发""数据准备"的信号,所以要在下降沿出现之后才发送数据!因为上升沿到下降沿的时间段内是读取周期,如果这时改变数据状态,在较快速率的情况下可能会使信号不稳定!

*******************************************************

此信号和DATA相对,同样是一个8 bit的串行数据,同步传送于时钟下降沿

********************************************************

我以为是准备好数据,然后下降沿触发硬件读取数据,看来是理解错了

Thanks

网友:
用51驱动的代码能不能贴出来学习一下,简单控制就行

网友(2010-11-22):
好像标记了搜索不到哦

网友:
不许挖坟!!
都挖到史前文明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挖得好,要不还不晓得这么玩。....比较好奇的是有没利用上力回馈的功能

网友:
LZ您好!我也在DIY这样,想问下:

驱动板上立着查的那块PCB是MCU巴? 能否告诉我你用的方案.

我在做得是:简单的在亚克力板上打孔, 方案是:89c52+EEPROM+12864LCD+16key+8435驱动

网友(2011-04-16):
楼主的鼠标真好!我也有,哈哈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
真是COOL啊

网友(2012-06-11):
您好  看到您的PS2手柄控制系统非常喜欢,您有成品的 一套吗,我想购买一套 ,可以吗,我想用在,拍摄微距的 XY 平台上 和调焦上,谢谢,请留个QQ:好吗

网友:
4年了,还是有人欣赏的

网友(2012-11-19):
正在用3977,谢了

网友:
机机用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