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roKopter中的无刷电调程序,连RC校正都没做,看来写这个电调的人也不怎么啊。

楼主(2008-06-13):
不作校正,但他们又使用串口? 能正常吗? 很是奇怪。请问各位,有人使用过它的电调程序吗?

网友:
MikroKopter中的无刷电调程序是有RC校正,只是你只应用无刷电调程序,没有选用MikroKopter_M8_BLDC本身BootLoader_MEGA8_8MHZ_V0_2.hex程序,RC校正是在bootload程序内:

L0E2E:        LDI        YL,LOW(S045F)        ;"?"
        LDI        YH,HIGH(S045F)        ;"?"
        OUT        SPH,YH                ;"蘅"
        OUT        SPL,YL                ;"涂"
        LDI        ZL,LOW(L0000*2)        ;".."
        LDI        ZH,HIGH(L0000*2)        ;".."
        LPM        R16,Z                ;".."
        MOVW        R15:R14,ZH:ZL        ;".."
        CLR        R9                ;".$"
        IN        R24,OSCCAL;<---RC校正
        SUBI        R24,$08   ;<---RC校正
        OUT        OSCCAL,R24;<---RC校正

网友:
【2楼】 andy 红日

看来高手不少啊!

楼主:
啊...哪只能说我是跳级了.

网友(2008-09-06):
红日的确是高手
上次在南山赛格电子城碰到他了,和他聊了很久,感觉他才是真正的DIYer.
他的首飞炸了,不过应该快可以了,哪次上个视频来看看!

网友:
MikroKopter做的很好了,又慷慨。是个成品了,加工完都可以卖了(感觉这么做似乎不太好)。

无论是好是坏都没得挑的(彻底开源),何况MikroKopter又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