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在AVR STUDIO里面怎么下载烧录

楼主(2008-06-13):
马老师您好!我在AVR STUDIO里面编译后怎么是  Intel hex file.在AVR Studio里面烧录时应该怎样设置,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不管是汇编系统还是高级语言系统,生成的可下载文件都是.HEX格式的.

如果一定要在AVR Studio里面烧录,按官方标准方式,需要购买专用的编程下载工具,如JTAG MK-II.如果你手上有我推荐介绍的USBISP,也是在AVR Studio中用于下载的小工具.具体请看本拦中我对USBISP的介绍.

LZ如果是初学者,建议在本拦中下载我的教程前2篇11章内容,STEP BY STEP,系统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