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64系列的,可否能做到积层电池9V(万用表电池)经过稳压到5V,可否供CPU使用1年左右?

楼主(2008-06-13):
avr64系列的,可否能做到积层电池9V(万用表电池)经过稳压到5V,使CPU参与低功耗,可否供CPU使用1年左右?

网友:
AVR64????mega64吧????低功耗的话,你仔细计算下就能得出结果了,电流参数参照数据手册吧……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8-06-14,00:09:2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网友:
叠层电池容量一般都再300mah以下,以MEGA64掉电模式功耗,最大可能达到25ua,啥都不干,睡一年都到不够。建议,上PICROPOWER的,并且不用的时候彻底切断电源

网友:
那是绝对不够的!哈哈,有钱用3.7V的锂电,也就12块一节,18650的,LC的,淘宝上有的卖的,我买了几百节,用用可以的,实际能达到标称的80%

网友:
如果楼主是在说Mega64的话,我看还是可能的。
仔细看了手册,Mega64也没有比其它AVR(例如Mega8)耗电更多。从手册中的电气指标看,掉电模式电流绝对最大值是20uA@3V,不是25uA,那还是开着看门狗的情况,不开看门狗绝对最大值是10uA,典型值小于4uA。而从手册中的掉电模式电流图看,5V、25度的条件下掉电模式电流为1uA,并且这个图形和其它AVR芯片差不多。只要不用片内看门狗,Mega64的掉电电流还是较小的。楼上说的都有道理,有参考价值,楼主最好是按KoK所说的,“仔细计算下就能得出结果了”。
真当作一个低功耗产品,我还会考虑:
- 9V到5V的LDO要低功耗的,自身耗电应在uA_级。
- 工作电流也要小,每天工作时间短(纳入功耗计算中)。
- 不开看门狗或者外置。
- 关闭不用的片内设备。
- 如3楼说的,彻底关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