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启动运行过程还有很多问题,总算把银燕的bl2215电机转起来了。

楼主(2008-06-14):
使用的是MikroKopter开源无刷驱动。版本是v0.33,由0.35开始都不能运行,从指示灯的显示不同,估计是改变了很多。看来还得花点时间把无刷驱动做好。提示一下打算用这源码的网友,控制器通过twi要不断向驱动器送转速设定值,否则电机会停下。还有就是,如果你刚开始弄,建议你在mos管的共地前加一只几欧的电阻,这样就可以仿止短路烧坏mos管。等熟识和确认电路程序没问题再去掉这个电阻。

网友:
银燕电机如何?试用感觉,我有一个BL2215/20。

有人评价说是,绣花枕头。

网友:
银燕电机如何呀,你的试用感觉?

我有一个BL2215/20,

有人说银燕是绣花枕头,

你的评价呢?

楼主:
现在只是让它能转,还未真正运转,起码现在只是比较小功率转动。也没什么评价。之所以买它,是因为与2212的新西达相比,觉得它好点,起码外观不错。之于性能就。。。正在学习了解它。

网友:
前两天把保护电阻拆了,后来测试忘了焊上,导线直连,结果烧了一个管子,郁闷啊

楼主:
运行实况视频。

板子很简单,按MikroKopter的电路焊(代码使用它的V.33版,V0.35后好像添加了电压电流保护,可能不适合我这个简单的板上,所以运行不了,但估计代码是正确的,虽然他们写的代码有点烂)。但是为了方便焊接,不用贴片,用直插。因为少了两个AD通道,所以没有电流保护检测和电压检测。所以要在V0.33版代码中删去电流检测代码,否则运行一会就会停下来然后又重启。现时使用的电压是5V,串了0.5欧的电阻作保护。但这东西转起来感觉真的很危险。控制电调转速的TWI通信格式是: start + 0x52(地址码) + 速度值(0-255) + stop

运行视频:

网友:
to : (敏感词0386)123

给你的电调PCB已发出,请查收

网友:
我也用的这种电机,呵呵!

楼主:
【7楼】 feng_matrix

     谢谢!始终还是有pcb板好,现在的太难看,而且易出问题烧东西。

【8楼】 nomoneyiv

     你的电调板是买的还是自己弄的呢?我打算先弄好电调,再弄主控。没有好的机械平台,搞主控就少了点乐趣。

网友:
【9楼】 (敏感词0386)123
-------------------------------------

我自己做的板子,呵呵!  6497714(群号)

-------------------------------------

网友:
to : (敏感词0386)123

用我的PCB时请注意,过流采样是 ADC03 管脚,而ADC06我用作电池电压检测了
如果你不是自己写程序,而用德国人的程序,无论那一版
采样部分语句要稍作修改:

ldi main_temp0, 0b00000011;
out ADMUX, main_temp0;

否则上电运行会出现过流保护,现象电机是启动完成后,转速逐步降低直到停止
注意采样前保护比较器地址、采样后恢复比较器地址

楼主:
哦? 怎么你的是用汇编的? 你所说的程序是哪一个? 是哪个修改towerpro电调的程序吗? 我用的是MikroKopter项目里纯C写的程序.

我现在把电流保护和电压检测都取消了(串电阻保护mos管,电源为5V,20A的开关电源), 不过是打算重新设计电调.觉得他们做的电调有问题.

网友:
你用德国人的C程序这样改:

  //ADMUX  =  0x06;  // Kanal 6
  ADMUX  =  0x03;  //重定义到ADC3口

电压检测我板子上布在ADC6上了,用不用无所谓
电流检测还是用上吧,保护MOS与电机总是要有的

楼主:
多谢指教!日后肯定要用上的。暂时我要把德国的C程序看完再算。东西要玩,我就玩尽点,把所有东东搞清楚。就是郁闷他们的程序比较烂就是了。

网友:
to : 【12楼】 (敏感词0386)123

发给你的板子收到吗?星期六交给汇通快递的,按你说的邮费到付

楼主:
哦?这么久,还没有啊。他们也没有电话过来。我以为你是昨天寄的,所以打算等一两天。你由email里把快递号发给我好吗?我查一下。

网友:
版本是v0.41

在main.h头文件中
#define MANUELL_PWM       1     测试的时候手动设置PWM值: 0-255

#define TEST_SCHUB        1     模式选择:0 =正常   1 =测试

通过 MANUELL_PWM 选择PWM值

楼主:
【17楼】 caolong 小曹

   谢谢你的指导,通过修改后,并把strom的值定为一个值(我定为50),板子上电时能自动转起,但是运转很不流畅,而且低速转一会后就停下来,通过twi向它发送转速设定,一点效果也没有。不知你使用得如何呢?不过发现它有一个好处,它起动得比较好,基本上不用像v0.33哪样要尝试很多次才转起来,有时甚至要用手来带动它。请问你试过把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接好直接用0.41版(不修改代码)吗?结果如何?想了解一下情况,如果它的0.41版好用的话,哪我就不花时间在重新设计电调上了。

   对了,还有个不情之请。不知你能否把修改这些地方的原因详细一点呢?我想整理到哪个笔记帖里,这样可以为后来者有个比较总结试帖子。始终对于很多人来说,电调只是一个“零件”, 减少他们的使用难度, 也能让更多的人更易开展制作自己的四轴。我的态度是:多人玩的游戏或玩具才能带来更大的喜悦和快乐!独乐乐不如从乐乐!

网友:
请问这些电子元件那里可以买到呀,

楼主:
电机、mos管、m8都在深圳买的,很易买到。

网友:
在main.h中  #define TEST_MANUELL 0  这个是不是为0

为什么将strom设值? 是不是你用的是直插的mega8,而不是贴片的mega8 (直插的mega8没有ADC6,ADC7脚)

如果你要通过twi向它发送数据 请将main.h  都设为0
#define MANUELL_PWM       0     测试的时候手动设置PWM值: 0-255
#define TEST_SCHUB        0     模式选择:0 =正常   1 =测试

我也是在摸索中,有的地方我也没有看明白。

楼主:
在main.h中  #define TEST_MANUELL 0  是定义为0. 看旧帖说MANUELL是开环驱动,暂时还未对这个驱动的函数了解,也清楚它干嘛的.我是用dip的,因为feng_matrix 送的pcb还有运送中, 所以自己心急而用直插了.再者也不知strom该用多大的电阻, 刚开始弄,只是想熟识一下先.

网友:
【22楼】 (敏感词0386)123
-----------------------------------

你的联系方式可以告知吗?

楼主:
我的QQ号364831597

楼主:
呵呵,电调总算是OK了。启动不顺,原来是因为我的电压太低导致的。现在改用上12V的电压,基本上要它动它就动。谢谢feng_matrix 的pcb板。转速也非常的高。等数码相机在时,拍个MV上来。但有个担心,哪是人身安全问题。这么高的转速,看着浆高速的转动,开始有点心寒啊。万一浆出问题而飞浆,哪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室外飞桨被打到的几率比较小,桌面调试最不安全,距离太近了

楼主:
现在有种想法,就是在桌上弄时不能装浆.就算不是飞浆,手不小心碰到,估计伤势也不会轻.

作个小总结: 老外的电调程序(版本为:v0.33,未试好v0.41,但它们的转速驱动一样,起动也一样,好像改进主要是在电流保护上)可以用. 感觉电机有点噪,不知是电机本身问题还是电调有问题,又或者本身就是这么噪, 这些要与其它用户对比一下才能知道结果.但总体来说,电调应该不成问题了.

网友:
请教一下(敏感词0386)123, 看了你的视频,感觉画面很清晰,比我做的好多了,儿子刚出生,还没满月^_^,我拍的采集处理后效果就不好了。

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采集,用什么软件压缩的视频?

楼主:
我是用数码相机(Nikon p5100)拍的,像数是640*480 30帧。拍下来时,视频编码是mjpeg(压缩比小),然后用mplayer进行转编码到h264(压缩比提高10倍)。你可以下载WisMencoder软件,这个可以帮你方便使用mplayer进行编码转换。你适当选择不同的码流(我现在用750kbps),以画面尺寸和画质为依据。你可以多试几次,使用不同码流作比对,找到适合自己的。

网友:
现在2212有明显退磁不知何故,
现在电角度并未延时

楼主:
现在2212有明显退磁不知何故, ???

楼上的意思是电机的磁铁磁力减少吗?

网友:
感觉像是

没用过航模电机     手上的硬盘电机本来磁力就小感觉不倒

不知是不是轴承没有同轴好,的缘故

网友:
无刷电机退磁一般是摔的太狠了,或者温度过高了
有些厂子为降低成本,钢磁耐温很低,稍微过热就退磁

网友:
问一下

启动时占空比用多少

我自己写的    德国人的看不太明白

楼主:
占空比不知啊, 对应0-255的转速来说,哪就是先用5,再用10. 在使用12V为电源时, 启动没有问题. 基本上是要它动就动.

下面这个视频就是在使用12V的运转情况. 基本上是要用手拉住,拉力少点电机带板一起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