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晶振

楼主(2008-06-15):
请教马老师几个问题:
当T/C使用外部晶振时,T/C的同步采样电路在每个系统时钟周期都对T0(pb0)引脚上的电平进行同步采样。
1  请问这里pb0所检测的电平指的是经过AVR CLOCK CONTROL UNIT控制I/O时钟吗?
2  当T/C使用外部晶振的时候,时钟是不经过预定比例分配器的。如果使用32.768KHZ的表用晶振,就只能直接计数了,这样指令周期相比8M会变长。
  那如何处理好中断间隔时间与中断程序执行时间的关系。

网友:
你的数字逻辑基础太差了,应该先补基础.许多问题都是乱理解的.

什么叫T/C采用外部晶振?是指T/C的计数(时钟)脉冲是从外部从PB0输入吗?那么

1.AVR同步检测采样PB0的电平是指,AVR的硬件电路在本身系统时钟的上升沿处对PBO的电平进行检测采样.AVR CLOCK CONTROL UNIT是不(也无法)对PBO输入的外部信号进行什么控制的.

2  当T/C使用外部晶振的时候,时钟是不经过预定比例分配器的。如果使用32.768KHZ的表用晶振,就只能直接计数了,这样指令周期相比8M会变长。

你是指T/C的计数脉冲由外部输入情况吗?它又不能作为AVR本身系统的工作时钟,与AVR本身的系统时钟有何关联?

不要相信"什么10天学会单片机"的鬼话,它就如同中国的足球一样.要想达到一定的水平,没有扎实的基础根本不要想.而牢固的基础不是10天20天就能建立的.

网友:
machao老师的话是真理,真正能很熟练地应用单片机进行开发产品需要掌握很多的知识,包括软件和硬件知识。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所有说会用单片机的人中能真正地掌握其中真谛的人估计只有10%,甚至都没有。要不然UCOS、KEIL C等软件就不值钱了。有几个声称精通单片机和软件设计的人能搞出这些东西?

楼主:
不好意思,目前只是看了Meg8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