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有没有可能产生两路16位PWM输出?

楼主(2008-06-15):
  课程设计中用PWM做输出控制比例阀,用ADC接收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可是测下来特性曲线不太好,可利用线性部分太窄(如图),所以想将现在8位的PWM改为16位,以提高精度。不知道,ATmega16有没有可能输出两路16位的PWM信号?

  OC1应该是可以的吧。OC0和OC2都是8位的,有没有办法把他们合并成16位的?

网友:
有OC1A与OC1B

楼主:
OC1A和OC1B如果同时用的话,好像只能生成两路8位PWM信号吧;如果要16位的话,OC1A和OC1B只能一路输出吧。

以前好像看到过一个贴子,说是把OC0和OC2合起来当16为计数器用,就可以输出16位PWM信号了。可是这个贴子找不到了。

网友:
/*****************************************************
www.avrdiy.com     panxiaoyi
CodeWizardAVR V1.25.9 Professional
Chip type           : ATmega16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8.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void main(void)
{

  TCCR1A = 0b10100010;   //快速PWM
  TCCR1B = 0b00011001;   //时钟1分频
  ICR1H  = 0xFF;         //TCNT计数上限(最高16位)
  ICR1L  = 0xFF;
  DDRD   = 0x30;         //PWM输出

  while (1)
  {

    OCR1AH=0x7F;         //设置OCR0A的占空比1:2
    OCR1AL=0xFF;

    OCR1BH=0x3F;         //设置OCR0B的占空比1:4
    OCR1BL=0xFF;

  };
}

网友:
lz观点有误,M16可以产生2路16位pwm信号,只是频率相同。

网友:
【2楼】 chenglong 成龙

瞎讲,OC1A和OC1B同时产生PWM都是16位的
频率一致因为公用一个16位计数器
占空比可分别调节因为16比较寄存器有2套

楼主(2008-08-07):
本来以为没人回复了,家里又没网络,所以就没再来看。今天发现,还竟然有朋友把代码都贴出来了,真的是好感动。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试一下,希望能够成功。

楼主:
再次谢谢【3楼】 panxiaoyi 啊艺!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vr/io.h>

int pwm16_Init(unsigned char pwmbit)
{

        TCCR1A = 0b10100010;   //Fast PWM
        TCCR1B = 0b00011001;   //No prescaling

        unsigned int icr1_temp=0x0000;
        if (pwmbit>16) pwmbit=16;
        for (;pwmbit>0;pwmbit--)
                icr1_temp=icr1_temp+(1<<(pwmbit-1));
        ICR1=icr1_temp;

        DDRD   = 0x30;         //PWM Output

        OCR1A=0;
        OCR1B=0;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