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一套三极管组成逻辑门电路的办法,大学一般不会教这些的。(AND,OR,NAND,NOR,EXOR

楼主(2008-06-15):
介绍:有时候我们搭电路时只需要实现一个简单的逻辑,但用一个4门的集成电路来设计未免过于昂贵与占面积,而且IC里没用到的门电路又必须拉高或拉低,相当烦琐。鉴于简化电路的需要我整理了一套用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组成的逻辑门电路,可实现2输入或3输入的AND,OR,NAND,NOR,EXOR操作。

实际使用时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三极管、二极管的压降会降低输出信噪比,所以不建议将此种电路和TTL电路混用。

再上传一个晶体管构成的施密特电路:

网友:
很好啊,集成门电路都是以这些为基础的

网友:
很好,应急时可用。
最后一排的与门、或门,可以省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

网友:
good,赞一个,很受启发!

楼主:
【3楼】 david1234
最后一排的与门、或门,可以省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
------------------

最后一排这样设计是为了保证有足够驱动电流的。
(与门强源电流、或门强灌电流)

网友:
只用它做过非门 多谢

网友:
这些分立件的压降都不小的哦,3.3V或更低的逻辑会不会出错?

网友:
vivalite出品必是精品
模拟的更是精品中的精品.

在后面接模拟电路有时会不稳,在用LED时会很明显会表现出来的.所以有时要整形才可以用(整了不如不用这个) 故有时不能用的(有过教训,当时缺芯片,但要驱动那么多的LED,又要做逻辑运算,只能用BJT搭...结果很失败......).

后接数字电路的只认识高低电平的SB芯片时一般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8楼】 gxlujd 彩虹
这些分立件的压降都不小的哦,3.3V或更低的逻辑会不会出错?
----------------------
逻辑器件只要能接受CMOS电平输入就很少会出问题。因为3.3V的逻辑IC内部也是使用硅晶体管制造的,压降同样是0.7V,如果芯片自己能工作,分立元件门电路也同样能工作。

【9楼】 microyao 小姚
在后面接模拟电路有时会不稳,在用LED时会很明显会表现出来的.所以有时要整形才可以用(整了不如不用这个) 故有时不能用的(有过教训,当时缺芯片,但要驱动那么多的LED,又要做逻辑运算,只能用BJT搭...结果很失败......).
----------------------
谢谢。
接LED不稳的原因有可能是你用了无源的电路,或选用了和电流需求不匹配的门电路。
比如在我顶楼贴中电路里的2输入NAND灌电流能力强,源电流能力弱;2输入的NOR电路则是源电流能力强拉电流能力弱(很容易看出来)。只要对应不同门电路的特性使用LED即可(普通小型低压三极管可提供的电流可达600mA以上,远高于74系列IC了)。

想要做到逻辑IC那种输入输出电流都大的请参考图腾柱式推挽输出,最高电流输出几千安都能做到。

网友:
谢谢十楼

我说的是漏电流问题.因为LED很小的电流都能让它亮.尽管亮的不很,但用来做显示时是要命的...
比如AND GATE,那个永远都不会有0伏出现.这足以让LED亮起来了,但对于01来讲,它可以稳定的输出0和1.

我当时是做了一个32*16的全分立超高亮LED屏(做一高亮的LED广告牌),只用一个M16驱动,其它啥芯片没有.尽管没啥技术含量,但家乡那地方买不到元件,我手上就一个编程器和一个M16,和一些二三极管,电阻倒是带回去了一堆,驱动这么LED多脚不够,只能分时复用,但选通没有芯片,用了8050搭(在集成电路上学了很多单元电路,这下可用上了,手上就40多个这玩意,还跑了老远才搞到...).结果是不该亮的也会微亮,这足己对屏的效果造成致命的打击了.最终是等了一段时间用HC154实现的.

唉,这个也许只有做过的人才能理解吧.32*16个LED.一千多个焊点...还有板打孔...以后打死也不主动要求给人做那个了.

分立的LED离散性特别大.大的始料不及.有的甚至反向电压都能亮!

以后有时间把我那个图画了传上来,让大侠过目.菜鸟预谢.

楼主:
【11楼】 microyao 小姚
比如AND GATE,那个永远都不会有0伏出现.这足以让LED亮起来了,但对于01来讲,它可以稳定的输出0和1.
--------------------------
这个简化的AND和OR其实是供给其他逻辑电路/芯片用的,一般逻辑电路里做强输出都是用NAND或NOR门。不过你的要求也可以实现,只要用最下方的两个3路AND或OR去掉一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看到vivalite在线,我这边都深夜里了,还是不想睡.
谢谢vivalite在楼上的指点,学生感激涕零.

网友:
用在低速下还可以,速度要求高点时,就力不从心了……

楼主:
这些电路里尤其是有源逻辑门电路,使用普通三极管在100kHz以内是不应该出现任何问题的。频率再高就要仔细考虑PCB Layout问题了(使用集成门电路IC时上高频也同样要考虑Layout的问题)

网友:
这种就是DTL(二极管-三极管-逻辑电路),低速没问题,高速不行。和TTL,CMOS速度差太远。
不过有时候突然需要一个逻辑门的时候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
留记号,对回帖里面拉led管的发言更有兴趣

网友:
这不是RTL门和DTL门么……
我觉得不如准备一堆NMOS搭饱和负载的NMOS逻辑电路
还有TI有单非门,单与非门之类的东西可以用

网友:
【13楼】 microyao 小姚
        看到vivalite在线,我这边都深夜里了,还是不想睡.

他在海外,时区不一样呀?
上次一夜没睡在矿坛上见到一60几的前辈,还以为*****
原来他在米国,那边正是下午!

网友:
模拟电路都很巧妙

不是一般智商的人能够创造的

学起来真的很讲天分

网友:
上集成电路课时基本就是这么讲的

网友:
实际应用应该还是用集成块多吧!

网友:
第二排第一个电路有点不明白,能否赐教

网友:
看来我们学校还不错 这些都讲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我必须顶,至少,作为参考学习还是不错,虽然我不做硬件

网友:
重修模电中,mark

网友:
有时还是有用处的。记号

网友(2009-01-05):
有意思,呵呵,领教啦!上学没有学好呀,呵呵!

网友:
很显然施密特电路错了,缺少了一个必要的正反馈环。

网友:
哦,呵呵,昨晚没有看清95楼的意思的说……

仔细考虑了下,第二行左边那个异或门的确是挺有特点的。

网友(2009-03-24):
相当的好.
一个要顶一下.

网友:
VV大侠的经典电路 。膜拜

网友(2009-05-21):
也收藏,谢谢VV大侠

网友:
很可爱的小电路

网友:
很有用的小电路 收藏了

网友:
那个三与非门,如果A,B端是AVR的1;C端是51的0,那么AVR那么强的驱动是否会全部拉到1呢?如果真的拉到1,那么输出就是0而不是1了!

网友(2009-06-29):
在数字电路的课本里面有集成电路的原理图,也是这样接出来的,但是更为精确

网友:
其实是有单个的门电路卖的,我就用过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09-08-05):
看过国内的书很小见有这类,国外的书会有这类应用

网友(2009-11-17):
最后的斯密特确实错了吧?

网友:
实际上大学教材里肯定有,只不过你没注意,教材上不是用两二极管搭了个与门么

这些电路的缺点远远大于优点,没有获得大规模的应用也就再所难免了,所以就很冷门了。至多在一些要求不高的低端场合有应用,再者,逻辑门IC的价格这么低廉。。。。。

网友:
还是用集成IC好,性能好的多了。

网友:
有时候还是能派上大用场的。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
有创意。从功能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使用时,要注意速度。特别是高速时,驱动能力会影响速度。

网友(2009-12-22):
清华那版肯定有说到,估计是你看。
我面试时就有用一道用mosfet搭建与门,幸好数电还记得点。。。。。

网友:
课本里面就有

网友(2010-01-22):
上面兩個是不是加下面二極管就更好了呀。

這個圖我還是有點不是很明白的地方是為什么一個用二極管一個用電阻,這樣用有什么好處嗎?

网友(2010-07-27):
ic内部的与是多发射极三极管做的  一般有3级  简单的话这样可以

网友:
逻辑电路基础。。。

网友:
等不工作了 拿三极管二极管搭个CPU玩玩。。。一直的理想。

网友:
赞一下这样子的电路,不过实际使用的时候,管子会受频率影响,波形会变行,另外现在单门的IC也非常多,对于电平接口来说也未必是好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2011-01-09):
应急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只会用二极管做与非门,还没有试过三极管做的,呵呵,谢谢,学习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显然施密特电路错了,缺少了一个必要的正反馈环。

回复 网友B:
最后的斯密特确实错了吧?

回复 网友C:

引用图片
上面兩個是不是加下面二極管就更好了呀。

引用图片</cen......

跟贴提了不少问题,怎么却没人讨论,只会一味的mark呢?

网友:
乐趣,应急用,也很实用,

网友:
相当强大,上学时学的都忘光了

网友:
太有意思了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上次自己搭了个非门好像不成功,压降原因么,不过电路很有用。

网友:
确实不错。记号

网友(2011-03-14):
支持,不过分立元件还是会被逐渐淘汰了~~
在一些特殊应用场合还可以见到,比如电压转换什么的~~
逻辑门见得不多

网友:
相当基础呀

网友:
斯密特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
非常不错的电路

网友:
看见标题,想问问楼主上过大学没有?

网友:
这个果断要留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斯密特电路有点问题

的确,没有正反馈是不会有滞回特性的,不能算施密特电路。
至少有下图这种结构的才能算得上施密特电路

网友:
做记号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不错。果然有用

网友:
我记得当时我读高中的时候,AND,OR,NOR施密特触发器的电路就已经在教了.

网友:
很好的东东,值得研究深入

网友:
还是要学习呢

网友:
记号一下吧

网友:
学的不错,用的也不错

网友:
呵呵,很实用的东西啊

网友(2011-04-28):
mark 逻辑门电路
不错不错

网友(2011-05-31):
mark 三极管 门

网友:
标记标记

网友:
原先用的时候吃过亏的,不过有的时候真的顶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很好的东西,学习一下,mark

网友:
很好的东西。标记下。

网友:
很好,应急时可用。

网友:
在一些场合下 很有用武之地

网友:
三极管组成逻辑门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理解数字电路有帮助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要马克一下

网友(2011-08-03):
回复 楼主:

MARKKKKKKKK!

网友:
一个好的搭建数字电路的模拟方法!呵呵

网友:
记号,相信能用的着!

网友(2011-11-11):
功耗不会小

网友:
小狗 标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显然施密特电路错了,缺少了一个必要的正反馈环。

是啊,施密特电路里边木有正反馈环啊,这个充其量是个反转比较陡峭的同相缓冲器

网友:
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读过一本日本人学的书,有这样总结过的

网友:
MARK     好东西记下来学习了

网友:
我是菜鸟正在学习中

网友:
mark,施密特那个看糊涂了

网友:
顶一下,正好用的着

网友(2012-01-04):
电路实验考试刚考完,就是用三极管搭建或与非门,表示大学里貌似都讲过

网友:
这个图今天用上了啊 特地上来顶贴!

网友(2012-05-05):
不错,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
用在什么场合合适?

网友:
异或门的表达式是不是错了?

网友:
低频下应用很好,高频下的得注意管子的频率特性,并且增加辅助电路。

网友(2012-07-19):
不错,感觉一般只会用门电路的外部特性,不会想内部结构,有了更深的了解。。。

网友:
最后一个不是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应急用一下不错。

网友:
非常值得标记一下~~~~

网友(2012-12-03):
mark~~~晚上回去看,与非门已经不会转化了

网友(2013-06-05):
学习了,大力顶起

网友:
记号,待查

网友:
不错,之前搭过这个,还用继电器搞过逻辑电路,现在想起来就蛋疼

网友:
记号,很不错,正在重新学习华成英的模电。

网友(2013-08-19):
标记一下。

网友:
你确定你那施密特触发器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2014-01-14):
很不错的资料,多谢VV大侠。

网友:
膜拜,太厉害了。

网友:
教科书上有这个电路

网友:
别人能mark,我为啥不能mark,说字数不够。

网友:
mark,只要一个逻辑门时不是刚刚好

网友:
这个有用,谢谢

网友:
顶一个,不错记下了

网友:
施密特电路是错的。

网友:
很有用,基础的,简单的有时就是美的,什么都依赖IC体现不出水平

网友:
值得参考!

网友(2014-03-29):
里面有错的
A+B那个  A=0  B+1 时输出还是0
电路应该是2个二极管加上个上拉电阻

网友:
大学有说mos管线与、线或等

网友:
绝对狠人

网友(2014-05-05):
标记,分立器件搭建门电路.
用过几种,不过对电平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有楼上的说华成英的模电,我就呵呵了,很明显,体系都是童老师搭建的,华自己的东西,我没看出,但她就敢列名于前。此外,这些个电路是数电电路,是闫石的书。

网友:
好东西,收隐藏了

网友:
整理的太棒了

网友(2014-06-20):
异或逻辑 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个收藏了。貌似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我是来看精华的, 逻辑门电路

网友(2014-10-10):
模拟电路精华帖,真是不错!

网友:
笔试面试经常问。。。

网友:
留记号备用

网友:
这个很实用的电路,收藏了

网友:
MARK。好东东呀!

网友(2015-03-11):
可以  减少了与非门

网友:
关键时刻顶用!

网友:
学习参考一下!器件挺多的!好像也不是很省地方啊!

网友(2015-08-10):
这个太棒了……

网友:
马克留名,多多学习

网友(2015-10-18):
nand flsh 和nor flash 与nand,nor逻辑啥关系?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
恩,这个的确不错,真没想到,如此简单的小器件组织起来就是强大的CPU。
人类的智慧。

网友:
很实用的电路,收藏了

网友:
最后那个施密特电路没看明白,没发现正反馈阿?怎么工作?

网友(2017-09-02):
很经典,受用了

网友(2018-02-07):
这些基础的东西真的设计的很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