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速测定

楼主(2008-06-15):
四轴项目的空速怎么办?如何测试?有没有廉价的好主意?
加速度积分的就不要拿出来现了哈,先排除了再说。
GPS也不准确,室内也没法使用

网友:
歪主意:
以操作者建立无线信标之类的比较不错。

网友:
气压计+运动方向空速管?
建议空速以后再考虑吧,一开始想太多可能会失去方向的

楼主:
有了空速,飞行稳定性就有保障了啥,怎么获取空速,还真是个问题呀,建立光学信标或无线信标当然好,就是成本高了点哈。

楼主:
看了麻理的四轴群,感觉是红外的光学信标哈

网友:
to 【4楼】 thomasdu

麻理的四轴群,墙角的红外线灯应该是用来平衡的
定位好象用的是激光,你有没有注意有的视频中有亮度频闪

楼主:
亮度频闪推测是红外的,摄像机才能感应到,可能是眼睛看不见的

网友:
个人觉得建立信标来的不太实际,想法不错、、、。那这么说来,我们为什么不拿恒星来定标呢,个人觉得到很有实际意义(毕竟四轴现在看来只能在地球上飞,误差不会好大)。——YY一下,请各位大虾海涵

网友:
对于四轴来说 飞行方向不固定 而且是速度的表现形式是三轴的 常规的方法用不了。
如果 你的设计里面包含惯性测量单元的话 还是用你已经排除的方法吧。其他的方法 误差无法接受。

“加速度积分的就不要拿出来现了哈,先排除了再说。”

我是做惯性导航的 不知道 你为什么排除这个?不知道其他方法怎么给出 方向 还是你只要个大小 就行

网友:
恒星定标误差大呀。
早期的导弹有使用恒星定标的。惯性制导嘛是现在比较成熟,比较流行的做法。

网友:
在发射机上发射超声,在接收机上用多普勒效应得速度如何?

楼主:
【8楼】 loongsun
积分:4
派别:
来自:
对于四轴来说 飞行方向不固定 而且是速度的表现形式是三轴的 常规的方法用不了。
如果 你的设计里面包含惯性测量单元的话 还是用你已经排除的方法吧。其他的方法 误差无法接受。

“加速度积分的就不要拿出来现了哈,先排除了再说。”

我是做惯性导航的 不知道 你为什么排除这个?不知道其他方法怎么给出 方向 还是你只要个大小 就行

==========================

你做的惯性导航是属于军用的吧?

加速度积分的情况下,由于单片机的计算能力问题,累计误差可能很大,发挥群众的智慧,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嘛。

楼主:
【10楼】 fsclub

积分:2352
派别:
来自:
在发射机上发射超声,在接收机上用多普勒效应得速度如何?
=================================
超声波发射是一个锥型发射,而且回波和地形情况有关,回波叠加在一起,在飞机运动状态下,处理超级复杂的,还有就是距离问题,测量距离好像比较短 ,感觉计算比较凶险,不过,有没有可能呢?

网友(2008-07-21):
12楼测的好像是地速.
加速度积分也不能直接测出空速来.除非测量瞬时风速风向精确已知.

网友:
对啊,以地面信标什么的得出的都是地速.要测空速估计得没空气静压与动压,再对高度进行修正.

但自己做的这类东西都飞不高,风速也不大,再说风大了根本就不能飞.所以空速和地速应该差不多.

干脆地面用测速雷达,交_警用那种(还是多普勒效应吧?反正也飞不高),再以数字链路传给飞机.

这里有个成果,万方的,没有帐号:

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qhdxxb/qhdx2005/0508/050816.htm

网友:
大家看看helicommand 3d的平衡仪吧,它是用camera来测空速的。不过这种方法也很有局限,只能在较低的高度。

楼主:
用camera测空速的前提是已知高度才行吧?否则,需要2个以上的Camera了,不知道对不对哈

网友:
回16楼,其实只要一个camera加上一个激光笔就都搞定了。camera测速不求测的很准,但是做抗漂移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与空气运动无关的测量方法获得的基本上都是地速!

空速必须要通过与空气运动有关的方法才能获得!

由于4轴机的运动方向不确定所以测量方法必须是多方向的,比较简单的可能就是超声波测速鸟。

声波在传送过程中实际的声速跟介质的流速会产生叠加,也就是说顺风的时候等于静止时的声速+风速,逆风的时候等于静止时的声速-风速。同时在两个对称方向上的螺旋桨下面安装信号发射和接收探头,用不同的频率工作,然后将两组数据进行矢量叠加之后就可以得出空速和飞行方向了。

楼主:
【17楼】 armboy
积分:16
派别:
来自:
回16楼,其实只要一个camera加上一个激光笔就都搞定了。camera测速不求测的很准,但是做抗漂移是很不错的。

====================================================================

嗯,是啊,做到抗漂移也就是测速的目的达到了1半了,这个方法挺好。

另外,对于空速和地速,我们假设相等,我们要的是地速。
主要是当初写这个贴的时候理解错误,把空中的速度当成了空速,贻笑大方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