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08 接口单元板试验成功(含Arduino源码,连线图)

楼主(2008-06-16):
一直想搞搞LED屏玩玩,呵,正好捡了块单元板,顺手玩了一把:

楼主:
用arduino驱动的,程序如下:

/*

  显示流程:
  1:传送595数据
  2:关闭EN 1,关闭显示
  3:切换行信息
  4:刷新595,STB
  5:开EN 0
  6:延时 (刷新率调整)

*/

#define RowA 2    //行信号,驱动138
#define RowB 3
#define RowC 4
#define RowD 5

int hc138en=6; //138 使能

//使用了硬件SPI,以下脚不能更改
#define R1 11          //数据出    MOSI
#define CLK 13         //时钟    SCK
#define STB 10         //595 刷新显示  SS
#define DATAIN  12     //数据入,读FLASH时有用  MISO

byte row=0;
byte hz[] =

{//智[16*16]横排
0x20,0x00,0x22,0x04,0x3F,0x7E,0x48,0x44,
0x08,0x44,0xFF,0xC4,0x10,0x44,0x14,0x7C,
0x22,0x44,0x42,0x10,0x9F,0xF8,0x10,0x10,
0x1F,0xF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
//和[16*16]横排
0x02,0x00,0x07,0x00,0x78,0x00,0x08,0x04,
0x0A,0xFE,0xFF,0x84,0x08,0x84,0x18,0x84,
0x1C,0x84,0x2A,0x84,0x2A,0x84,0x48,0x84,
0x88,0xFC,0x08,0x84,0x08,0x00,0x08,0x00,
//科[16*16]横排
0x04,0x10,0x0E,0x10,0xF8,0x90,0x08,0x50,
0x08,0x10,0xFE,0x90,0x08,0x50,0x1C,0x14,
0x1A,0x1E,0x29,0xF0,0x28,0x10,0x48,0x10,
0x8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
//技[16*16]横排
0x10,0x40,0x10,0x40,0x10,0x48,0x13,0xFC,
0xFC,0x40,0x10,0x40,0x10,0x40,0x13,0xF8,
0x1A,0x08,0x31,0x10,0xD1,0x10,0x10,0xA0,
0x10,0x40,0x10,0xB0,0x51,0x0E,0x26,0x04};

void spi_transfer(volatile char data)
{
  SPDR = data;                    // Start the transmission
  while (!(SPSR & (1<<SPIF)))     // Wait the end of the transmission
  {
  };
  //return SPDR;                    // return the received byte
}

void hc138sacn(byte r){  //输出行线状态ABCD (A低,D高)
    digitalWrite(RowA,(r & 0x01));
    digitalWrite(RowB,(r & 0x02));
    digitalWrite(RowC,(r & 0x04));
    digitalWrite(RowD,(r & 0x08));
}

void hc595senddata(byte data){// 高位在前  反相(1亮0灭)
for (byte i=0; i<8;i++) {
     digitalWrite(CLK,0);
     if (data & 0x80) {
         digitalWrite(R1, 0);
     } else {
         digitalWrite(R1, 1);
     }
     data=data<<1;
     digitalWrite(CLK,1);
}

}

void setup () {

    pinMode(RowA, OUTPUT);
    pinMode(RowB, OUTPUT);
    pinMode(RowC, OUTPUT);
    pinMode(RowD, OUTPUT); //138片选
    pinMode(hc138en, OUTPUT); //138 使能

    pinMode(R1, OUTPUT);//595 数据
    pinMode(CLK, OUTPUT); //595 时钟
    pinMode(STB, OUTPUT); //595 使能
    pinMode(DATAIN, INPUT); //595 使能

     //digitalWrite(hc138d, HIGH);
    Serial.begin(19200);

    //SPI硬件设置
    // SPCR = 01010000
    //interrupt disabled,spi enabled,msb 1st,master,clk low when idle,
    //sample on leading edge of clk,system clock/4 rate (fastest)
    SPCR = (1<<SPE)|(1<<MSTR);
    delay(10);
}

void loop () {
if (Serial.available() > 0) {
                // read the incoming byte:
                row = Serial.read();

                // say what you got:
                Serial.print("I received: ");
                Serial.println(row, DEC);
        }

  for(row=0;row<16;row++){

      for (int i=0;i<4;i++){//8片595
         //硬件SPI  发送8字节耗时:22US
         spi_transfer(~(hz[i*32+row*2]));  //硬件SPI
         spi_transfer(~(hz[i*32+row*2+1]));  //硬件SPI

         //软件SPI  发送8字节耗时:770US
         // hc595senddata(hz[i*32+row*2]);
         // hc595senddata(hz[i*32+row*2+1]);

      }

      digitalWrite(hc138en, 1);  //关闭显示
      hc138sacn(row);            //换行
      digitalWrite(STB, 0);      //595刷新
      digitalWrite(STB, 1);
      delayMicroseconds(500) ;   //节电用,
      digitalWrite(hc138en, 0);  //开启显示

      delayMicroseconds(500) ;  //刷新频率调,差不多60HZ,1/16间隔

  }

}

楼主:
没人理?

失败.....

网友:
wxws,你好,不知道你手上还有没有 Arduino 的空白 PCB?

网友:
有原理图吗?另外问下:能左移吗?若能的话左移时字会斜吗?

楼主:
4楼:有

5楼:左移右移正在写呢,上面程序中是固定的.
移动时不会斜,斜是因为速度问题而产生的.编程时可以尽量避免.

楼主:
5楼:原理图没有,单元板大致都是一样的.
  行是用两片138驱动,就是程序中的ABCD,2*8=16行
  列是595,这个屏用了8片. 8*8=64列

网友:
wxws,太好了,我想买一块 PCB,你的 E-mail 是多少,我与你联系。

我的 E-mail 在我[资料]里可以看到。

网友:
到时候能贴出左移程序(不斜)借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
你的Arduino pcb,我也想要一块,怎么和你联系购买?!

楼主:
我的QQ:1103012
注明是OURAVR

9楼:斜是因为驱动速度问题而产生的.编程时可以尽量避免.
你看我程序中,为什么用硬件SPI? 就是这个道理
还没实测过,能驱动最大多少单元板,不过大致能算一下的.

程序写好了我再贴出来吧,这两天有点懒 ,
已经写了一个DEMO,不过感觉不好,用了一个大一倍的显存,刷新一次过若干秒再左移那个显存,然后再显示,,,,
再左移,,,,,

不斜,不过我只驱动了一块板.

网友:
在我的程序里如果左移时,移动一位的间隔速度大于0.5秒(估计值)时,移动的字是不会斜的,在移动时一切正常。
但当移动一位的间隔速度小于0.5秒或更低时,才会产生字斜的现象。稍后附原理图:

楼主:
12楼:
   我试过,调得间隔太快,会有虚影,不过也不是斜呀.

网友:
wxws:
呵呵,虚影倒没有,就是移动速度越快字斜的越厉害,用硬件SPI或IO口模拟SPI都试过了,算法也试了2种。。。

原理图见下:

楼主:
楼上
你控制多大点阵的屏还没说呢

网友:
16X64的

网友:
快凌晨3点你还上线啊!敬业,佩服!

楼主:
呵,等儿子睡下才能上网呀

16*64,更不可能会斜了,肯定是你程序问题.

楼主:
你的原理图看过了,啥问题地.你看注意一下程序的显示流程:
显存:HZ[]存放格式:字0-0,字0-1,字1-0,字1-1,..............
              字0-2,字0-3,字1-2,字1-3...........
     这样放,能有效提升显示速度

显示流程:
  1:传送595数据      hz[行,列]
  2:关闭EN 1,关闭显示
  3:切换行信息
  4:刷新595,STB
  5:开EN 0
  6:延时 (刷新率调整)
  7:刷新间隔到了就向左移一位,(直接操作显存)

这样能提升速度.

楼主:
前人的思路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14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led&bbs_id=9999

网友(2008-07-17):
楼主能不能给讲一下Arduino\arduino-0011\hardware文件夹下的目录结构,以及各个文件都实现什么功能?
另请amork给本贴置酷!
理由:1、代码齐全;
      2、原创设计;
      3、原理图也有
相比之下这个帖子都置酷了: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00496&bbs_id=9999
楼主这个帖子不置酷,没道理,不符合本站的精神。
一点建议,见笑:-)

楼主:
谢谢楼上,哈哈,
不过可能大家觉得这东东太小儿科了,所以没法酷了,呵呵

动手前我搜遍都没有找到直接驱动现成单元板的程序.只能自己瞎摸.
能找到的就是说一些原理,而且千篇一律,估计都认为是行业秘密,所以不开公开.

这两天正在驱动一个户外的单元板,1/4扫的,比这要复杂些.
不过原理差不多.

另:关于ARDUINO,你可以直接找我,QQ:1103012,
淘宝上也有的,不过我用了我老婆的号在拍.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8e3114f3b83ac45bc004215b18046eb.jhtml

网友:
qq加不上,请另给个联系方式行吗

楼主:
不可能吧?加不上???

mail:jyzhkj@163.com

网友:
我有这个屏的PCB啊
淘宝地址: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b9f5506550e43e113f513af2691a2bb.jhtml

网友(2010-08-16):
上一次看了既然没马克, 这次马克上省的找了

网友(2011-02-18):
引用图片【13楼】sun4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