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是否加编码器用作反馈?

楼主(2008-06-16):
请教一下雕刻机x y轴用的步进电机?是否还加编码器,用作反馈?

成品什么时候能出来,我也想订购一台

网友(2008-08-27):
光电开关用在这类机械上面可靠性不行吧!那么多灰尘,会影响动作的啊!

网友:
直接用伺服电机算了,那个精度高!

网友:
弱弱的问,不加编码器,丢步了怎么办?我做过好几个步进电机的小产品,加减速度控制的很平滑了,负载变化大,仍然丢步。可能是技术还步到位,但是真要是丢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