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951控制不产生信号,帮忙看看程序哪有问题?

楼主(2008-06-16):
这两天看了ad9951资料,写了点程序想产生频率为1520000Hz的正弦波,可看不到波形,硬件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别人写的能跑。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void run(void)
{
  CLR_IOUPDATE;
  delay(100);
  SET_IOUPDATE;

}
/*****************************************************************************
函数名: write_a_byte

功能描述: 通过串口写一个字节,MSB first,上升延有效
*****************************************************************************/
void write_a_byte(u08 w_data)
{
        u08 i;
        for(i=0;i<8;i++)
        {
                if(w_data & 0x80)SET_SDIO;
                else CLR_SDIO;
                   w_data <<= 1;
                SET_DDSSCLK;
                CLR_DDSSCLK;
        }
}
/*****************************************************************************
函数名: write_CSR

功能描述: 写CSR寄存器:

*****************************************************************************/
void write_CFR1(void)//u08 w_data1,u08 w_data2,u08 w_data3,u08 w_data4)//h~l
{
        CLR_SDIO;
        CLR_DDSCS;
        write_a_byte(0x00);    //write address 0.  CFR1's address is 0.
        write_a_byte(0x07);   //msb first
        write_a_byte(0x80);
        write_a_byte(0x37);
        write_a_byte(0x22);
        SET_DDSCS;
        SET_SDIO;
}

void write_CFR2(void)//u08 w_data1,u08 w_data2)
{
        CLR_SDIO;
        CLR_DDSCS;

        write_a_byte(0x01);    //write address 1.  FR1's address is 0x01
        write_a_byte(0x00);
        write_a_byte(0x04);
        write_a_byte(0x63);

        SET_DDSCS;
        SET_SDIO;
}

void write_ASF(u16 ASF_Word)        //Amplitude Scale Factor Register
{
        CLR_SDIO;
        CLR_DDSCS;

        write_a_byte(0x02);
        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ASF_Word))[1]);
        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ASF_Word))[0]);

        SET_DDSCS;
        SET_SDIO;
}
void write_ARR(u08 w_data1)        //Amplitude Ramp Rate Register
{
        CLR_SDIO;
        CLR_DDSCS;

        write_a_byte(0x03);
        write_a_byte(w_data1);

        SET_DDSCS;
        SET_SDIO;
}
void write_FTW0(u32 F_word)  //Channel Frequency Tuning Word  (FTW0)
{
        CLR_SDIO;
        CLR_DDSCS;

        write_a_byte(0x04);
        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F_word))[3]);
        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F_word))[2]);
        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F_word))[1]);
        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F_word))[0]);

        SET_DDSCS;
        SET_SDIO;
}
void write_POW0(u16 P_word)                  //Channel Phase1 Offset Word (POW0) (0x05)
{
        CLR_SDIO;
        CLR_DDSCS;

        write_a_byte(0x05);
        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P_word))[1]&0x3F);
        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P_word))[0]));

        SET_DDSCS;
        SET_SDIO;
}

#define PLL_DIV 12
#define systemp_frequency (10*1000000*PLL_DIV)
void set_frequency(u32 f)
{
        unsigned long int temp;
        temp=(unsigned long int)f*(0xFFFFFFFF/(float)systemp_frequency+1.0/systemp_frequency);
        write_FTW0(temp);
}

void set_Amplitude(u16 amp)
{
        unsigned long int temp;
        temp=(unsigned long int)amp*(0x3fff/1.8);
        write_ASF(temp);
}
void AD9951_init(void)
{
        u16 i;
//        DDS_DDR = 0xff;
        CLR_DDSRESET;
        for(i=0;i<10000;i++);

        SET_DDSCS;
        CLR_DDSSCLK;
        SET_SDIO;
        SET_DDSRESET;

        for(i=0;i<10000;i++);

        CLR_DDSRESET;
        for(i=0;i<100;i++);

}
void main()
{
        sei();
        AvrInit();
        AD9951_init();
        CLR_DDSPD;
        CLR_DDSCS;
        write_CFR1();
        write_CFR2();
        SET_DDSCS;
        run();
        for(;;)
        {
                CLR_DDSCS;
                set_frequency(152000000);
                set_Amplitude(1);
                SET_DDSCS;
                run();
        }

}

楼主:
来人指点指点啊!

网友(2013-06-03):
楼主,在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