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配乐清晰,不过人歌唱的声音很轻,而且失真严重,请教原因

楼主(2008-06-16):
刚买了个MP3范例版,组装后测试U盘MP3,发现配乐清晰,不过人歌唱的声音很轻,而且失真严重,请教原因?
准备买个SD卡测试,请问市场上随便买个都行吗?

网友:
金嗓子喉宝 呵呵

输出部分怎么做的?是不是把低音部分过滤掉了啊

楼主:
是买OURAVR的范例版,也可能真的是这样,我用的是周杰轮的歌来测试的

楼主:
换了个小春的"算你狠",说唱的部分还可以,唱歌的部分就不大好,果然够狠,请问前面调过的朋友是怎么弄的?

网友:
汗。。。估计周杰伦一开始就没唱清楚

网友:
耳塞接口不好,人声是双声道都有的,接不好相互抵消.只剩下配乐.重新插一下或者换个插座.

网友:
是耳机座的地出了问题。

网友:
VS1003_WriteReg(0x02,bass);

bass是高音控制,把bass修改一下,我用0x0055,没什么问题

楼主:
恩,谢谢了,我想问下是不是1003坏了,听论坛里的人说貌似那东东很脆弱

网友(2008-08-24):
怎么没早点看到你的问题~
音频输出三根线,一根地线,另外两个各是左右声道。你这情况基本上就是地线断啦!!

网友:
估计就是9楼的原因,我的PC耳塞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哈,地线断了,导致输出阻抗不匹配,所以声音小哈。

网友:
左右声道短路,检查看看

楼主:
最近在忙其它东西,有个地方想先请教下,黑的和白的两个耳机接口,他们有什么区别,EARPHONE和LINE IN

网友(2009-04-26):
地线断开了,90%确定

网友:
EARPHONE和LINE IN

前一个插耳机,后一个是线路输入,外录用的。再有一个估计是麦克风的了。唉……

另外,楼主声音的问题,后来的回复有说到地线脱开的,这个是最可能的事了。原因是两个声道同频率的声音(人声,录音时就左右声道基本平均分配)接在一起会相互抵消,而音乐部分因为是左右声道不同的,抵消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是早期的卡拉ok消原唱的原理。用万用表测一下你的耳机,是否两个声道电阻一致。你的是空壳板,把它插上耳机座直接在板后测量就更好。

网友:
99%是耳机地线断了,早期KARAOK就是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