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没有完成的项目(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遥控器编码,准备仿三和的RD8000控制!

楼主(2008-06-17):
05年开始玩航模,当时买了个4VF入门控,当时就想能不能自己改成单片机的液晶显示控,就在OURAVR上潜水,并买了AVR的开发板,ISP线等东西。后来一直忙工作,和玩航模(这也是相当花时间的),一直没有动手。我以前玩过PIC,用汇编,也就编个时钟什么的,51没玩过。到2007年,随着对航模比较熟悉了,才开始动手改控。

自己用的三个控,都是三和系列的VG400,RD6000,RD8000,手机照的不太清楚了哈!! (原文件名:070314036.jpg)

标准PPM信号的图示 (原文件名:20073271532530.gif)

10年没用个protel了,功夫已经废了,手划图。在阿莫那里买的M16不够用了,改成M32 (原文件名:33.jpg)

一个二手国产控,改装的样子!!够烂哈! (原文件名:02.jpg)

整理后的样子,还是有点像样了哈!! (原文件名:05.jpg)

图上的LCD是1602,标错了的哈!!
因为对AVR不熟,用FASTAVR编程,实现了基本控制,能控制飞翼,及相应的混控。
但BASIC简单容易上手,但太多BUG了,菜单级数增加后,加上曲线控制,程序在增加到1400行左右,很多东西调不通了,很麻烦,最后只能放弃了!!

楼主:
08年本人在云南长期出差,闲来无事,发现Protues这个软件可以比较完整模拟AVR,不用动烙铁就能实验,于是重新开始学习AVR,这回用CVAVR了,目前进度菜单完成50%,控制部份没作,因为用FASTAVR时已经作过,算法基本没问题的了,希望这次能完成这个项目,也算我学习AVR的第一个项目,本人较懒,进度非常慢。编程这个东东,非常伤神啊!

第一步实现固定翼功能,这部份操作自己比较熟,固定翼咱们还是飞得比较熟了哈!
第二步实现直机功能,至少实现CCPM120度斜盘和标准直机功能,这部份自己比较菜了,直机飞得比较少,理解不太透了哈!
第三步通过1个通道的时序,用3~4帧的时间60ms~80ms,控制6~9个开关通道扩展,用标准PPM接收机,加M8/M48的扩展实现7个比例通道和6~9个开关通道。必竟改装的控,物理精度(工艺上)有差距,飞大型模型还是不太过关,可用于复杂车船等控制。

目标是远大的,过程是漫长的,不保证能完成。如果能完成部份成果,我会公布源码的!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14063.jpg(文件大小:584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35210.871365.0.jpg)

国内很多商品控也用的M32,比如新翼,华科尔,我还购了个新翼的6通坏的,准备用来改装,具说用的是3310的LCD,我还没看见东西! (原文件名:2007252002330.jpg)

PS:万恶的邮政,这段时间电子产品大点的都不让寄啊!

网友:
好,沙发
熬夜发帖,不错

网友:
兄弟,你的RD6000出不?单要控.

楼主:
兄弟,你的RD6000出不?单要控.
肯定可以出,成色很差了,已经调成RD8000功能,飞直机比RD8000少1个模式,右手摇杆修过,不过从没失控过,35M的
当年买的二手的,可能都三手,四手了哈!!

网友:
兄弟,支持你,看完你的帖,下班

网友:
楼主,我前年买了个二手控RD6000,有点问题.一直没有用.想收个好控研究一下以便我把它修好.我那个是40M的.
不过也没关系,电路上除了射频板上的参数不同外应该都是一样的.
请发邮件告诉我价格,分别列明带接收和不带接收的价格.
fsclub@yeah.net

谢谢.

网友:
支持原创。谢谢分享。并祝成功。先置酷。

晕 原来我没置酷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