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IAR入门者的救命稻草

楼主(2008-06-17):
我是从AVR转过来的,用惯了Avrstudio转到了IAR里什么都找不到,特别是STM32F的支持库没有集成在IAR里面,建项目、添加库文件、编译、debug对于我这样的入门者就成了难题。我先后找了多个论坛、查了多个资料也没弄懂,最后终于找到<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4.42A)下进行应用开发.pdf>这个图文并茂的指引文件,按照上面的提示一步一步建立项目、添加库文件、编译、debug,才算入了STM32F的门!所以我在这里极力向初学STM32F并使用IAR作开发环境的朋友推荐<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4.42A)下进行应用开发.pdf>。

网友:
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4.42A)下进行应用开发.pdfourdev_314242.pdf(文件大小:1.27M) (原文件名: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4.42A)下进行应用开发.pdf)

网友:
嗯,万利的官方网站上有不少这种资料。

网友:
感觉有点繁琐,自己建一个项目有那么多步骤

网友:
前一段在力源申请了块小板,还给了个下载线,  一直没时间弄。。

网友:
之前没找到资料,对着万利的DEMO程序,option设置一个一个对比,整整弄了一天,才编译成功了一个程序!

网友:
我一直是摸头不知脑,参考这个文件一下子就搞定.真是感谢.

楼主:
能帮到楼上真是感到荣幸!

网友:
这个芯片不是用KEIL软件不就行了吗?怎么要用IAR呀~是不是这个软件有比较强的地方?

楼主:
我们是买了万利的开发板不得不用IAR,据说MDK也支持ST_LINKII了,可能会转向MDK了

网友:
realview3.22 可以支持 ST_LINKII了。

不过感觉和iar差不多。就是一个设置的问题。熟悉一遍就好了。

网友:
还真是救命稻草

我终于使用EK-STM32F/PS板子把流水灯程序跑起来了。

为了感谢楼主,也为了给后来者方便,把我的程序打包上来,可以直接运行的

一个有用的小技巧 (原文件名:IAR一个小使用方法.GIF)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2:14:59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

网友:
MS MDK用起来要方便些,有谁有时间写个MDK下面的???

网友:
顶一下先  谢谢了~~

网友:
置个头文件目录
设置库文件
设置连接脚本文件

C编译器最基础的三个配置,难吗?
这三样设置GCC也有。

网友(2008-10-21):
终于找到了这个教程...

网友:
大家要学会找资料,而找资料首先要到厂家的官网上去找,其实LZ的这个文件最早是在ST的网站上发表的,然后被大家互相转载。

网友:
很好,很及时

网友:
还是不错的,谢谢。如果大家以前接触过BC31,BC45或者VC,CCS3等这样的软件,其实设置都是差不错的。都是要设置include ,lib,output等的。

网友(2009-04-03):
这玩意   熟悉了就容易了

网友(2009-05-04):
学会了在来顶

网友(2011-07-07):
回复 楼主:

STM32F的支持库没有集成在IAR里面

瞎说,只不过版本比较低

网友(2011-11-07):
我也一直用IAR4.42A的版本。

网友:
IAR4是什么   新手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