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同步轮会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2008-06-17):
这样用用同步轮会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这是同步轮主要部位尺寸允许差值,看不太懂,哪位懂得指点一下。

网友:
同步轮应该安装在步进电机头部。

网友:
注意看,这是双螺杆结构,同步轮在这里只是起到同步的作用

网友:
图上的同步带是起双丝杠的同步作用。

网友:
同步轮需放在步进电机的头部才可能起到同步的作用。如果放在丝杆的后端就达不到同步的作用了,因为这么长的丝杆是有扭距延迟的。

楼主:
多谢给位指点
问题接着来
皮带轮结构是不是不能受力,雕铝材行不行,如果还是上图那样的结构,有没有更好的传动方式?

网友:
个人认为这么长的同步带需要增加一个张紧机构,才比较实用。

网友:
回【7楼】 llyyzz

同步带有多种型号,受力程度从几克力到几顿力的都有,关键还是看设计的人。

能不能雕铝要看你需要的加工精密程度,也要看加工速度。

工业上很多大型设备用无间隙齿轮、齿条结构的,或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