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128外接晶振时,用示波器测量XATL1、2,看不到振荡波形啊?

楼主(2008-06-17):
为什么M128外接11.0592的晶振时,用示波器测量XATL1、2,看不到振荡波形啊?难道M128自动切换到内部振荡模式了吗?

网友:
熔丝位有没有选择外部晶体?

网友:
CKOPT未选

当CKOPT 被编程时振荡器在输出引脚产生满幅度的振荡。这种模式适合于噪声环境,以及需要通过XTAL2 驱动第二个时钟缓冲器的情况。而且这种模式的频率范围比较宽。当保持CKOPT 为未编程状态时,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幅度比较小。其优点是大大降低了功耗,但是频率范围比较窄,而且不能驱动其他时钟缓冲器。

楼主:
我现在不能进行熔丝位设置,不让我设置,详细情况见我的另一个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92233&bbs_page_no=1&bbs_id=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