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做个示波器的抉择!!!

楼主(2008-06-17):
原来买过一个利利普的示波器,太难用了,想换个,看上两个,麻烦大家有经验的给推荐推荐。
一个是    泰克Tektronix--200兆4通道数字示波器TDS2024B
另一个是  普源的DS1204B四通道数字示波器 也是200兆
还有一个  普源数字示波器DS1302C 2G采样率 300MHz 带宽

价格差不多 麻烦用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
还用的着考虑?

网友:
当然是太克

网友:
泰克Tektronix--200兆4通道数字示波器TDS2024B

网友:
想都不用想,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网友:
我一直在用泰克TDS2024B(型号记得可能不太确切,技术参数是2G采样率,200M带宽,4通道,彩色显示)。什么都好,就是电源部分太烫,夏天用常常会把它自己烤昏过去(电源热保护了大概)。前不久给它内部加一风扇(就用内部的电源,好像有一路32V的),不会过热了,就是平添了噪声,不得清静。大公司,产品也可能有缺陷。顺便说明,这台示波器是几年前买的,现在的也许不同了?

网友:
泰克的屏幕显示太慢,我觉得花点钱买个安捷伦的,现在安捷伦的机子也不是很贵

网友:
DS1204B是普源最新的产品
我用过,不错~~~~~~~

网友:
选tek不后悔

网友:
RIGOL DS1000B系列数字示波器在国内品牌中首次采用了“ASIC定制芯片”,为示波器量身设计、定制模拟前端的集成电路,极大地提高了模拟前端采集的稳定性,使示波器测量更精确、工作更可靠、使用寿命也更长。RIGOL着眼于客户的利益和需求,不惜成本研发“ASIC”芯片,就是为了提高示波器前端采集的稳定性,精确、可靠的帮助工程师完成各种测试工作,同时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为客户节约成本。

DS1000B中的ASIC芯片是RIGOL自主研发的芯片,用于数字示波器的模拟前端。此芯片代替了通常数字示波器模拟前端的大量模拟器件(如继电器和调理电路)。芯片的实现方式可以为示波器提供更长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全面提升产品的质量。

网友:
最可贵的是“模拟前端”芯片~~~

相信Rigol在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期待中国的Agilent与Tektronix~

网友:
ASIC很贵么?很多工业智能表都有自己的定制ic 一般都是集成了单片机 7135 pga等

网友:
嘿嘿,关键是示波器的带宽有200MHZ,那么Rigol模拟前端的ASIC的增益带宽积要多少了?

还有,示波器的垂直最小分辨率为2mV/div 那么在高速下要满足这个要求的模拟ASIC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等于自己搞一个高速低噪声的OP了)

你自己可以琢磨琢磨~~~

不是说的价格,我说的是技术方面Rigol的一个小小的突破而已~~~

模拟难搞!

希望Riogl下一步在AD技术方面有自己的突破~~~

希望我们国产的示波器能用国产的AD~~~

网友:
楼上是普源的人?

网友:
说的这么牛气。大家都说普源的探头不好。

网友:
国产AD,飘过。。。

楼主:
Analog921 说的话感觉是托儿
主要是看上了普源的300M带宽,
也想支持国货,只是。。。。。
基本定下来是泰克的了
价格都是1.7万
在广州购买,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比较好的商家?

网友:
当然不是托哟~~~

我还是在校学生哟

看看我的IP嘛~~~

不过马上就要出去上班了~~

楼主:
多谢大家帮助,已经确定了,今天下午取货,taike2024B,还弄了一台普源的任意波形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