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nt 问一下 STM32 带总线 能挂 SDRAM的 有吗 ? 是SDRAM啊

楼主(2008-06-17):
如题

网友:
不能,可以用Psram。

网友:
STM32F10xVC以上的带FSMC 只支持SRAM,NOR Flash,NADN Flash,PSRAM.

网友:
哦,原来STM32最新的版本不支持SDRAM的飘过……

网友:
STM32就是想拿下单片机的市场

网友:
要是支持SDRAM,还能叫它“单片机”吗 ^_^

网友:
哈,超级单片机……

网友:
哈哈ST的ARM也是如此啊

网友:
楼上的话怪怪的?

这里我们抛开STM32这个CortexM3的核,也不论LM3系列,姑且看看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多ARM7、ARM9的核的处理器,ARM7TDMI算是比较多的,有几颗上面会支持SDRAM呢?ARM9上多是926、966、920又有多少不支持SDRAM呢?

为何会这样?说道底是市场的定位决定的。我不知道以后M3会不会支持SDRAM,但现在没有。因为M3本身需要占有的市场是8bit中/高端市场,16bit市场、32bit 低端市场。这个市场段分布的应用又有多少会需要用到大容量RAM的应用?大过1M RAM的?

M3没有MMU,基本没有跑linux/WinCE的潜力,除去这样的操作系统,还有多少需要大容量RAM的? ucLinux应用比较偏,要裁剪也能将RAM的需求降下来,这里不讨论。

网友:
====>>要是支持SDRAM,还能叫它“单片机”吗 ^_^

AT91SAM7SE系列,支持SDRAM,但是定位为“ARM单片机”。

网友:
Grant 说的对,面向应用不同。

网友:
晕,8楼你太激动了

1.我的意思是ST的ARM9也不支持SDRAM,SRAM贵啊?没人说ST的ARM不支持SDRAM就是坏事,看把你激动的.只是我害怕大家误解了,以为ARM9的都支持SDRAM,实际非也.

另外呢,我想说,不说了.

楼主:
是的 , at91sam7se 可以上 SDRAM的 ,  应用不同 那出发点可能就不同了 !!

   哈哈  看了 stm32不错 , 要是能上 SDRAM 那岂不是 更完美了 哈哈哈  只是希望了 !!!!!!

网友:
这有什么好激动的?只是看你的话像似被谁打击了似的,好奇的问问。

混了这么久,我还不至于到这点心态都没有。

有话直接说,不喜欢挤牙膏。

如你一样,我回话也是希望刚入门的别误导了。我在8楼也没说过ARM9就一定要支持SDRAM啊?别看错了。

网友:
AVR32 UC3支持SDRAM,如果需要大容量数据缓冲的话,将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赶紧出个带MAC、LCD控制的先

楼主:
AVR32 UC3  的价格 一直都不知道 , 要是很贵  哈哈 个人也玩不成了

网友:
avr32  与st stm32 两大头叫起劲来了,哈哈!

两个东西市场定位不一样吧,没什么好争好抢的。avr32可以玩玩,但是不知道可以用来干什么好!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43:4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

网友A(2014-01-01):
STM32F429I-DISCO 连接了一个64M的SDRAM,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429I-DISCO 连接了一个64M的SDRAM,可以参考一下

兄台,新年快乐
然后,这是08年贴
很高兴STM32终于支持SDRA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