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线电视信号发射!

楼主(2008-06-17):
现在小电视很多,几百块就能买一个,但是要从墙上拖一根粗大的同轴电缆到电视上,再MINI的电视机也是白费!这些年国内各个城市,空中的无线信号基本只剩下几个台,所以我想做一个发射器,把CATV的信号发射到家里,距离不要远,只要10m就可以了,这样MINI电视就可以用拉杆天线看了。

请教各位高手,这样的电路该怎样设计?用什么管子?

网友:
你可以买一个有线电视信号放大器接上天线试试,也可以搞根阻抗50欧的细电缆啊。

网友:
比较现实的方法是:
买一个电视盒(100块左右),再买一个视频转射频(10块以内)插在电视盒的视频输出就可以了。

直接发射catv的信号不太可行

楼主:
谢谢1楼的,我试试看。

网友:
无法实现,2楼的只能实现与发射机同样的节目,1楼的只能看几个频道。

网友:
好像有这样的产品啊,很贵的,比你的电视贵

网友:
视频转射频,从VCD上拆一个 射频合 就行了,买一个电视盒,这样你的小电视也成了 |遥控| 的

网友:
给你介绍个专业的:
http://www.aydz.com/

他的淘宝:
http://shop35601313.taobao.com/

我刚买了套他的散件,可以定义发射频道的.

网友:
我给你个建议:不要搞放大器,最好搞个视频转发器而且要2.4G那种要不就搞一根75欧的—3的电缆。其它的方法都是劳命伤财还可能惹来很多麻烦,比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来找你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