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freescale的coldfire处理器开发需要具备些什么工具呢?谢谢。

楼主(2008-06-17):
比如:
单片机        开发软件        下载工具
AVR           Winavr,Icc等   USBASP,dragon等
coldfire呢?  谢谢            谢谢

网友:
专门针对飞思卡尔的Codewarrior集成开发环境系列 相当与avrstudio,可以编译,软仿,下载。

但是针对8位、16位、32位,有不同的版本

下载调试器我用过串口的BDM,还有并口和usb的

这个更加细了,只能针对很少部分的芯片,不像avr可以大部分通用

iar听说也可以用于编译调试,但是我没用过。

网友(2010-06-27):
回复 楼主:
比如:
单片机        开发软件        下载工具
avr           winavr,icc等   usbasp,dragon等
coldfire呢?  谢谢            谢谢

MCF522XX系列 code warrior 6.3  USB BDM
52223 等

网友:
coldfire有个最最便宜仿真器,那就是并口仿真器,只要一个244片子。

这个好像是国外那个大侠放出来的,想当年,coldfire相当火呀,毕竟是mot呀。

网友:
IDE(视构架而定,选不同版本)          仿真器
CodeWarrior                  P&E USBBDM 或 OPEN USBBDM(注意面向的器件,有好多种,比花钱的设置断点数要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比如:
单片机        开发软件        下载工具
avr           winavr,icc等   usbasp,dragon等
coldfire呢?  谢谢            谢谢
mcf522xx系列 code warrior 6.3  usb bdm
52223 等

这个是COLDFIRE V2内核,需要用COLDWARRIOR 7.2,官方可以免费下载,但有代码量有限制。
mcf522xx系列 code warrior 7.2 USBDM_CF/USBTAP

USBDM_CF V2.0 综合下载器: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8b992d28992f2768c9e1540a091a4e0a.htm

网友:
Freescale 的IC烧录一般是用BDM和JTAG通信协议。
我们公司代理的在线编程器FLASHRUNNER能方便的为您解决烧录问题。
如有需要请联系13823107489。廖生。
详细资料请进公司网址http://www.ispprogrammer.com/ProductShow.asp?ID=84。

网友(2010-09-05):
飞思卡尔的coldfire采用BDM仿真器,官方的在1800元左右,更高级的有接近1万的。但是开源的一般100元的样子。其实和avr等比并不算贵。coldfire是很优秀的处理器,够稳定,够强大,推荐
此外,顺便说下,我们专门做飞思卡尔,提供开发板,工具,设计服务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