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_1232005收到了我们网站借出的JTAG MKII与ATAVRMC100无刷套件了吗?期待你的评测

楼主(2008-06-18):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网友:
不好意思,才看到,收到了.只是这两天在调自己做的几块AVR开发板和jtag与ISP,目的是更熟悉一下AVR,这样免得发生烧板的情况,影响进度.现在已基本调顺,就差对jtag板的调试.目前做的开发板除了差ad53000和ad5161两块芯片外,其它的都已焊好,已通过了LED,数码管,蜂鸣器的基本测试,megal 48的板则已搭好,调顺,megal 48板是前天晚上10点焊的,搞到凌晨5点,基本焊好,昨天则是做以前做的ISP板子的调试.搞到2点,今天早上排除了一个电容焊反导致PC口被地拉低的故障,基本调顺.而megal 16板则是有虚焊,已排除. 现在两块板差不多了.就等farnell处订的AD5300和ad5161来了之后,再焊上megal16板上去,就可做megal 16板的综合测试.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没有对avr一定的感觉,后面也快不起来.所以在这上面花了一些功夫.很快我会做这个的测试.但是会先理解好jatg mkII与ATAVRMC100. MC100的手册我已打印,这两天会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
刚打开包装,有一块评估板mc100,1个无刷直流电机,一份打印的get start,1张包含了AVR软件和技术支持库的光盘,但是没有如MC100网上说的"1张包含数据手册和示例软件的atmel电机控制光盘".不知阿莫处是不是有?

网友:
暂时没有了,谢谢.

网友:
想问问楼上的,你打算怎么测试ATAVRMC100无刷套件?

想知道你认为控制马达转动起来后,哪些参数是你关心的、怎么测到这些参数、需要用什么仪器来测试?能不能说来听听?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to 【5楼】 Grant
我也是边学边干,有什么好的意见还请多多指出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