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时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8-06-18):
现在我们使用的是PT100测温,PT100单点接地了。在电机没有运行的时候,温度显示正常。但是当电机运行以后,温度就乱跳了!
不知道除了PT100的接地外,还要注意什么才能减小干扰呢?
谢谢大家!

网友:
1、PT100信号线加屏蔽
2、屏蔽层单点接地
3、PT100在使用屏蔽线时建议浮空

网友:
设计的时候不管是软件和硬件都需要对50hz工频做陷波处理。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T-T系列的PT100,选择的是两根线,带屏蔽的。然后我测了一下,内部的那个屏蔽层与安装PT100的那个螺栓是短路的,所以我就把那个螺栓直接安装在机壳的地上了!
不知道这叫不叫单点接地呢?
您说的信号线加屏蔽是指的PT100出来的那两根线吗?可是它们是在屏蔽层中的,只是接上控制板的时候才抽出来的!
对这种干扰的问题第一次接触到,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1、确认机壳是否有良好接地。
2、在PT100两根信号线之间、两根信号线分别对大地并联0.1~10uF电容,适当考虑合适的电容耐压。
3、同意2楼,如果温度信号对实时要求不高,软件上可以适当的做滤波处理。

网友(2009-01-05):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电机启动之前,pt100温度显示的是正常的 ,一旦电机启动,则温度开始跳变。

期待大家的讨论啊,给予指点,谢谢。
非常的急~~~

网友(2013-11-22):
上个连接示意图会比较好,还有PCB。